請教內文中的照片為何會觸電

楼主(2017-12-21):
今天看fb看到一張圖 如下圖

照片壁虎看起來像是電死的(插座有溶化跡象)

就算那孔是火線 理論上應該沒有電位差

為什麼還是電死了?

有大大可以幫小弟解惑嗎 感謝

网友:
舌頭亂舔

网友:
直接看到的圖片不完整。
要按一下圖片才能看到完整圖片。

我是覺得看起來像是假造的。

网友:
>內文中的照片為何會觸電

照片不會觸電捏,除非照片有泡水再通電 ... ...   ...

牠是從底下往上衝,衝太快了,右前腳與頭都卡住出不來了啦,喊救命喊好久都沒人救牠,所以 ...

网友:
看起來像是電死的....
老灰狼認為是原本那個孔...因為接觸不良...導致面板燒焦熔化...孔徑變大
壁虎鑽進去...頭卡住了(身體沒燒焦痕跡)...而非被電死的

网友:
那個是220V的插座,有可能是火線...
壁虎的尾巴接觸到水泥牆壁,接地就會導電。

若壁虎完全只在塑膠蓋板上,則可以逃過一劫。

网友:
那個誰~~~打電話請貓大夫來驗屍

网友:
一看就不是被電死的,頭過身沒過~

网友:
  插座板本來就有問題了. 壁虎誤打誤撞鑽進了 "牛角尖", 再加上牠不會 "Baku", 已致於….

网友:
電死的小動物們不會這麼飽滿

网友:
不科學,塑膠蓋板插孔處已融化但小壁虎身上沒有燒焦痕跡,所以小壁虎還沒死仍活蹦亂跳只是剛好被拍到。

网友:
當兵的時候負責有線.載微波.數位微波的通信站台
有一天看到一支大老鼠在機房裡面要從管路跑出去,太肥卡住
趕緊叫學弟拿電線來,插好110V插頭就開始電

電到激激叫還微微冒煙
兩三分鐘後,終於.............

站台跳電了

哇哩咧~電池撐幾分鐘就沒電,旁邊的陸軍飛彈連很快就打電話進來
下線海軍雷達站和指揮部好像還不知道。就趕快啟動發電機先應急
之後站台內再也不敢亂搞

而這隻老鼠呢? 居然沒死,就把它抓到外面草皮放生了

网友:
小壁虎身上沒有燒焦痕跡+1

网友:
絕對不是電死的,可能就鑽進去塞住了

网友:
沒變黑!!  應該不是電死是餓死的

网友:
網路上有找到完整的照片 !!

連尾巴都沒有斷哦 !

應該只是好奇鑽進去看看 ! 想不到卡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