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光控開關分別用NE555與三極管8050的效率比較

楼主(2017-12-21):
為了要作光遮斷警報系統,找到市售用8050的套件線路圖。結果在明暗的臨界點,繼電器會不穩定的跳動,後又找到NE555的線路,結果一樣亂跳,後來克服了,給大家猜,用甚麼方法,明天公布答案,猜對的,大家記得送她嘉芬。
我用110V電容限流(1.25UF400V)電阻500K放電X2,整流後220UF16V電解電容濾波,ZD13V降壓。
下圖是NE555(有計時功能20秒斷電)白天的耗電量:0.02A  0.3W
下圖是晚上0.02A0.2W:很奇怪為何LED亮(與繼電器並聯)加線圈應該更耗電,怎更省電,這要請前輩高手解答。
NE555晚上驅動探照燈:0.09A  5.8W
下圖是8050套件線路圖
我用110V電容限流(1.25UF400V)電阻1M放電(另一路1A保險絲),整流後220UF16V電解電容濾波,ZD13V降壓。
8050白天:0.04A  0.6W
晚上:0.04A  0.5W
8050晚上加驅動探照燈:0.11A  6.3W
110V市電直驅探照燈:0.08A  5.6W(探照燈是7W燈珠6個串聯)
http://bbs.pigoo.com/thread-66706-1-1.html

補充內容 (2017-12-22 08:48 AM):
公布我的方法:在繼電器線圈並聯二極體處,再並聯一個22或47UF2UF 電解電容,亂搞的還好沒放鞭炮,不知正確嗎?我想只要信號後端皆可。

网友:
6腳對地加電容~

楼主:
怎在編輯有,而很多沒出來

网友:
我猜是電容。

网友:
我猜是加個正回饋。

网友:
Q1 BE 並上電容~

楼主:
要接在哪?

网友A:
我比較好奇,你明暗的臨界點是怎麼測試的?在天黑與天亮之間觀察?

補充內容 (2017-12-22 01:02 AM):
外面賣的產品,在555的1、2腳有加電容,康大加了有改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你明暗的臨界點是怎麼測試的?在天黑與天亮之間觀察?

樓主圖片上的感應器是用光敏電阻(cds)...
明暗的臨界點是...用手遮住感應器.....擋住光線...當作是晚上
在明暗的臨界點,繼電器會不穩定的跳動...
應該是跟光敏電阻的規格(阻值大小)有關係
適當的調整RP250K(NE555)或是R1-100K(8050)的阻值
(調整光敏電阻...RP250K...R1-100K的相對比例)
或許可以改善...臨界點不穩定的跳動
有錯...請糾正!!!

网友:
0.02A  0.3W 或是 0.2W 這問題很簡單,純粹是交流功率表的顯示換算誤差,你不能將一個便宜的交流功率表拿來當標準儀表用。
這存在有幾個問題,一是這顆交流功率表的誤差是幾 %?二是這顆交流功率表是不是 true RMS 計算?三是這顆交流功率表的線性度問題。
這三個問題你就是去問原生產設計者可能也是沒有答案,因為他很可能是根本就沒有測試過這幾個規格或是根本就是不在意而忽略此問題。

要量測此類電路的效率你只能依靠知名品牌有口碑的交流電流表,一般常見的手持式數位三用表的電流檔也是附加功能在這個量程也只能說是參考用的。
要量這個 0.02A 的數值你只能相信台式高位表如 HP 34401 這種六位半的儀器,他能夠讓你看到 0.02A 後面好幾位數的差異,你再用計算機乘一下電壓就是較為真實的功率數值。
這種簡易交流功率表是用便宜的微處理晶片計算數值的,其輸入的 ADC 轉換器可能只有 8 ~ 10 位元的你能希望他能有多準。
準確度來說數位表頭比不上掌上型三用電表,掌上型三用電表又比不上桌上型高位數電表,所以我才說數位表頭只能做簡單測量而不能拿來當儀器用。

關於光控開關的電路要考慮亮的起動點與暗的關閉點不能相同,這可以用史密特觸發線路或是雙組比較器來做一個雙門檻(窗口)電路,否則就會開開關關的亂動作。
用 555 是比較合適的因為他除了有兩個比較器外還有一個 RS 正反器,比較電壓在 ⅔ 與 ⅓ 電源電壓這兩個點上,但請注意第 5 腳最好也加上一顆 0.1uF 的電容讓工作更穩定一點。如果電路太過靈敏動作也能在輸入 2,6 腳加上一個小電容以改善。

電源電路建議改成用 7812 這種三端子穩壓線路,除了穩壓效果比 Zener 好很多外電源效率也好很多,請自己去查一下並聯式穩壓與串聯式穩壓之優劣點差異。
而且也不太建議使用電容式壓降電路來供電,除了有操作安全人員感電的顧慮外電路也容易因電源突波而意外損壞,現在有種密封式的 PCB 小變壓器外型差不多就是 Relay 那種大小,電力約 0.5W 以 12V 規格的能夠幾十毫安的電流供應這類小電路已經很足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你明暗的臨界點是怎麼測試的?在天黑與天亮之間觀察?

補充內容 (2017-12-22 01:02 AM):

1.光敏電阻,在背光的遮蔽物後移動。
2.我看到有再PIN5加104電容。我一個有加,沒感覺,好像是控制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圖片上的感應器是用光敏電阻(cds)...
明暗的臨界點是...用手遮住感應器.....擋住光線...當作是晚上

1.CDS用5528光阻10K(實際量5K)暗阻1M,適合光控用的。
2.調光敏阻直之差距,只能改變明暗的感應度,與臨界點不穩定的跳動無關。
3.以上經過6-7天測試過,學到很多,尤其是NE555可光控+計時,不知怎試成功,至今還迷糊著,得找時間消化。

网友:
這裏面有實品拆解圖,給康大參考。

http://h22312149.sm160.com/Company/OfferDetail/1-5234305.html

网友:
適當的遲滯電路就可解決,threshold的問題引起的現象,應該和零件關係不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