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UT61E無法開機搞烏龍維修

楼主(2017-12-22):
鄙人的UT61E入手已經好幾年了,前一段時間都沒在用就丟在一旁長香菇
結果上上禮拜拿出來要用的時候,出現電池低電量圖示

買個電池換上就好啦,小事一樁,結果,換上新電池,轉任一檔位,照樣出現電池低電量

零件短路嗎?  拆開看半天,電容沒大肚子,零件沒搞分裂,又拿一個年代更久遠的電表亂量一通
發現有兩個二極體(D5,D6?或是D3,D4,有點忘了),量出來幾乎是導通狀態
請下來一量,正常.

接著狀況變成,完全沒畫面了,開不了機了.

又丟了幾天,突然發現,轉到任一檔位,丟著大約10秒鐘,會出現開機完成嗶聲
雖然還是低電量圖示.

試著又把電池極片補焊一遍,狀況還是依舊

把前方轉盤整個用細砂紙跟橡皮擦除銹一下,一樣沒用.

就在剛剛又要組裝回去的時候,看著那片粉紅色的軟墊片
把紙片摺疊,塞進去墊片處,增加堆擠電池的力道

沒想到就這樣正常了

這設計也太詭異,我想其他有這台電錶的之後應該也會遇上這件事.

网友A:
電池座彈片表面氧化,用酒精清潔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B:
還在想這標題不是維修例子嗎?怎麼沒圖...原來是機構問題XD

网友C:
我的米家wiha螺絲起子到手了。
一時之間,也不曉得要拆什麼。
那麼,就幫晚安大補圖吧n_133|

网友D:
>鄙人的UT61E入手已經好幾年了,前一段時間都沒在用就丟在一旁長香菇

我喜歡吃香菇,也有買UT61E,教一下要怎麼長香菇出來 ...

許多的電器用品久不用就會出問題,少用的可以用密封袋封起來(最好用熱吹風機先吹一下再封起來),若有抽空氣的更好,若沒有的話就儘量把空氣幾擠壓出去,我買的布鞋都沒有穿過,放個幾年鞋底也脫膠而分家了.

因為電子零件怕潮濕,我很久以前我把一些零件用密封袋裝起來,再放進塑膠盒子裡,經過10幾年後打開,零件如新,沒有這樣處理的舊零件都生了厚厚的一層鏽,尤以電阻和電容之類的腳為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座彈片表面氧化,用酒精清潔應該可以解決。

感謝,我再把那個彈片加強清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在想這標題不是維修例子嗎?怎麼沒圖...原來是機構問題XD

因為太瞎,而且也沒動到甚麼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米家wiha螺絲起子到手了。
一時之間,也不曉得要拆什麼。
那麼,就幫晚安大補圖吧

感謝雷大的清晰圖片支援.

我是後來裝那個電池,很難裝,因為電池蓋一翻過來電池就掉下來
才發現後面那塊粉紅色的軟墊被壓到縮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雷大的清晰圖片支援.

我是後來裝那個電池,很難裝,因為電池蓋一翻過來電池就掉下來

原來是那個發泡墊

用久了失去部份彈性很正常
常見在許多9v電池的產品

比較保險的是鈕扣式的,確實扣緊後丟進電池艙,隨便塞一下固定就妥當了
反而彈片式的快拆對彈性要緊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鄙人的UT61E入手已經好幾年了,前一段時間都沒在用就丟在一旁長香菇

我喜歡吃香菇,也有買UT61E,教一下要怎 ...

可能是長出松露

网友D:
像這種野生的松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這種野生的松露嗎?

那種可遇不可求,像這別人上傳的圖類型比較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種可遇不可求,像這別人上傳的圖類型比較有可能

衣物放到生菇了 ...

网友E:
建议用学姊那之前卖的“神油”对电极处理、保护一下呗。这类铁质镀镍的电极长时间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学姊那之前卖的“神油”对电极处理、保护一下呗。这类铁质镀镍的电极长时间会接触不良。 ...

嗯,好主意,那罐神油我上次拿去涂水塔液面開關,效果如何還不清楚,似乎電壓高了點,純屬惡搞
我在想如果還是接觸不太好,可能就照windata大說的,改焊一條鈕扣式的上去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好主意,那罐神油我上次拿去涂水塔液面開關,效果如何還不清楚,似乎電壓高了點,純屬惡搞
我在 ...

水塔的液面開關??
這樣油脂會不會喝下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塔的液面開關??
這樣油脂會不會喝下肚…

應該不至於才對,那個馬達抽水控制開關沒碰到液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