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我的小米手機Line 不會響

楼主(2017-12-23):
應該一個星期了,原本我的手機Line 都會響的,這星期就無緣無故停擺。
1. 如果用Line 打電話給我時會響,也能講話。
2. 如果用Line 傳訊息給我(或圖),能夠成功接收,但是就不會有"叮咚"。
3. 我有在電腦裝電腦版的Line,如果傳訊息給我時我正在用電腦並且有打開Line,那電腦的喇叭會"叮咚",但是手機還是靜悄悄。

我的手機用了快一年了,這段期間Line 都很正常,是最近才變這樣,Line 有顯示更新我都會更新,所以現在是最新版。
從手機Line 的設定裡面看提醒都有開,我嘗試改變別的聲音都能正常發音,包括"叮咚"。

請問各位會員知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网友A:
MIUI要更新到 最最最新版, 或把Line降版為7.7.0版

http://tw.miui.com/thread-30501-1-1.html
注意!!!!更新到MIUI9會有Line訊息來的時候通知不響鈴和狀態列不顯示內容的問題.
Line的問題要在MIUI9第三梯次才會修正好.

http://tw.miui.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426&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Line+%E8%81%B2%E9%9F%B3&month=

若是紅米Note4X, 最近已更新到V9.0.7.0.NCFMIEI,Line的聲音也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UI要更新到 最最最新版, 或把Line降版為7.7.0版

http://tw.miui.com/thread-30501-1-1.html

謝謝你!原來還有這種事情,我的小米5S Plus都是手機有顯示更新才會更新,剛剛看手機的版本是9.1.1.0,我嘗試按更新系統,但是回應這已經是最新的版本了。

网友:
3 會有這項設定

网友B:
我的華碩門號機,曾經來電不響鈴,重設定也無效,以為壞了,後重開機就正常了。

楼主:
問題是不管我有沒有在使用電腦版,我的手機Line 都不會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華碩門號機,曾經來電不響鈴,重設定也無效,以為壞了,後重開機就正常了。 ...

重開機無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問題是不管我有沒有在使用電腦版,我的手機Line 都不會響啊!

我的手機是很舊的紅米NOTE3 我的這問題已經很久了
因為太舊了 根本沒辦法更新MIUI
現在還只能用MIUI 5 更新MIUI6以上藍芽就無法使用(車上一定要用才方便)
自己刷過N次了 小米之家也幫我刷過MIUI6和7  都會造成藍芽能連不能傳資料
最後還要付費讓小米之家刷回5.3左右的版本

我的是有時叫有時不叫(LINE訊息)有時響有時不響(LINE語音)--絕對不是LINE設定問題
已經麻痺了
有時朋友念我不讀訊息 我就多一個理由---因為沒叮噹通知  哈
我一直認為是MIUI和 LINE之間搭配上的問題
因為不想花錢換手機 一直就這樣用著
等壞了再說

网友:
LINE換回舊版7.7.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原來還有這種事情,我的小米5S Plus都是手機有顯示更新才會更新,剛剛看手機的版本是9.1.1.0,我 ...

對於解決Line的提示音,
小米舊型號的MIUI最最最新版,可能比新型號的最最最新版更新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有時叫有時不叫(LINE訊息)有時響有時不響(LINE語音)--絕對不是LINE設定問題
已經麻痺了
有時朋友念我不讀訊息 我就多一個理由---因為沒叮噹通知  哈
我一直認為是MIUI和 LINE之間搭配上的問題..

小米/紅米的授權管理和用來省電的神隱模式/應用智慧省電,可能讓某些APP無法正常運作。

這和ASUS手機內建的智能省電類似,會雞婆到搞給大家亂!

而Line本身就有奇怪且難解的問題,
像開啟藍牙之後,某些手機以Wifi看Line的影片就非常慢!
但看youtube正常,用3G/4G上網在Line看影片也正常,
且是不同品牌/不同型號各種手機都可能發生,連iPhone都會...

過去我家其他手機沒這問題,但某支手機有這問題,
把有問題手機恢復原廠設定、也換了一台無線AP都無解!
結果把手機關閉藍牙, Line用Wifi看影片就正常了!

网友:
應用程式資訊(line的)顯示通知若取消,也不會叮咚喔,我曾經被這快搞瘋了

网友D:
從我開始用LINE就一直有這問題
朋友傳LINE訊息給我,我的手機不但不會叫,且連顯示未讀訊息都沒有
除非我去點開LINE,這時才知道有很多訊息未讀

网友:
用省電模式也會沒有通知。

网友:
把手機關機,把sim卡拿出來輕擦一下再放入,再重開機 ...

网友:
L2

L2

看看設定有無跑掉!

网友:
htc也有這個問題 更新後line會叮咚 但必需連續的訊息進來才會叫
而且是愈叫愈大聲 如果只有單一訊息進來
只有螢幕會亮起來並顯示
到目前也還找不到原因

网友:
我的小米也是,但前幾天小米官網放出新的更新程式下載時有提到是為了解決 line 不會響的解決,所以更新一下小米軟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從我開始用LINE就一直有這問題
朋友傳LINE訊息給我,我的手機不但不會叫,且連顯示未讀訊息都沒有
除非我去點 ...

您好

這好像LINE 沒常態執行,

ASUS 平板設定
找出相關設定,應該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