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冷煤桶改造空壓桶的問題....

楼主(2017-12-23):
前一陣子在版下有問大家,想把瓦斯桶改成空壓機的儲氣桶.
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人如此改造....

但是在討論中有人提到[太重了].....

於是看到有人用冷煤桶改造,這就輕很多了....

我就上網買了一個冷煤桶......

東西道到以後就把冷煤桶上面的氣閥拆下來......

看起來像2分的.....後來發現氣閥的公頭比2分的小上一點點.....
也可以鎖進2分的母頭裡,但有很小的晃動.牙紋是一樣的....但是就是小上一點點....

請問各位,這是什麼尺寸的????

(下面是示意照片)

网友A:
言東東我沒用過, D大用GOOGLE 用冷媒桶 接頭查查看, 有很多圖片!

你現在在做什麼偉大專案, 核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言東東我沒用過, D大用GOOGLE 用冷媒桶 接頭查查看, 有很多圖片!

你現在在做什麼偉大專案, 核彈嗎?n ...

怕人家拿去改造,所以用了不一樣的螺紋?????

网友:
可能不是英制的而是公制的...M??多少?

瓦斯桶改成空壓機的儲氣桶雖然較重,但壓力可以較大.....

网友B:
管用錐形螺紋推拔1/16  高壓瓦斯容器用弁螺紋推拔3/26 瓦斯容器螺紋推拔1/8

网友:
朋友在回收場找一個壞掉的空壓機

网友:
只跟老闆買空桶然後用空壓管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用錐形螺紋推拔1/16  高壓瓦斯容器用弁螺紋推拔3/26 瓦斯容器螺紋推拔1/8

看得頭都大了........

我想把它攻成2分的螺紋,應該可以的......

网友:
我是用這個改裝的!

网友C:
冷煤筒,怎麼當初不買空壓機儲氣筒,至於影片都是撿廢物利用,其實我也想作一個,只是撿不到那麼多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煤筒,怎麼當初不買空壓機儲氣筒,至於影片都是撿廢物利用,其實我也想作一個,只是撿不到那麼多東西, ...

空桶120~180元一個......

做好的4~500.....

空壓機儲氣筒應該比較貴,也比較重.......

另外,這個桶子輕,我可以打好氣,手提著去打自行車胎或汽車胎....畢竟空壓機重多了,不好移動.....

這是其一的原因.....另一原因是我的空壓機只有10L,加這個空桶可以到23L,有需要時也可以變得比較好用....

(我測過了,8KG約是120PSI.......一般汽機車約32PSI....提著去打氣還可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桶120~180元一個......

做好的4~500.....

d大是不是覺得市面上的汽車打氣機不耐用,所以想自己做?

网友E:
也是冷煤桶但跟空壓機無關~~~拍謝我來亂的

网友F:
總裁開放訂購了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總裁開放訂購了沒~~~~~~

A前輩不要害我~~~
賣這個會吃不完兜著走
會賠上好幾輩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前輩不要害我~~~
賣這個會吃不完兜著走
會賠上好幾輩子~~

蔡兄弟
指的是 圖像權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空桶120~180元一個......
做好的4~500.....
(我測過了,8KG約是120PSI.......一般汽機車約32PSI....提著去打氣還可行的....)

這....還以為是要用空氣釘槍、氣動工具用...

只是輪胎打氣,買個腳踩式打氣機不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蔡兄弟
指的是 圖像權吧?

的市泥不好惹
右邊的黃金萬還可以
過年當存錢筒黃兄弟要不要投資壓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的市泥不好惹
右邊的黃金萬還可以

這句"的市泥不好惹"a翻譯是 -- 就是你不好了,是這樣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d大是不是覺得市面上的汽車打氣機不耐用,所以想自己做?

打機車也要發動汽車????

不然就帶電瓶拉電線????

其實打車胎只是附加功能之一.....加大儲氣量是比較大的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還以為是要用空氣釘槍、氣動工具用...

只是輪胎打氣,買個腳踩式打氣機不就好了...

加大儲氣用在氣動工具上才是我的重點.

打車胎只是附帶功能....用很重的瓦斯桶儲氣就沒這附帶功能了.....

有了打氣機才去買氣動工具....發現有些工具用氣動的方式很好....
但10L氣量是小了一點....但是對非職業上的使用者來說,不是很常用,買太大放在家裡也很奇怪....
買小一點的也好移動.....這也是重點.......(10L提起來也有點重了....要是20L的三樓一樓的搬上搬下也不好搬)

增加上輕一點的儲氣桶,其實也是為了容易搬動,不是只是為了打車胎.......瓦斯桶真的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冷煤桶但跟空壓機無關~~~拍謝我來亂的

我也想改色或改圖....但我沒有美術能力.....

改色倒是容易......

楼主:
本來很開心的準備[人生第一次的攻牙]......拿出工具......看到一支最大的......M12 X 1.75

發現不是2分的牙......

請問,2分的牙要用什麼來攻???

有人知道常用的 1分 2分 3分 的要怎麼買嗎????

謝謝.....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本來很開心的準備[人生第一次的攻牙]......拿出工具......看到一支最大的......M12 X 1.75

發現不是2分的 ...

2 分錐形管牙攻牙器,規格是 PT 1/4 -19,如下圖,買的時候只要講 PT 兩分老闆就知道了。

點圖進去下面有規格與價格,不知為何圖會自己縮。

先確認一下原來空桶上的管牙是不是美規 NPT 的,美規 NPT 內牙用常見的 PT 外牙接頭去鎖會很鬆,且無法攻牙成 PT 牙因為 NPT 牙比較大。
只能建議上兩分接頭塗上 AB 膠來填縫止洩是最簡單的,但往後就不容易拆掉了。

PT 是常見的的錐形管牙規格很好買,錐形管牙會越鎖越緊但還是要用止洩膠帶,攻牙用活動板手就行了很好攻的。
剛好我前天也去買了 NPT 1/4 來用,在台北跑了好幾家才買到,NPT 是美規管牙外徑稍微大了一點點,我拿來改市面容易買到的氣管接頭 2 分 PT 內牙攻成 2 分 NPT 內牙才能用在美製的打氣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2 分錐形管牙攻牙器,規格是 PT 1/4 -19,如下圖,買的時候只要講 PT 兩分老闆就知道了。

我是用水電那種白色的止洩帶......用AB膠可能太強悍了一點.....

另外,桶子上那個是母頭,比較小,所以要攻成2分的.....2分的公頭進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水電那種白色的止洩帶......用AB膠可能太強悍了一點.....

用止洩膠帶容易因接頭轉動而漏氣,工業製品會用上膠來固定與止洩,但是用什麼專用膠最好我還沒找到。
AB 膠我用過強度沒問題,要拆前可以先火烤。到五金店問管用膠老闆說螺斯膠就可以但我沒試過,可能要問自來瓦斯配管的師傅比較知道,我看他們是塗像紅丹的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很開心的準備[人生第一次的攻牙]......拿出工具......看到一支最大的......M12 X 1.75

發現不是2分的 ...

常見的螺紋管牙規格

网友K:
樓主
建議不要一直想怎麼攻牙,而是要提供自己相關事物圖片與最終意圖(結果是別人影片或圖片),以利他人提供意見,以合乎自己的要求,可減少雞同鴨講。

冷媒桶大多通用規格只是要接空壓系統需轉換(也大多通用),只要去買轉接頭就OK
冷媒桶車公牙越車越小,還要看管內徑夠不夠。
快速接頭母牙是越車越大也要看外徑夠不夠車,兩相比較漸行漸遠。
下圖 軟管接/牙接/對接/大小接.............亂亂接

所以建議無破壞去買轉接頭(在不影響設備大多是空間,大小口徑不同用轉的),到專門做銅(轉)接頭店面(網路也有,規格說錯就怨不得人)就有,還有三通的可接壓力表。

之前可樂桶有介紹,只拆可樂桶快速接頭拿去做銅接頭專賣店,告知對方要轉空壓快速接頭(也有公與母)店家(很內行)當場說要不要換三通可在接壓力表,當然說好,老闆又多賺一筆,自己又可判斷壓力。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樓主
建議不要一直想怎麼攻牙,而是要提供自己相關事物圖片與最終意圖(結果是別人影片或圖片),以利他人提 ...

你照片中那個綠色的氣閥我把它拆下來了....

桶子上的母頭比2分小一點......2分的公頭進不去....

你上面那些有的沒的我買更多.....各式各樣可能有三'四十個.....大多是1分'2分'3分的....

就是不知道那比2分小一點點的要去哪找.......

(我用2分的公頭去鎖桶子,發現進不去.再用那個氣閥去鎖2分的母頭,才發覺牙都很好轉進去,就那麼一點點鬆)

网友L:
你用止洩膠帶(貼舖西魯)多繞幾圈,多少可以彌補過來,差太多就用電器膠帶來繞,有一種電器膠帶時間久了會自動融接在一起的那種最好。

另外這種冷媒桶的強度夠嗎?會不會變成空氣炸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照片中那個綠色的氣閥我把它拆下來了....

桶子上的母頭比2分小一點......2分的公頭進不去....

樓主
1分半/2分半..........都有
哪個是冷媒洩放開關很薄,而且我的有冷媒,沒辦法不能沒用完就丟,這應該樓主提供。
以上僅提供意見,做與否如前所言最終當事人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句"的市泥不好惹"a翻譯是 -- 就是你不好了,是這樣嗎 ...

虧你想得出來
練笑話你排頭前
差A471大一點點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樓主
建議不要一直想怎麼攻牙,而是要提供自己相關事物圖片與最終意圖(結果是別人影片或圖片),以利他人提 ...

對啊! 應該用 冷煤桶 接頭 搜尋就好了~?  不買現成的轉接頭,卻買攻牙鉸刀...

网友:
搜尋了一下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513526-1-1.html

沒屋頂的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對啊! 應該用 冷煤桶 接頭 搜尋就好了~?  不買現成的轉接頭,卻買攻牙鉸刀... ...

我不知道有這東西......也不知道怎麼買到適合的.....

這就是問題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用止洩膠帶(貼舖西魯)多繞幾圈,多少可以彌補過來,差太多就用電器膠帶來繞,有一種電器膠帶時間久了會自 ...

一般空壓機可以把鐵桶打爆,那我也很配服它....
要是能打爆鐵桶,那可以做的應用就更寬廣了....

R22桶子的耐壓有約300PSI左右

空壓機大多打8KG,也就是120PSI........還差很遠很遠......

(知識就是力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有這東西......

這就是問題所在......

我的小空壓機
壓力開關外殼破損
也沒過載保護
前陣子在回收場拆回來
要幫它換上
剛剛挖出來~參考參考

网友:
重新鑽孔攻2分PT管牙,牙攻深度量一下,不要攻過頭,記得要鎖緊,7~8公斤射到也是很嚴重的
這是以前做的,給版大參考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對啊! 應該用 冷煤桶 接頭 搜尋就好了~?  不買現成的轉接頭,卻買攻牙鉸刀... ...

之前看過某些網文說明介紹
某些型號冷媒桶,內有逆止閥 (氣體只能出無法進)
要改裝成儲氣筒用途時,需加工破壞那個裝置才能充氣
忘了是指哪號數冷媒桶
或許那個加工過程中,牙口也會損傷,導致須重新功牙換新接頭
不知這說法有沒有實例根據 ?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空壓機
壓力開關外殼破損
也沒過載保護

請教總裁

回收場收購這東西
您當下如何確定這零件是好的 (功能正常品) ?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請教總裁

回收場收購這東西

我會插電測試ㄚn_115|
這台空壓機氣筒底下的洩氣閥鏽破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會插電測試ㄚ
這台空壓機氣筒底下的洩氣閥鏽破了

回收場讓您現場插電測試
那交情肯定很好

小弟的空壓機
壓力開關漏氣(不確定內部那裏破了)
若這樣狀況的空壓機,丟到回收場
下一手,就算插電試,不知能否試的出來開關內部漏氣問題 ?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回收場讓您現場插電測試
那交情肯定很好

一般我不是太會去試空壓機,
那天倒是有買一台DC12V空壓機忘了馬力多少小小的
好可愛而且是良品~~好爽
至於你的問題
就這三處會漏氣
有漏氣你應該查得出來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不是太會去試空壓機,
那天倒是有買一台DC12V空壓機忘了馬力多少小小的
好可愛而且是良品~~好爽

小弟的壓力啟動開關
外表有查過,接頭處都噴上肥皂水沒冒泡
聽聲音,漏氣位置在開關盒內部
(還未拆開它細查洩漏點位,就怕是內部壓力膜片破裂沒得買來換)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小弟的壓力啟動開關
外表有查過,接頭處都噴上肥皂水沒冒泡
聽聲音,漏氣位置在開關盒內部

老師真是研究深入,我沒遇過也不知裡面構造
改天我去拆一個寄給你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老師真是研究深入,我沒遇過也不知裡面構造
改天我去拆一個寄給你

總裁您客氣了
不用拆寄給我啦
小弟空壓機使用率不高,
所以將就著用(等更嚴重時再來找它的碴)
空壓機當初買便宜貨的後果,
只用了2年就出過不少問題
(運轉電容爆掉/逆止閥碎裂/油封老化漏油/橡膠減震腳硬化/搬運膠輪破裂/集氣銅管振斷掉/排水閥脆裂....等)
一堆零件都快換完一輪了n_043|

网友F:
黃金萬兩我要一個!

超酷的~~~~~當痰盂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黃金萬兩我要一個!

超酷的~~~~~當痰盂用

黃金萬兩應該當存錢筒彼要合適吧? 當硬幣存滿後應該抱不動

當痰盂用還要焊接手把 不然不好拿去倒掉清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之前看過某些網文說明介紹
某些型號冷媒桶,內有逆止閥 (氣體只能出無法進)
要改裝成儲氣筒用途時,需加 ...

我有看到說要鑽掉.....

我買回來研究以後,覺得應詃是從冷媒桶的出氣口鑽掉,應該很簡單.
如果你有冷媒桶,轉動時看進去就可以看到有一段像鐵線一樣細.....應當從那裡鑽掉就行了...
東西會掉到桶裡.

我看到有人把冷媒桶的氣閥拆掉,我才把那個氣閥拆掉的......不太好拆.....要很用力....
但拆掉氣閥的改造會比較好.....那個氣閥是多餘的....

(另一點我拆掉氣閥的原因是....那個逆止閥會掉進桶裡.....叮叮噹噹的....會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M:
總裁您客氣了
不用拆寄給我啦
小弟空壓機使用率不高,

我覺得自己會修會處理,買便宜貨沒有什麼不好啊!!!!

現在很多新的東西也都是便宜貨,會撿的人有撿不完的東西.......

別人沒辦法撿,撿不了......就等著能撿的人撿.....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黃金萬兩應該當存錢筒彼要合適吧? 當硬幣存滿後應該抱不動

當痰盂用還要焊接手把 不然不好拿去倒掉清洗 ...

丟銅板會很重~~~應該也抱不動,只有台灣銀行才給換鈔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自己會修會處理,買便宜貨沒有什麼不好啊!!!!

現在很多新的東西也都是便宜貨,會撿的人有撿不完的東 ...

沒向總裁伸手
因為怕他無償贈送 (可是他卻花錢向回收場買)
上次已經無償收一組顯微鏡了
怎能每次搞霸王餐

小弟,等下年度編列預算出來後
有機會,才會商請總裁幫忙代購採買
非排斥回收物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不是太會去試空壓機,
那天倒是有買一台DC12V空壓機忘了馬力多少小小的
好可愛而且是良品~~好爽

如何漏氣、一般是內部膜片有問題、或密封圈裂化、有時是髒東西卡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回收場讓您現場插電測試
那交情肯定很好

老師你功課沒做好?
蔡老弟底細被痞德大弟挖出來了!
請詳讀痞酷論壇回文…

楼主:
我去找冷媒桶的氣閥接頭,想把接頭轉成2分的。。。。
好像不是很好找。。。。網拍也沒看到。。。。
網拍應該會有的??
(在34#蔡大的照片有,但不知道怎麼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找冷媒桶的氣閥接頭,想把接頭轉成2分的。。。。
好像不是很好找。。。。網拍也沒看到。。。。
網拍應 ...

你既然是上網買了一個冷煤桶...
那個賣冷媒桶的賣家應該就有適當的轉接頭和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師你功課沒做好?
蔡老弟底細被痞德大弟挖出來了!
請詳讀痞酷論壇回文… ...

有嗎 ?
沒注意到哪篇文章有提到

小弟再回頭翻找一下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