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聯電機FV-36/8A輸出電壓不足

楼主(2017-12-23):
今天在倉庫翻出一台
麻聯電機FV-36/8A充電器上電測試後發現
弱-1.5V輸出 中-3.1V 強-6.8V輸出 電流只有0.3A
不知這是哪裡壞了~
內部電路  會是這些電容出問題嗎?
電容型號<<這是啥規格的啊?
分段開關

請教各位了~

网友:
電容故障+1

网友A:
浮動電壓 2-55V

你有接電池(12V, 24V, ...)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動電壓 2-55V

你有接電池(12V, 24V, ...)否?

測量時 沒有ㄟ~
因為接上電平時就會量到電瓶的電壓
但是輸出的電流沒有上升~這是錯的~

楼主:
看不懂電容規格不知道如何買來更換
大姊知道嗎?
買小物跑市區問有點麻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量時 沒有ㄟ~
因為接上電平時就會量到電瓶的電壓
但是輸出的電流沒有上升~這是錯的~

你想一個問題...

它是浮動電壓,你接什麼電池就充什麼(電池)電壓規格...
它要怎麼做到...就是要先偵深電池電壓,
你不接電池,自然就不用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電容規格不知道如何買來更換
大姊知道嗎?
買小物跑市區問有點麻煩

這要請版上高手回答、我也疑惑中?
之前有研究過薄膜電容、
這好像又是另一種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個問題...

它是浮動電壓,你接什麼電池就充什麼(電池)電壓規格...

就算是浮動電壓~接上電平時電流應該要上升吧!
現在是 電壓&電流 多不會上升啊!
沒接電瓶切到強的位置是6.8V輸出電流0.3
接上只剩10V的電瓶~輸出電壓就變成是10V這應該是電瓶的電壓 ~輸出還是只有電流0.3
這樣應該是無法對電瓶充電的~沒錯吧!

网友B:
全機就那幾個零件,用最笨的方法一個一個查就知道那一個故障了。
2-250這組數字或許是2uF 250V,不放心就找個電容表每個都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建議是先確定你的變壓器是正常的!

网友C:
沒接電池 等於沒負載 就有0.3A好像不對 沒負載怎有電流

先量變壓器輸出腳AC電壓是多少 ?

沒接電池就有電流 從輸出端往回查 看哪邊在消耗電壓(應有微短路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接電池 等於沒負載 就有0.3A好像不對 沒負載怎有電流

先量變壓器輸出腳AC電壓是多少 ?

要說短路的話也許這個開關可能有問題
這種不知道是啥規格的~不知道好不好找~明天來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機就那幾個零件,用最笨的方法一個一個查就知道那一個故障了。
2-250這組數字或許是2uF 250V,不放心就找 ...

老大這是電容沒錯吧!
請教這是啥種的電容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接電池 等於沒負載 就有0.3A好像不對 沒負載怎有電流

先量變壓器輸出腳AC電壓是多少 ?

這種漏磁變壓器的磁場不小,電表離的又近,搞不好是感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這是電容沒錯吧!
請教這是啥種的電容阿!

有品牌的電容在外表都有標示,不過你的電容並沒有標示,所以要從外觀無法知道是那一種電容,你先確定電容有沒有故障再說。
當然sa2086 說的開關故障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品牌的電容在外表都有標示,不過你的電容並沒有標示,所以要從外觀無法知道是那一種電容,你先確定電容 ...

目前只知道是 TOWA 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知道是 TOWA 做的

跟我看過的TOWA電容不像,很有可能是仿冒的

网友:
用4甌姆電阻當負載看有無8A
量一下輸出電壓看有無36V
如沒有查一下變壓器有無正常交流輸出---無輸出就是切換開關或變壓器故障
有輸出就是就是整流器跟電容問題

网友:
建議先把電容那塊整各重焊換錫.pcb防焊漆也刮掉一點.焊的時候讓焊錫能焊到旁邊.預防斷箔看不出來

网友D:
TOWA 電容 在這裡的腳色  只是與 變壓器串接 達到降電流目的
(跟有人額外將電扇串電容 減速意思一樣)
開關-強=> 不串
開關-中=> 串第一組電容 ( 2-250  *4顆)
開關-弱=> 串兩組電容  4顆串4顆

將開關撥到 [強] 檔位時 , 電容是無作用的 (電容好與壞就無關電路工作)

我的看法 電容不管, 先處理 [強] 檔位時 為何電流出不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WA 電容 在這裡的腳色  只是與 變壓器串接 達到降電流目的
(跟有人額外將電扇串電容 減速意思一樣)
開關 ...

這塊版子上有8顆電容並連串接在一起沒有分段
分強弱~在線圈的輸入端

這種薄膜電容該買哪一種來換n_079|
電容容質用電錶量到多是3.8~4.8uf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算是浮動電壓~接上電平時電流應該要上升吧!
現在是 電壓&電流 多不會上升啊!
沒接電瓶切到強的位置是6. ...

我記得這種充電器會依你的電瓶的電量續充、這代表你的電瓶目前只需顯示的電流量充滿、
這樣充到電流=0時、代表電池已充滿。
如果一開始電流=0時、這個電瓶已故障。
這是以前我用充電器時的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記得這種充電器會依你的電瓶的電量續充、這代表你的電瓶目前只需顯示的電流量充滿、
這樣充到電流=0時 ...

有交叉測試過~電流出不來~電壓不足

不知道電容規格卡關中!

网友F:
整流器是用哪一種方式???
二極體
還是
SCR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流器是用哪一種方式???
二極體
還是

沒有看到這些元件n_079|
市電直接進入線圈就像這樣

這些電容是濾波用的嗎?不懂n_079|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有看到這些元件
市電直接進入線圈就像這樣

圖片中..紅色圈圈的零件...是大功率二極體或SCR
後端只有一支腳的是二極體 .....2支腳的是SCR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圖片中..紅色圈圈的零件...是大功率二極體或SCR
後端只有一支腳的是二極體 .....2支腳的是SCR

沒注意到這個
等等立馬拆下來看一下~

楼主:
請問這種2極體要如何測量阿~好壞阿n_079|
拆下後看不到型號n_094|
不知道規格~這是逆向/還是順向n_083|
又卡住了~:on_081|

圖片上的接點~BB檔全部是導通的~線圈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2極體要如何測量阿~好壞阿

拆下後看不到型號

普通二極體的故障種類、特徵及開路、在路、帶電檢測方法

二極體相關基礎訊息,
可參考ciko.ciko老師教學影片 11分30秒開始
PIGOO 痞酷網 電子儀表課程 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VHRpBtdHI
1.2 半导体二极管 1.2.1半导体二极管的几种常见结构 PN 结加上管壳和引线,就成为半导.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2極體要如何測量阿~好壞阿

拆下後看不到型號

ericchou老師在29樓已有說明詳細...
老灰狼的初步認知(有摸過的)...大功率二極體好像只有一種規格
能焊接的一端是正極.....螺絲端一定是負極

楼主:
測量結果~單向導通
3顆數值多一樣~ 這樣就是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