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ANYO 電風扇 EF-14MRS 電源改裝

楼主(2017-12-23):
我隨便寫寫......

目前市面上便宜的家電,若有使用到微電腦控制的,它的電源供給的部分基本都已經被
阻容式供電器所攻佔,這台電扇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且有向上(高單價電器)蔓延的趨勢。

先來看看基板。

看到這種的,其基本故障,不外乎電源與按鍵,只要搞定這兩個,90% 的案件就完結了。

這是待機的耗電量。0.64W 看似不高,PF 卻是低到不可思議的 0.065。

電壓×電流 是好多?

這種的輸出用電,不是 5V 就是 12V 佔了多數。這片是 5V 供電。

超小型的 adaptor,一看到它馬上就知道是好東西,買了一堆就是為了要解決鼠患。

大小與電容器差不了多少。更大更高級的也有,但殺雞焉用牛刀?

先把不必要的零件拆下,找個適當的位置與方向裝好。阻容降壓器用的大電阻(在保險絲旁)留下續用,可以作突波保護使用。

上電測試,5V 沒問題。

這不是沒接,而是耗電已經低於儀器的靈敏度所以測不出來。LED 開了三顆一樣是量不出來。

全部 OK 後,電容換新,電路板上 704 固定。這樣電路板電源的部分就處理完畢。

好了,各位就隨便看看吧。

网友:
一切都是省成本阿~~

网友A:
類似這個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RPDZN小体积AC-DC降压模块精密智能开关模块110V220V转5V隔离电源
有淘寶
再有這種創意,加上服務
高級高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類似這個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0.18eed3cdEGs1Lg&id=527538079756&ns=1&a ...

直接點明:就是這家就是它。

只是說維修上這麼做的人幾希?量大直接請人批進來也不錯。

放眼望去家電區每隔幾篇就會出現相關的問題,光看到電路板的圖片心裡就有數了。
這也算是一種另類的經濟奇蹟了吧!

比起為電視換上公板,這個實作難度低的多多了,值得推廣。

网友:
可以開團了~

网友:
真的連待機都很省電喔!

网友:
一般簡易型的微電腦家電,電子材料成本都要控制在100元以下...
圖片上面的材料大概40-50元...只求有功能,不求撐多久。

感謝大大的分享,可以讓家電產品的壽命更好。

楼主:
其實大部分搞技術的人,都是善良單純的。產品出自自己的手就像自己培育出來的孩子一樣,誰會不想讓它得第一?嗯?

論這裡人的能力,那是絕不輸給外面歐美日那些人。那問題出在哪裡?大家應該心知肚明。

時代就是這樣,有高潮也有低潮,有混亂也有承平之世。科技產品現在的確是走到了假貨橫行的時間點,但是物極必反,不會永遠都是如此的。只是說,現在正處於這個稍微有點混沌掌權位置,雖不得經國治世之位,但至少要知道如何保全己身。適當的傳撥一下這些知識……什麼知識?對得起天,對得起地,對得起古聖先賢,但是也許,會,稍微對不起有點錢的老闆就是了。

之前看過一篇文章,「工程師」一詞出自英國,原意至高,離聖人不過是一步之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