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用手持砂輪機切厚管.....

楼主(2017-12-23):
前一陣子我在想大一點的鐵管要怎麼切......

手持砂輪機只能切小鐵管......

看到這個以後,覺得他的做法很好......大家參考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RcWpk8D93U

网友:
手提砂輪機加機座配件
改成切斷砂輪機式樣
然後切斷砂輪機上的工件夾持虎鉗口,
兩端加上軸承夾持輪 (此影片中示範的V型軸承夾持器)
就可更方便夾持大尺寸圓管,方便另一次的圓管切割夾持

网友A:
不是買台 14"砂輪切斷機就好了?
很多賣鐵材/管材的水電五金材料行都有一台14"砂輪切斷機... 便宜的約2千多元。

過去我也買過4"手持砂輪機的轉接支架,後悔沒買 14" 砂輪切斷機...
因為14"切斷片的平均成本比4~6吋切斷片便宜多了! 且14"切斷片直徑夠大,一刀就能兩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買台 14"砂輪切斷機就好了?
很多賣鐵材/管材的水電五金材料行都有一台14"砂輪切斷機... 便宜的約2千多 ...

影片中的切管輔助件
應該也有應用的發揮空間

例如 : 現場高空切管或修改時,小型方便操作
          台式切斷機上不去作業的時機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