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瓦斯熱水器 關水後 不滅 持續燃燒30 秒 正常嗎

楼主(2017-12-23):
第一張照片 關水後 不滅 持續燃燒30 秒

當關水時 => 頂針正常下降 => 正常釋放微動開關 => 但是 還是 有 一點點的火苗 持續燃燒30 秒

這時 拔除電池 也沒用  要強制關掉瓦斯總開關才會滅

正常嗎?

b

b

第二張照片    正常開熱水 全點燃 狀況

A

A

网友:
不正常 請更換控制器、花一點小錢、求安心。

大大請依版規
主旨 品牌+型號+故障原因

网友A:
半年前,你就發問過 熱水器問題
  2017-3-2 櫻花牌 熱水器 ABS 無水盤 SH-1016R 不點火

考量一下 熱水器 使用年限...

或許是該升級換成 數位恒溫  熱水器 的時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你就發問過 熱水器問題
  2017-3-2 櫻花牌 熱水器 ABS 無水盤 SH-1016R 不點火

難怪此文章這麼眼熟。

网友:
櫻花熱水器SH-1016R此型號熱水器為ABS熱水器,就是沒有用水盤來點燃熱水器,而是利用冷水進入口通過管內的水量檢知器來點燃熱水器

所以請檢查 ... 從冷水進入口通過管內的水量檢知器到熱水管所屬迴路是否有漏水 。

或是拆開移除熱水器左側連接到牆內熱水管的軟管 。
直接試著 ,開關冷水側、三角凡而,來測試熱水器功能。看是否正常 。

楼主:
lkkseemi 您真內行.

此次有問題的是另一台 櫻花熱水器SH-8205RC 有水盤的(傳統的) 不是 ABS熱水器

main

main

=> 冷水進入口通過管內的水量檢知器到熱水管所屬迴路皆無漏水

=> 當關水時, 頂針正常下降至定位(即底端, 正常釋放微動開關, 水盤皮正常) => 但是 還是 有 一點點的火苗 持續燃燒

拔除電池 或拔除 主瓦斯 供電迴路 都無法排除 一點點的火苗

閥

我的懷疑是 主瓦斯 機械 氣體迴路閉鎖 不全

這種情型 換了點火IC 還是無解, 既然拔除 主瓦斯 供電 => 就應該閉鎖 是嗎?

火

楼主:
謝謝各位 問題已解決

當關水時, 頂針正常下降至定位(即底端, 正常釋放微動開關, 水盤皮正常):
  => 但是 還是 有 一點點的火苗 持續燃燒 拔除電池 或拔除 主瓦斯 供電迴路 都無法排除 一點點的火苗
  => 與電路無關 因 拔除電池 或拔除 主瓦斯 供電迴路 都無法排除

疑是 主瓦斯 機械 氣體迴路閉鎖 不全 => 清了 A/B 2處 閥門  => 問題已解決 => 我的懷疑是 主瓦斯 機械 氣體迴路閉鎖 不全

网友:
拆到那裡才解決,是有點累... 但因為只是母火過30秒沒熄,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因瓦斯是純氣體,沒有空氣中的雜質,
只要常用熱水器(噴瓦斯),瓦斯導管的部份不容易有什麼阻塞,
但若長期沒用熱水器,瓦斯導管是可能會有阻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