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中貼片電容

楼主(2017-12-24):
圖中是筆記本電路圖,因網絡裝不到驅動,檢查是圖中綠圈C1電容開路,
電容是1000P/3KV可以用甚麼規格代用?是不是要用3KV耐壓以上?
請指教謝謝

网友:
1.請參考此篇介紹.http://shyuanliang.blogspot.tw/2013/02/transformer.html
2.此電容作用應類似輸入/輸出信號的突波吸收電容,故使用了高耐壓,若在正常信號傳輸下,電壓準位應在10V以下,故應急使用,可採一般耐壓電容,這你需自行決定.

网友A:
C1電容開路

是如何量的?? 電容表 還是三用表電阻檔?
三用表電阻檔 量電容  得到'開路'  是正常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電容開路

是如何量的?? 電容表 還是三用表電阻檔?

你好
用表電阻擋量沒有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表電阻擋量沒有阻值。

電阻擋量沒有阻值。
所以 那綠圈C1電容是正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擋量沒有阻值。
所以 那綠圈C1電容是正常的 。

但著機C1量不到電壓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著機C1量不到電壓為何?

量不到電壓 是好事
CT/CMT 是LAN網路變壓器 各自代表輸出入變壓器線圈 的中心抽頭
C1量不到電壓 是好事
代表輸出入中心 沒有電壓差

當輸出端LAN 的網路線 因種種原因 浮動未接地時
可能感應靜電 進入 PCB版內線路 經由網路變壓器雜散電容 進入擊壞LAN 晶片
R1-R4-C1  就是 吸收靜電 平衡輸出入兩端中心電壓

網路變壓器 CT vs C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不到電壓 是好事
CT/CMT 是LAN網路變壓器 各自代表輸出入變壓器線圈 的中心抽頭
C1量不到電壓 是好事

說得很詳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