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菱mr-j2s-10a ,馬達短路就出現.故障顯示AL.16代碼

楼主(2017-12-24):
三菱mr-j2s-10a ,馬達短路就出現.故障顯示AL.16代碼....故障請教

發現U.V.W線有短路到造成電路板銅線燒斷;40mΩF是什元件怎測量?

AL.16代碼

AL.16代碼

40mΩF

40mΩF

网友A:
它是低阻抗的檢流電阻  一般電錶是量不出來的  會量到類似於短路的測量值

网友B:
微歐姆表專用來測量低阻值。

楼主:
mr-j2s-40a板子拆14.3mΩF可代替嗎?

网友:
網海文查的訊息

故障顯示AL.16代碼說明 :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gay44a.html

AL.16-編碼器故障。
內部參數亂或編碼器線故障或電機編碼器故障。
參數恢復出廠值或者更換線纜或者更換電機編碼器,若故障依舊,則驅動器底板損壞。

您有換接過其它正常馬達測試過,(交叉比對正常模組)
同樣出現AL.16代碼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低阻抗的檢流電阻  一般電錶是量不出來的  會量到類似於短路的測量值

請教

若是檢流電阻
1. 會不會應該有三顆 (U V W三相,分別各一顆)
2. 檢流電阻是否是否已併接方式構成,(圖中似乎是串接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歐姆表專用來測量低阻值。

ysc大 意指 "40mΩF"
是 40 micro Ω Fuse 的意思嗎 ?

网友:
編碼器信號異常.
CN2.P5-LG要有DC5V.編碼器電源.
有斷線.
(不會CN2沒插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sc大 意指 "40mΩF"
是 40 micro Ω Fuse 的意思嗎 ?

40mΩ是0.04Ω,還沒到micro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mΩ是0.04Ω,還沒到micro啦。

Sorry
一時把小m,搞混成機械用語單位
把ciko.ciko老師影集剛教的全忘光了n_109|

謝謝提示
電學單位
英文字首代號的倍數意義:
小m = 毫(milli) = 10^-3

楼主:
1.  抱歉馬達短路才出現.故障顯示AL.E6代碼.....這圖是每接任何
1.1要接通才能故障顯示AL.E6代碼?每別的?
2.檢流電阻是串接方式.但接道7860L光偶合器的IN,U V 有檢流電阻..但W無接檢流電阻 (U V W三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抱歉馬達短路才出現.故障顯示AL.E6代碼.....這圖是每接任何
1.1要接通才能故障顯示AL.E6代碼?每別的? ...

sorry

板大您一開樓時
都只提到 "故障顯示AL.16代碼"

現在
說明實際狀況,是 "故障顯示AL.E6代碼"
那前幾樓回覆的,有些就不是解方了

AL.E6 - 表示伺服緊急停止。
引起此故障的原因一般有兩個,
一個是控制迴路24V電源沒有接入,
另一個是CN1口EMG和SG之間沒有接通。(確認看看)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gay44a.html
或參考原廠說明書中細項資料 : MR-J2S-   A SERVO AMPLIFIER INSTRUCTION MANUAL

另外
您提到的檢流電阻
不管是接在三相中的IN 或 OUT端
三顆都是標示同樣規格(40mΩF)嗎 ?

网友:
1. 用微歐姆計側量,或者看你的電表解析度夠不夠,夠的話可以測別相的電阻比對參考
2. F可能是誤差值
3. 注意最大電流

微電阻(電流偵測電阻)

微電阻(電流偵測電阻)

2.53 MB, 下載次數: 15

微電阻EDM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rry
一時把小m,搞混成機械用語單位
把ciko.ciko老師影集剛教的全忘光了

再把 ciko.ciko老師教學影片溫習一下
關於電阻單位的說明
影片6分鐘處,M & m 差異

PIGOO 痞酷網 電子儀表課程 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MRdAOYD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