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N5700 無背光

楼主(2017-12-25):
各位前輩好,

最近家裡電視突然無背光,根據以前自己修液晶螢幕的經驗猜測大概是高壓板故障,因此買了一片高壓板來換,結果換完卻仍然沒有畫面,請教各位我要從何找起呢?
PS.在我首次拆開電視背蓋後突然背光又亮了,但是一陣子後又熄掉.因此假設led燈條是沒問題的

网友:
看圖片 應該是量LED輸出電壓有DC121V

猜測應該是LED燈條出問題

网友:
這台LED是透鏡式的~
很好修~
看要背娃娃~還是整條換都好弄~
就是拆面版要小心不要弄破了=,=

网友:
個人覺得led燈條問題極大,這台很好處理

楼主:
sa2086 大您好, 那個位置我量正負極應該是輸出沒錯,但電壓則是從127一路降到107之後再跳回127,就這樣一直重複降,回,降,回

fireway 大您好,請問揹娃娃是什麼意思?請問燈條的型號該怎麼看呢?

hankhu 大您好,這台是不是LED燈條問題是通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2086 大您好, 那個位置我量正負極應該是輸出沒錯,但電壓則是從127一路降到107之後再跳回127,就這樣一 ...

http://bbs.pigoo.com/thread-6567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641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6068-1-1.html
背娃娃就是這樣~
燈珠有分6V 3V
站上很多文章~google一下就有了
最好是整條換~
可能買不到剛好對孔的燈條~可以直接擺在白色反光片上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6534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3735-1-1.html
換透鏡式燈珠其實很容易~
但最困難的是拆面版~要小心再小心~
不要弄破~不要弄破~不要弄破~
很重要再講三次~
不要拉面版上方的電路版來分離面版~
軟排跟面版玻璃只是膠合而己~
用力拉就會GG會GG會GG~
很重要再講三次~

网友:
燈條壞+1 大約50燈 建議一次換新的 畢竟是自己要看的 拆越少次風險越小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非常感謝您的回覆,請問如果手邊沒有led測試器,如何測試燈珠故障呢?我在網路上爬文有看到是說可以用R10k檔位來測試,不知道這個方法可不可行呢?

nagual0921 大您好,老實說我也是第一次拆到電視機,所以也是有點怕怕的,不知道在拆面板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訣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567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6417-1-1.html
http://bbs.p ...

看了背娃娃方法後有個疑問,至舊文多不給回應,只好在這邊發問了。

有看到說散熱會影響 led 壽命,那背娃娃雖然有用散熱雙面膠,
但是燈條的表面都有白漆,直接貼在上面是否會影響散熱?
既然"娃娃"也是要另外焊線和燈條串接,那把舊的燈珠段剪掉,
讓"娃娃"的散熱雙面膠直接黏在鐵片上是否會好點? (雖然會多點工比較麻煩就是了)

网友:
拆面板可以上YouTube 打上您的機型 我記得有相關影片。
重點是拆的時候螺絲要記住 不要鎖錯 面板跟鏈接的位址版要小心別拉扯到  大致上就這樣 如果沒有把握建議還是請有經驗的師傅幫您比較保險

网友B: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非常感謝您的回覆,請問如果手邊沒有led測試器,如何測試燈珠故障呢?我在網路上爬文有看 ...

手邊沒LED燈條測試儀,如何測試燈珠故障呢?

能用指針式三用電表 切換在RX1檔 用紅黑棒來測試LED燈珠好壞 一次只能測試一顆
測LED燈珠 指針式三用電表 紅黑棒交換兩邊測試 會有一邊燈珠會亮 要注意的是指針式三用電表RX1檔紅棒是輸出負極 黑棒是正極 燈條LED是用串聯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邊沒LED燈條測試儀,如何測試燈珠故障呢?

能用指針式三用電表 切換在RX1檔 用紅黑棒來測試LED燈珠好 ...

建議用R x 100 用R x1眼睛有一天會瞎掉

楼主:
purpal 大的問題我也是滿好奇的,而且厚度似乎耶會增加
nagual0921 大您好,感謝指點,我拆的時候再個做個記號好了,非常感謝您
sa2086/nagual0921 大,依照兩位所說的,這樣是不是只能用指針錶來測試?因為我手上沒有指針式的電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purpal 大的問題我也是滿好奇的,而且厚度似乎耶會增加
nagual0921 大您好,感謝指點,我拆的時候再個做個 ...

數位的可以用二極體檔位~
只是不會很亮就是了~

网友C:
拆面板不困難,困難的是要很仔細很細心,不然有可能燈條換好了,面板破了,那就白忙一場了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了解,感謝您的指教,另外請教一個問題,若我知道燈珠電壓的話我是否也可以用乾電池接線下去觸發看看燈珠會不會亮呢?

hankhu 大您好,感謝,這也正是我怕的,後續檢查完後再來跟各位報告一下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了解,感謝您的指教,另外請教一個問題,若我知道燈珠電壓的話我是否也可以用乾電池接線下 ...

用乾電池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面板不困難,困難的是要很仔細很細心,不然有可能燈條換好了,面板破了,那就白忙一場了 ...

hankhu你再叫我嗎??
          之前一台60吋修好LED接點後
          面板沒保護好被貓貓搞破~~~哭了好幾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hankhu你再叫我嗎??
          之前一台60吋修好LED接點後
          面板沒保護好被貓貓搞破~~~哭了好幾 ...

原來蔡董也有這經驗啊
我是在說我自己啦,我是修好面板後要裝回,結果螺絲鎖上咔一聲,破了,面板也買單了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 我用二極體檔位燈條沒有亮,用乾電池9v也沒有亮...想確認一下我側的方式是不是正確的,如照片所示,我是直接接在左邊+-接點上測試,但沒反應,9v也一樣,LED燈上的塑膠蓋也拆不下來,能否請教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測單點?我手上是有24v的直流power不知道會不會太過頭了
hankhu 大您好,感謝指點,就在拆完裝好後看到您的回文發現,我剛剛就差那麼一點點就面板也去了,兩邊的固定凸點真的是很危險,一個沒注意就都白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 我用二極體檔位燈條沒有亮,用乾電池9v也沒有亮...想確認一下我側的方式是不是正確的,如 ...

應該是要就單顆 led 燈珠兩端看有沒有預留的觸點去一顆一顆測,因為是串聯的,只要壞一顆,你直接接左邊的+-接點整個迴路還是斷路啊,當然不會亮。
如果沒有預留觸點可能就要自己想辦法刮開保護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 我用二極體檔位燈條沒有亮,用乾電池9v也沒有亮...想確認一下我側的方式是不是正確的,如 ...

如果要單換燈珠(全部)那對於你來說應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沒有工具),所以我們建議你直接換燈條,這樣比較好解決,再來因為就算你會換燈珠,很多人換好要再裝回透鏡會失敗佔大部份,所以我個人會建議你換燈條比較快

网友:
全換比較好+1
50燈而已
補充一下
如果要從燈條前端的正負端子直接點亮的話
一粒燈珠約3v,如果一隻燈條有10燈串聯,
則最少要給30v的電壓才會讓燈條亮起

网友:
全換比較好+2
新手這樣比較保險,沒設備量測,如用9v量一顆,那準備在燒。正負方向搞錯再燒。
加油,,,

楼主:
purpal/nagual0921 大您好,感謝提點,我後用美工刀刮開一點點後再用二極體檔位側確實會亮,問題來了....沒有壞點...每一顆都會亮,我重複用兩顆乾電池3V去測,每顆都會亮,測到眼睛有點受不了,請問這樣還可以往哪個方向去找是壞什麼...
kaijay 大您好,還好我9V是只接頭端,沒有單顆單顆測,不然就真的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urpal/nagual0921 大您好,感謝提點,我後用美工刀刮開一點點後再用二極體檔位側確實會亮,問題來了....沒 ...

那量一量相接的接頭~
有沒有接觸不良~阻抗大的~

网友:
不知道一串幾顆?既然每顆都會亮的話,可以算一下單條需要的電壓,直接接你原本接的左邊+-接點,試試能不能讓單條都亮起來,如果不行的話也許是燈條中間有斷路;如果可以的話,那就是各燈條在串併的時候的問題了,可能接頭鬆了或空焊了。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我今晚回家再來測量看看,感謝您的指點

purpal 大您好,這個燈條是左右串起來的如果是把左右拆開是一邊五顆,總共10顆,因為不知道電壓,所以假定單顆/3V 如果一串10顆可能至少要30V,不知道我直接用24V的電源供應器有沒有辦法測試?若是說兩燈條串接的地方的問題的話可能沒有,因為昨天再測的時候我有一頭電源是跨接頭的,每一條都這樣測,所以串接的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不過接到最前面電源板可能就需要再測試看看.感謝您的指點!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昨天測過後,在紅色圈處發現正極阻抗大概有500-600歐姆,期間每次電插下去開機就會閃一下,此時測量輸出電壓是浮動的133-107,後來把這個位置的頭壓了一下又開,發現所有的led燈都會閃,但不是很亮的那一種,最後把這條拔起來重插後發現全都會亮了,量測電壓也是穩定的133.xx, 當我測單條LED燈電壓時,發現從最下面那一條到最上面每一條電壓都不一樣,27.xx, 28.xx 30.xx都有,不過都是穩定的數值,只有測到紅圈處那一條30.xx時,後面的兩位數會一直亂跳,電錶探針不小心壓太大力燈就全熄了,但拿開敲一下又全亮,但有時會忽亮忽暗的,請問這算是燈條故障還是單純接觸不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昨天測過後,在紅色圈處發現正極阻抗大概有500-600歐姆,期間每次電插下去開機就會閃一下 ...

你可以把接頭拆掉.直接悍線.就可確認是不是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昨天測過後,在紅色圈處發現正極阻抗大概有500-600歐姆,期間每次電插下去開機就會閃一下 ...

避免以後接頭有問題~
最好全部都用線~
另外焊接~

网友:
感覺可以恭喜完修了~~~~~~~
千萬記得裝回面板的時候要小心再小心,別樂極生悲囉。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您好,昨天測過後,在紅色圈處發現正極阻抗大概有500-600歐姆,期間每次電插下去開機就會閃一下 ...

恭喜找到故障點了
不要用接頭了  直接把線和在燈條板上即可

楼主:
各為前輩好,新年快樂先!
感謝各位的經驗分享及指點,昨天已經完修了,應該是燈條接點接觸不良造成的,在接點上焊死後確實電壓回穩了,非常感謝各位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