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00HL LED 螢幕白屏

楼主(2017-12-25):
手上一台ACER S200HL LED螢幕
故障情形是: 白屏
拆開後,只有一片機板,輸入是19V電源
先把幾個主要元件的電壓量出標示出來,請教各位該從那邊下手
本身不具備電子專業,各位回文不懂的地方,我會先努力查資料,
不懂的再請教各位!

楼主:
補上這張後製的,看會不會比較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這張後製的,看會不會比較清楚

量一量看有沒有電壓到面版~
有的話請往面版查修~
沒有的話~查線路囉~

圖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
排線先用橡皮嚓 嚓看看(接點部分, 看有無 氧化 )
在量一量, 面板有沒電壓 .(排線 兩端都要量)
我懷疑 有可能 是 面板掛ㄌ (面板上ㄉ電路 )

楼主:
剛量了一下面板排線15腳的電壓由 左---右 分別如下:
1.4 / 1.37 / 1.35 / 0 / 1.27 / 1.05 / 1.03 / 1.4 / 0 / 1.05 / 1.23 / 1.0 / 30 / 3.3 / 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量了一下面板排線15腳的電壓由 左---右 分別如下:
1.4 / 1.37 / 1.35 / 0 / 1.27 / 1.05 / 1.03 / 1.4 /  ...

面板有30v?
建議面板加排線拍一張,面板型號可以核對你那15個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有30v?
建議面板加排線拍一張,面板型號可以核對你那15個電壓

抱歉
這幾天忙,過2天補圖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