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換面板後畫面輪廓文字據此狀怪怪不連貫,

楼主(2017-12-26):
SYNCO LT-420H(D53) ˋ42吋LCD TV

SYNCO LT-420H(D53) ˋ42吋LCD TV

新換V420H1-L151

新換V420H1-L151

原面

背視圖

背視圖
板Tˋ420HW04  V2不良,經更換同規格Vˋ420H1-L15面板後畫面輪廓文字據此狀怪怪不連貫,不知原因為何?敬請前輩賜教

影像輪廓鋸齒狀

影像輪廓鋸齒狀

文字斷續不連貫

文字斷續不連貫

网友:
友達用奇美來換 有查面板規格數據嗎 有些接腳要修改的 不然就是分辨率不同

网友:
高解析面版是二組訊號線~
一組十條線~
A組跟B組互換即可~

网友:
紅框跟綠框位置不變整個調換

网友:
T-CON端比較難修改.從主板端會比較簡單

楼主:
1366的面板更換只看左右供電相同即可,而不知1920的面板除電源端相同外另需A,B組需對調,非常感謝以上各位前輩的指導,謝謝

楼主:
經查詢友達1st五組在前分,而armscastle 大哥提供之奇美2nd五組在前,兩家1st,與2nd位置剛好相反,非常感謝大家教導指正,再次感謝

楼主:
對調後畫質變正常了,3Q

网友:
長知識了,什麼問題都抓的出來,真是厲害,一堆高手

网友:
真的是高手如雲,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竟有這種知識,真是太強了。謝謝分享

网友:
受教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