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roBook 650 G1 每三十分鐘自動斷電

楼主(2017-12-26):
小弟這台筆電很神奇,可能我遇過的狀況不夠多…但是這種我還沒遇過,想請問大大這會是什麼問題!

不管用電池,還是插電,一開機都正常,使用上也沒有問題!
但是只要開了機一到30分鐘…就像灰姑娘一樣,馬上自己斷電閃掉,重新再開機,過了30分鐘又閃掉…時間一分不差(秒數沒計算)

當初以為是軟體問題,我把硬碟拔掉,讓他進bios…狀況依舊,換了RAM也是一樣,散熱沒有問題,也上網更新過bios

然後我如果再30分鐘內重新開機,這個30分鐘又會重新計算!

請問大大,有哪個元件故障後會有這種固定30分鐘斷電的自我保護嗎?

謝謝回答

网友A:
BIOS 重燒 應該就搞定
把BIOS讀出來修改ME應該就可以解決

网友B:
就如獅子魚大大所說的重燒BIOS應該就可以,請問一下,有換過CPU嗎?印象中有些機種不支援某型號CPU,也會30分鐘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重燒 應該就搞定
把BIOS讀出來修改ME應該就可以解決

感謝大大回覆!!
請問是要先把他吹下來然後再用燒錄器去燒嗎?
那我可能要先研究燒錄器的部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如獅子魚大大所說的重燒BIOS應該就可以,請問一下,有換過CPU嗎?印象中有些機種不支援某型號CPU,也會30 ...

哇…這個我還真不確定…我是從一個朋友那邊收來的…

那我想問問,要是不支援的CPU,是否重燒後也是一樣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請問是要先把他吹下來然後再用燒錄器去燒嗎?
那我可能要先研究燒錄器的部分,哈哈 ...

把BIOS拆下來把裡面資料讀出來 如果不會改ME 可以傳上來 論壇很多高手會幫你改

楼主:
小弟看到這顆是winbond 25Q128的規格

上網買了一個CH341A的燒錄器,不知道能不能用,請問有大大用過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BIOS拆下來把裡面資料讀出來 如果不會改ME 可以傳上來 論壇很多高手會幫你改 ...

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來我之前也有在華碩機子上試過較高階的CPU 他也是有這樣的狀況,不過我記得好像是重開機不是斷電

但是這台據我所知是沒有換過CPU
所以這個即便重新刷過原廠新版的BIOS,這個狀況持續存在,也是正常的嗎?

想請大大開示,什麼原因造成BIOS的值跑掉導致這種斷電狀況?

謝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來我之前也有在華碩機子上試過較高階的CPU 他也是有這樣的狀況,不過我記得好像是重 ...

要刷對版本
重新刷BIOS不會去刷到ME部分 他現在是ME模組有問題 可以找程式看看可不可以直接刷ME
9.0 Intel Entry Management Engine (ME) Firmware Component
http://h30439.www3.hp.com/pub/softpaq/sp63501-64000/sp63762.exe
9.1 Intel 企業管理引擎 (ME) 韌體元件
http://h30439.www3.hp.com/pub/softpaq/sp82501-83000/sp82541.exe

針對 DOS 或 EFI 設計的 Intel 管理引擎 (ME) 韌體更新工具
http://h30439.www3.hp.com/pub/softpaq/sp80001-80500/sp80282.exe
至於什麼原因BIOS值跑掉 可以問版上大大 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看到這顆是winbond 25Q128的規格

上網買了一個CH341A的燒錄器,不知道能不能用,請問有大大用過的嗎? ...

我平常用這款幾乎都能燒,需要再買一個寬體轉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刷對版本
重新刷BIOS不會去刷到ME部分 他現在是ME模組有問題 可以找程式看看可不可以直接刷ME
9.0 Intel ...

獅子魚大大

小弟昨天下載最後那個"針對 DOS 或 EFI 設計的 Intel 管理引擎 (ME) 韌體更新工具"

開啟後看了一下說明,這個ME 更新是有點像以前用開機光碟或磁片(usb)讓他到DOS介面後,用指令去更新BIOS這樣嗎?

因為我還不是很了解ME這個他是做在北橋晶片還是做在CPU裡面呢?很怕更新不好越弄越糟...

我網路爬了一下文,好像是因為ME裡面intel 簽署沒有通過所以每三十分鐘就自動斷電。
那更新之後這個問題是否還會存在(可能是這個零件的簽署問題?)

還是我看到的跟我現在存在的問題根本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目前能做的就是試著去刷ME
先去製作一個UEFI開機usb 然後那裡邊我有點不是很懂
1首先我要製作一個開機USB隨身碟(FAT 32格式化)
然後放入bootx64.efi跟shell.efi以及shellx64.efi到隨身碟:\EFI\BOOT\裡面,這裡我下載msi的應該沒差吧?

2.copy the appropriate UEFI flash utility along with the ME FW binary to the EFI bootable USB device created in step 1.
這是指開一個step 1的資料夾在EFI資料夾裡?還是隨身碟:\step 1\放入FwUpdLcl.efi跟binary裡面相對應機種的91413024.bin?

3.接下來就是用隨身碟開機 然後開始輸入指令
隨身碟:\step1>"FWUpdLcl.efi -f 91413024.bin".
然後enter?

這樣就完成了嗎?

煩請開示一下…感謝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小弟昨天下載最後那個"針對 DOS 或 EFI 設計的 Intel 管理引擎 (ME) 韌體更新工具"

你的是G1 不適用最下面那個連結
只能用上面兩個

你要確認你現在ME的版本在BIOS裡應該可以看到
先試試看進入系統用上面9.0或9.1試著更新看看

DOS ME更新
FWUpdLcl.exe是一個實用程序,旨在更新本地DOS環境下的ME固件。ME Flash文件夾包含要與實用程序一起使用的二進制更新映像。可以將更新二進制映像和DOS文件夾內容複製到DOS環境中可用的任何存儲卷中。
注意: ME11.6和ME11.0不支持DOS ME更新。

先決條件:為了使用基於DOS的閃存實用程序,您必須具有DOS可引導的USB設備。

1.格式化並創建一個DOS可啟動的USB設備。
2.將相應的DOS閃存實用程序和ME FW二進製文件複製到步驟1中創建的DOS可啟動USB設備
。3.將USB設備啟動到DOS。
4.瀏覽到DOS閃存實用程序和ME FW二進製文件的位置。
5.執行以下命令:
       - ME6.2版本:“FWUpdLcl.exe  xxxx.bin ”
       - 其他版本:“FWUpdLcl.exe -f   xxxx.bin ”
6.重啟系統。

UEFI ME更新
FWUpdLcl.efi是一個實用程序,旨在更新本地UEFI shell環境中的ME固件。ME Flash文件夾包含要與實用程序一起使用的二進制更新映像。可以將更新二進制映像和EFI文件夾內容複製到shell環境中可用的任何存儲卷中。
注意: ME6和ME7不支持UEFI ME更新。

先決條件:要使用基於EFI的閃存實用程序,您必須具有EFI可引導USB設備。  有許多開源論壇提供了預編譯的EFI shell。 1.將EFI shell(必須命名為bootx64.efi)下載並複製到FAT32格式的USB設備上的以下目錄中。\ EFI \ BOOT \ 2.將相應的UEFI閃存實用程序和ME FW二進製文件複製到步驟1中創建的EFI可引導USB設備 。3.將USB設備引導至EFI外殼。 4.瀏覽到UEFI閃存實用程序和ME FW二進製文件的位置。 5.執行以下命令:   “ FWUpdLcl.efi  -f xxxx.bin ”。 6.重新啟動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G1 不適用最下面那個連結
只能用上面兩個

可是我這邊有看到裡面有個型號是我那台的型號,這不能用嗎?

然後我前面兩個執行後直接就閃一下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
.j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這邊有看到裡面有個型號是我那台的型號,這不能用嗎?

然後我前面兩個執行後直接就閃一下然後就什 ...

你現在要確認你機子ME的版本
才能知道要用哪一套 弄錯會不能開機
我看一下只能在DOS環境下使用跟UEFI更新

製作usb開機碟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要確認你機子ME的版本
才能知道要用哪一套 弄錯會不能開機
我看一下只能在DOS環境下使用跟UEFI更新 ...

小弟我在試過好多次~無法順利使用USB開機的情況下(在進入BIOS前選擇開機介面~第一次有USB選項...之後就不見了@@)
後來還是把BIOS拆下然後數據讀出來 不知道什麼問題…我檔案沒辦法上傳到貼文@@

只好丟到Google雲端 再麻煩各位大大幫我開示了!謝謝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J/view?usp=drivesd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我在試過好多次~無法順利使用USB開機的情況下(在進入BIOS前選擇開機介面~第一次有USB選項...之後就 ...

BIN檔案無法直接上傳需壓縮後上傳
hp 650 G1.rar (3.95 MB, 下載次數: 25)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檔案無法直接上傳需壓縮後上傳

試試看

我點附件後他完全沒有動作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檔案無法直接上傳需壓縮後上傳

試試看

請問一下是把這個燒進去試嗎?還是這是我原本那個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是把這個燒進去試嗎?還是這是我原本那個檔案??

這是我修改的檔案直接燒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修改的檔案直接燒進去

大大果然是高手! 燒上去後不會三十分鐘關機了!!

然後應該是因為重新燒錄bios,開機出現

"Warning!! 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

請問一下這是AMT的關係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果然是高手! 燒上去後不會三十分鐘關機了!!

然後應該是因為重新燒錄bios,開機出現

怎麼修?
警告機器未處於提交狀態
警告:此BIOS不適用於生產用途。
下載AMT品牌工具
NbDmiFit-2.09 HP適用2007-2015出廠的機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wx1ep7 密码:775i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hpamt.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修?
警告機器未處於提交狀態
警告:此BIOS不適用於生產用途。

大大不好意思~由於小弟愚鈍...我把東西載了下來~製作的DOS開機隨身碟~把載下來的全部放到隨身碟裡~我用舊式的開機模式~電腦抓不到那個隨身碟~後來改用UEFI混合~他就直接進到EFI模式
跟您貼的教學文好像有點不太一樣~可以麻煩您在指點迷機一下嗎@@

不好意思麻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由於小弟愚鈍...我把東西載了下來~製作的DOS開機隨身碟~把載下來的全部放到隨身碟裡~我用舊 ...

你隨身碟用多大的 盡量不要超過4G 下載的檔案裡(关于HP Pavilion X2 10-j00xx 的机器DMI刷新方法及软件)有製作DOS開機程式
開機按F10沒辦法選擇USB嗎
還有就是製作DOS開機光碟片將檔案放進去燒再一起用光碟機破解A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隨身碟用多大的 盡量不要超過4G 下載的檔案裡(关于HP Pavilion X2 10-j00xx 的机器DMI刷新方法及软件) ...

我最近這幾天嘗試了幾個方法~製作WIN98開機USB然後網路下載AMTool(您給的壓縮檔案裏面我找不到)

開機後照著路徑去選擇brand.bat但是最後他顯示不支援...

之後我就再回到您給的檔案裏面去看

看到了修改DMI 後來我這台應該是2012年以後的電腦~所以必須在windows模式下啟用wndmifit

我也嘗試著去啟用...但是我開啟後他說MPM沒有解鎖~所以無法修改!

請問大大他上面說要去解鎖MPM的SMC.bin要去哪裡可以弄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近這幾天嘗試了幾個方法~製作WIN98開機USB然後網路下載AMTool(您給的壓縮檔案裏面我找不到)

開機後 ...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hpamt.htm
USB開機按F5進入純DOS模式 CPQA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hpamt.htm
USB開機按F5進入純DOS模式 CPQAMT

有喔!
我有嘗試過,但是他說不支持寫入
請問我是哪個環節出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喔!
我有嘗試過,但是他說不支持寫入
請問我是哪個環節出錯?

http://pan.baidu.com/s/1mhUwoYG
用2.10這版
DOS 下輸入 brand
先確認你的筆記本有沒有VPRO不能亂輸入 會鎖起來 鎖起來可能要再重新燒入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mhUwoYG
用2.10這版
DOS 下輸入 brand

請問這個貼紙沒有vpro字樣是否代表沒有vpro功能?
這台的CPU是i5-420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貼紙沒有vpro字樣是否代表沒有vpro功能?
這台的CPU是i5-4200M

沒貼紙可能沒 有的在CPU上
2012年後的AMT要用下面方法
12年設置AMT功能
2012年平台的商用筆記本: 在BIOS下開啟UEFIBoot Mod,插入U盤,開機F9選擇Boot From EFI File ,如下圖
選擇Acpi開頭的
出現U盤內EFI界面,選擇Bootx64.efi。
啟動界面過後如下圖。
輸入1.nsh是開啟Vpro功能,輸入3.nsh是關閉Vpro功能
最後記得輸入9.nsh會保存並自動重啟。
之後記得再進入BIOS關閉UEFi BOOTmod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貼紙可能沒 有的在CPU上
2012年後的AMT要用下面方法
12年設置AMT功能

他說me has been commited...
所以是要再刷一次bios嗎?
可是我好像沒有commited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說me has been commited...
所以是要再刷一次bios嗎?
可是我好像沒有commited過啊… ...

比較新的機型我沒碰過不知道處理方法都是從網上找資料
如果版上有大大知道如何刷AMT 麻煩教學一下
你可以先重刷BIOS看看 再重新執行一下程式

楼主(2018-01-25):
小弟試著重刷了bios然後情況還是相同

還是重刷指的是要拆下來然後重新再用燒錄器再刷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試著重刷了bios然後情況還是相同

還是重刷指的是要拆下來然後重新再用燒錄器再刷一次? ...

拆下來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重燒

既然要拆下來重燒…我想問一下,如果我把官網上下載的bios燒進去,是否就又會出現30分鐘關機的問題?(因為上次燒的bios是您幫我改的。)

獅子魚大,謝謝你一直不厭其煩的幫我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要拆下來重燒…我想問一下,如果我把官網上下載的bios燒進去,是否就又會出現30分鐘關機的問題?(因 ...

官網的不能直接燒 要合成 序號會全部不見 要再用程式重新輸入回去 我給你的檔案裡都有說明
HP 商業機重燒BIOS  大部分都會出現AMT問題 因為我很久沒做維修不清楚新機器如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