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roBook 4720s Notebook PC, 插電只閃燈一下, 不開機

楼主(2017-12-27):
主任說原本用得好好的, 因為出差去歐洲, 收起來. 3個月後回來就不開機了, 她自己鎖櫃子裡, 確定沒其他人動過.
收到求助後看看, 記憶說插電那個插座會恆亮起白色LED或者橘色, 現在只是閃了一下就沒了. 試著RAM/CPU等等插卡的東西都拔除, 只有裸板, 情況一樣. CMOS 的電池換了, 一樣情況. 移除 CMOS 電池, 白色LED閃亮的時間變長了一些. 但是依然不是恆亮.

HP ProBook 4720s Notebook PC

HP ProBook 4720s Notebook PC

HP ProBook 4720s Notebook PC

HP ProBook 4720s Notebook PC

電源的19V來電很正常, 中心那條針給15V, 插了主板後掉到3.6V, 網上找到電路圖, 主板編號 s-intel.H9265-4.48.4GK06.041
hp.probook.4510s.4520s.wistron.s-intel.H9265-4.48.4GK06.041.rev.sd.schematics 2.pdf (1.29 MB, 下載次數: 0, 售價: 1 個酷幣)

運用了有限的知識, 查了電源輸入的地方, 19V VIN 正常, PIN1 / PIN2 5V, 應該正常, LIMIT SIGNAL 3.6V, 就是接插頭中心的那根針的.

HP ProBook 4720s Notebook PC

HP ProBook 4720s Notebook PC

請教前輩, 這是該查哪裡呢

HP 原廠的下載點
https://support.hp.com/us-en/dri ... notebook-pc/4145330

网友A:
先打各電感的對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再來是上電摸摸看有沒有哪裡發燙

网友B:
你應該把CPU座跟記憶體座用去漬油清潔一下 再試試看開機
再來就如同上面說的對各大電感打阻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把CPU座跟記憶體座用去漬油清潔一下 再試試看開機
再來就如同上面說的對各大電感打阻直 ...

謝謝大大指點.
實驗無效
看到各電感, 對地電阻最低 11 ohm, 最高100k
不知道11 ohm 算不算短路
L16, 12 ohm
L44, 11 ohm
L1, 34 ohm
L2, 34 ohm

另外發現了一個現象
裝上 CMOS 電池, 上電, CPU 和 GPU 都不燙手
移除 CMOS 電池, 上電, 白色LED五秒閃一次, CPU 和 GPU 開始慢慢燙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各電感的對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再來是上電摸摸看有沒有哪裡發燙 ...

謝謝大大指點.
實驗無效
看到各電感, 對地電阻最低 11 ohm, 最高100k
不知道11 ohm 算不算短路
L16, 12 ohm
L44, 11 ohm
L1, 34 ohm
L2, 34 ohm

另外發現了一個現象
裝上 CMOS 電池, 上電, CPU 和 GPU 都不燙手
移除 CMOS 電池, 上電, 白色LED五秒閃一次, CPU 和 GPU 開始慢慢燙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點.
實驗無效
看到各電感, 對地電阻最低 11 ohm, 最高100k

如果在啟動過程中檢測到錯誤,Caps Lock 和 Num Lock 鍵周圍的指示燈將閃爍。 LED 指示燈多次有序閃爍,然後停止。 在啟動過程中進行測試時,按序閃爍的次數將指示哪個部件導致出現錯誤。
如果 LED 指示燈停止閃爍,電腦無法啟動,則可以再次按電源按鈕以重複測試。 數清閃爍的次數,並根據圖表確認錯誤狀況
Caps Lock/Num Lock LED
元件測試

錯誤狀態
LED 閃爍一次
CPU
CPU 未執行
LED 閃爍兩次
BIOS
BIOS 損壞故障
LED 閃爍三次
記憶體
模組錯誤不能正常執行
LED 閃爍四次
顯示卡
顯卡控制器不能正常執行
LED 閃爍五次
系統底板
一般系統底板錯誤
LED 閃爍六次
BIOS
BIOS 驗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啟動過程中檢測到錯誤,Caps Lock 和 Num Lock 鍵周圍的指示燈將閃爍。 LED 指示燈多次有序閃爍, ...

繼續努力, 看看能不能生平第一次修好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