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成功]冷媒桶改裝空壓機儲氣桶.....

楼主(2017-12-27):
前幾天在版上問這個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4-1-1.html
裡面有提到不是2分牙.

為什麼會想要把原本冷媒桶上的氣閥拆掉,其實就是為了讓壓力表能不要突出太多.

以下看圖就行了.

1.攻好2分牙,可以鎖上2分接頭了.

2.組裝好的樣子.

3.壓力表可以在把手之內,這樣沒有突出,比較不會因為翻倒而撞到壓力表...

心得:
如果其他站友要改裝的話,或許可考慮不要攻2分牙......找得到合適尺寸的轉接頭會更好做.
這牙不好攻是因為有把手阻礙.....這時我才明白[為什麼會有專用的攻牙機].....
如果只是想有儲氣桶可用,也不需要花那麼大的心力去攻牙.

能如自己所想像的改裝好這個冷媒桶還是很開心的......

補充內容 (2017-12-29 07:10 AM):
深深建議不要自己拆冷媒桶的氣閥.....
我拆第二個時,才發覺第一個是運氣好,算好拆....第二個遇上了再怎麼用力也拆不下來......打算用電鑽鑽掉..不好弄

网友:
沒裝個開關?!

网友:
可以準備做衝壓引擎?

网友A:
a471 大
你做到忘了,快速母接頭裡有壓迫開關,可快速接各式各樣氣動工具。
會有這種設計如會轉的輪胎氣嘴/一次性瓦斯罐......等,離就關/合就通,這樣就會有印象。

只是底部少做了排水閥以利排水(壓縮空氣集滿送一罐水),還好活動式,需加壓後顛倒過來(有虹吸管就不用,反之要罐的設備也順便灌進)也可放水如放氣。

网友B:
請問做一個小儲氣桶的用途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做一個小儲氣桶的用途是........?

1.10L的空壓機真的不太夠用....隨便按二下氣就沒了.....
做這個13L的儲氣桶,那氣量可是增加很多了......(我打算做二個,那就有30多L的儲氣量了)
(不過,自己個人使用,不是工作上的用途.....我覺得有就比沒有強很多....只是用10L的時候常常要等十幾'二十秒補氣)

2.做這種輕量的儲氣桶會比較好搬......10L的空壓機還可以手提....20L以上的多半都用輪子了....
(可以隨意搬來搬去,也是一種便利....特別是需要的時候....)

3.帶著桶子去給汽機車'自行車打氣,很方便......比搬10L空壓機,或瓦斯桶輕太多太多了.....好像只有一公斤多..
別小看這13L 壓力 120PSI 的氣體.......一般汽機車只有打到32PSI.....13L其實滿多了......

但是若是做工程且用在動力型氣動工具上真的很不夠.....10L的按個5秒10秒就沒氣了......
但氣動工具有氣動工具可愛的地方......

前一陣子版上有討論到氣動工具,我想便宜的空壓機也不貴,就買一台來玩.....
以後如果要玩壓力,這也要用空壓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L的空壓機真的不太夠用....隨便按二下氣就沒了.....
做這個13L的儲氣桶,那氣量可是增加很多了......( ...

原來如此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0L的空壓機真的不太夠用....隨便按二下氣就沒了.....
做這個13L的儲氣桶,那氣量可是增加很多了......( ...

現在充電電動工具很方便
電動跟氣動工具我門維修工作上都用電動使用高
氣動工具沒人要使用光空壓機帶出門就沒人想要帶.有時要搬上搬下真的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充電電動工具很方便
電動跟氣動工具我門維修工作上都用電動使用高
氣動工具沒人要使用光空壓機帶出門 ...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充電電動工具.....原因就是貴....還有充電電池也貴....
我知道充電電動工具好用,但好的充電電動工具很貴.......

如果口袋深度有限,不去買貴貴的充電電動工具,可以買下很多其他工具機....

拉條電線也沒有什麼不好.......

(要是好的充電電動工具很便宜,我也會喜歡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充電電動工具.....原因就是貴....還有充電電池也貴....
我知道充電電動工具好用,但好的 ...

如果你工作地方在四樓沒電梯要把空壓機搬上去真的是要練身體
工作完還要搬下來又要練一次
年輕人沒差我五十幾歲還是花錢買電動工具划算.不然去看醫生機率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工作地方在四樓沒電梯要把空壓機搬上去真的是要練身體
工作完還要搬下來又要練一次
年輕人沒差我五 ...

當然在現在每個人都是以電動工具為主....
沒有人會以氣動工具為主....

但是有買空壓機時,買一些氣動工具來用也還好......
像電動槌都幾千元.............我買氣動槌才幾百元....
太少用的工具幾千元就買不下手.....幾百元就隨便買....

總之,買東西用東西全看自己的情況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工作地方在四樓沒電梯要把空壓機搬上去真的是要練身體
工作完還要搬下來又要練一次
年輕人沒差我五 ...

空壓機還是有它的功用在的嘛!!!!

像氣動槌很便宜,我前幾天買一支撞槌,才38元....(當時氣動槌買4~500元時,就附了4 支撞槌,看到便宜就多買一支)
另外,刻磨機用氣動的也比較好......我也有電動的,還買了軟延長線,用了才知道[氣動比較好用]....

當然空壓機還有最簡單的打氣跟吹氣.......
(往床下或櫃子下吹一吹,很多髒東西都吹出來的.......)

東西買了就看自己的運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71 大
你做到忘了,快速母接頭裡有壓迫開關,可快速接各式各樣氣動工具。
會有這種設計如會轉的輪胎氣 ...

嗯....因為我沒搞懂他主要用途拉....如果要這樣當開關也是可以....

网友:
讓我想起當年我在公司用的那支"福~魯魯"...

專門用來索固車身與底盤H大樑用的....空轉扭力十足好像有後座力...

那算風砲級別的?!.....好像不算~~因為無法拆卡車輪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壓機還是有它的功用在的嘛!!!!

像氣動槌很便宜,我前幾天買一支撞槌,才38元....(當時氣動槌買4~500元時 ...

(往床下或櫃子下吹一吹,很多髒東西都吹出來的.......)

若處空曠區,單獨清潔小物品
吹氣除塵還好

但室內打掃
這吹塵用途
比較不建議應用
吹起捲揚的微粒又四處飄散,汙染了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