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制英制鏍絲的問題????

楼主(2017-12-27):
最近遇到才感受到鏍絲在公制英制的問題....

請問,哪裡常用公制???又,哪裡常用英制???

网友:
沒有一定的用法。

网友:
細組裝的比較多公制.比如汽.機車.電腦.3c......等
粗組裝的比較多英制.比如機械.建築.但機械業已慢慢改用公制

网友:
純粹是因地制宜,每個國家制度習慣不同,像英美地區以英制為主,日本則是公制,看該設備由那個地區主導,所用螺絲大致跟該地區習慣相同。
在台灣,機械業習慣用英制,電子業則是以公制為主,而電腦組件則是聯合國,電腦機殼內的螺絲公制英制粗牙細牙都有。

网友:
沒有一定,看心情用。你也可以改啊,明明是英制牙,經過你之後,改成公制牙。

网友:
美國儀器與美軍裝備都是英制螺絲,甚至有些還是反牙或是銅螺絲,全都得照規矩來例如磅數尤其是拆裝工具也必須是相同規格不能代用。
多年前有一次跟老美在山上修設備,修到一半看到工具規格不對馬上停工,等山下派直升機送上來後才能繼續。
這個老美工程師後來有說看不慣中國人自作聰明的心態,都不先看手冊就亂拆,很多裝備本來只是小小問題常常都是被拆壞的,如果當時又沒有備援設備那國防安全就只有開天窗了。

网友:
對!一般公制或英制多因國家地區所制定。

台灣人最會自作聴明,英制的設備找不到英制的螺絲,就自行改為公制,結果一個設備就成了聯合國,弄出一大堆問題來。

我曾在維修廠呆過很多年,有些老師傅們為了維修效率就常常這樣搞。

网友A: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做過加拿大的設備,都是用英制的螺絲,日本的印象中好像都是公制的

网友:
基本維修都很少會缺螺絲
會缺都是習慣不好
如用在不重要的地方一般只要方便就好了
如果用在動力傳動安全部品就不能亂用.我會用原廠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做過加拿大的設備,都是用英制的螺絲,日本的印象中好像都是公制的 ...

沒錯,
台灣受日本教育,
所以很多設計都採日本JIS,
美國,加拿大,歐規大概採英制.
版主遇到的問題不只是公制,英制
且包括配管的問題。

网友B:
全世界還以英制為主要單位的國家只剩下三國,美國  柬埔寨 (亞) 和 賴比瑞亞(非)
歐規以公制為主,大多國家完全不用英制,連英國都以公制為主 (英制為輔,例如超市牛奶容量單位等等)。
加拿大雖受英國影響,但目前也是公制為主,英制為輔。

我標示英制螺絲還經常得查表, 常會忘記
例如10-32 或10-24 (前面是螺絲尺吋,後面是每吋牙數....粗牙細牙)

最常朗朗上口的案例,損失最大的公英制轉換是在NASA的火星計劃。
因為歐洲運過來的組件用公制,NASA主要還是英制,結果發生公尺與英呎之誤差
造成本來應該在火星軌道運行的人造衛星直接栽進火星,上百億美元,數年苦心就這樣完了。
從此,NASA也推行以公制為主。

美國曾計劃推行公制,但是沒成功,抵制太大。
很多公司或廠商雖然也接受公制,但大部份還是以英制為偏好。

補充內容 (2017-12-28 02:37 PM):
上百億有誤,正確如下補充

网友:
補圖 ,火星計劃損失1億2千5百萬美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世界還以英制為主要單位的國家只剩下三國,美國  柬埔寨 (亞) 和 賴比瑞亞(非)
歐規以公制為主,大多國 ...

https://edition.cnn.com/TECH/space/9909/30/mars.metric.0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s_Climate_Orbiter

這兩篇文章中對那次火星計畫事件的說法大致是這樣: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火星計畫中所負責的一個軟體,負有為NASA自己的另一項軟體提供數據之責。但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所提供的數據的單位是英制,而NASA自己的軟體則是預期收到的是公制。因此,將英制數據當作公制數據來用,終於造成這次事件。

网友C:
別說不重要。
一個跟一點點有關係的空難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F%E4%BA%8B%E6%95%85

國家地理頻道空中驚魂曾撥放過。

网友:
可能要看產品來源。

像我絛的 RO 機, 源起美國, 大多用美制單位。但電解水機源起日本, 多用公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別說不重要。
一個跟一點點有關係的空難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8%88%A ...

現在要請教大家了....
這是一個內六角螺絲。

照片液晶在閃,量出來螺紋直徑實際是 2.89 mm,圓帽直徑是 5.68mm
內六角量出來兩平行邊間距是 2.11mm

可是我的內六角板手M2 是 2.00mm,很不容易拆裝。

查了英制規格,5/64=1.98mm, 3/32=2.38mm

這顆螺絲究竟是公制還是英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現在要請教大家了....
這是一個內六角螺絲。

數量若不多,使用暴力拆缷法, 僅適合小數量。
數量若多, 拿去五金行配頭!不過可能日後有很多用不著的工具!
我還沒遇過一批精密起子組可通殽所有螺絲的。

其實美制又和英制有些差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數量若不多,使用暴力拆缷下法, 僅適合小數量。
數量若多, 拿去五金行配頭!不過可能日有很多用不著的 ...

自己是有一組公制的六角螺絲板手
但是.... 這六個螺絲,跟調整望遠鏡的一個關鍵零件的定位有關....
用個不合的工具,實在很不好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是有一組公制的六角螺絲板手
但是.... 這六個螺絲,跟調整望遠鏡的一個關鍵零件的定位有關....
用個 ...

我也常遇到這種情況,暫時可在起子上上一些膠帶或止水帶應急一下!當然這不是治本的好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現在要請教大家了....
這是一個內六角螺絲。

還要量螺距、有可能是公制螺紋、M3x0.5的螺絲、上頭內六角不能做公制或英制螺紋的區別。
可查台灣三住電子型錄、你會知道的更多。
那顆螺絲內孔是否有點擴孔了。
那支游標卡尺很貴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還要量螺距、有可能是公制螺紋、M3x0.5的螺絲、上頭內六角不能做公制或英制螺紋的區別。
可查台灣三住電 ...

謝謝。
等上班日再來量量牙距。

這支游標卡尺是淘寶買的,台幣 650。
用起來,似乎三豐 (Mitutoyo) 的比較順手一點。量測結果,通常公制只差在最後一個位數...  0.01 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
等上班日再來量量牙距。

游標卡尺量螺絲時,
兩邊卡螺絲長度較中間位置.

网友C:
謝謝 SANDY,  剛從別的櫃子中找到另一個 M3 的內六角螺絲,螺紋直徑是 2.92mm,原帽直徑 5.63mm
內六角的寬度是 2.04mm,螺牙與這個螺絲匹配。M2的內六角板手可以幾乎緊密的插入。

幾乎可以判定這個圓頭內六角螺絲是 M3 規格的。只不過內六角寬度過大,害我實在難以拆裝調整(一次就6顆)。
明天再去螺絲行買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 SANDY,  剛從別的櫃子中找到另一個 M3 的內六角螺絲,螺紋直徑是 2.92mm,原帽直徑 5.63mm
內六角的 ...

所以說你原先那內六角有點擴孔了,
不銹鋼螺絲比較軟,
拆卸工具本身比較硬,
容易造成內六角擴孔.

一般M3螺紋直徑約2.8~2.9左右.

网友:
買螺絲有細粗牙之分 常常會找不到 建議您去專門的機械螺絲行 越老越好 我住桃園知道龍潭老街有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