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石英鬧鐘接線問題

楼主(2017-12-27):
大家好 傻傻的喵 遇到困難了
這個東西到處看的到,可是我在網上怎麼找都找不到答案,可能找的方式有錯吧
請專家幫幫忙, 有人可以告訴我 音樂ic 怎麼接線嗎, 拆開時已經斷線了
這種東西,線特別差,網路上的音樂IC接線又不同,亂接一通很傷腦筋

石英鬧鐘機芯

石英鬧鐘機芯

石英鬧鐘機芯,這個沒問題,不過想請問一下這東西哪裡有賣,網路上都只有賣一般石英機芯沒有鬧鐘功能

音樂IC 正面

音樂IC 正面

這個問題大了, 不知道怎麼接線,目前最讓我頭痛的是機芯出來的兩條線,一條接音樂IC,一條經過按壓開關到音樂IC
可是我打開機芯,看兩條接線其實根本就相通

音樂IC 背面

音樂IC 背面

一般 網路的音樂IC都是只有一個 NPN 8050 電晶體 和 104 電容
這種的 多兩個電阻 ,一個 300-500歐,一個 幾十K歐, 不知道有沒有電路圖
請大家指導

网友:
這鬧鐘機芯有故障嗎?
音樂的出線(拍清楚一下)

网友:
PCB左側有個明顯焊孔,應該就是紅線脫焊點,試著焊回去試試看 !

网友:
蘿蔔拔出來 洞還在
觀察一下還是有跡可循

网友:
它的機構很簡單,定時時間到有一個開關ON把那2條線接通.
把鬧鐘音響按掉時,就一同把開關OFF掉.

楼主:
傻傻的喵 搞定了
跟大家敘述一下不拍照和畫圖了

1 傻傻的喵 ,無聊把電池換成14500鋰電,然後又接一個 AMS1117-1.5V 給石英鐘當電源
2 線路上, 音樂ic ,vcc 接 電源+3v 接 喇叭 +
3 音樂ic , GND 接 電源 - 接 電晶體 8050 E極
4 音樂ic, 電晶體 8050 C極 接 喇叭 -
5 石英鐘機芯鬧鐘接線-> 常閉開關 -> 音樂ic , 電容104 (接到直通iic積體電路那邊的接點喔)->IC積體電路
之前 不知道 怎麼會從機芯牽兩條出來,拆開機芯發現兩條又相同接點
後來只留去常閉開關那條,再從常閉開關那條去碰電容接點(因為所有電路都是指向電容104)
結果還真會響,而且試了一下功能還正常呢,按下常閉開關就沒聲了,鬧鐘轉開也沒聲,, 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傻的喵 搞定了
跟大家敘述一下不拍照和畫圖了

恭喜完修 !
用14500鋰電接 AMS1117-1.5V 穩壓,
GND 接電源 - , 再接電晶體 8050 E 極, C極接喇叭 -,
從這就可看出貓貓並不傻 ~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傻的喵 搞定了
跟大家敘述一下不拍照和畫圖了

一個星期後就知道了。

沒電了,成功一半。

楼主:
哈哈哈 真的 不用一星期
才走一天就不動了,裝充好電的14500鋰電有4.0v左右電壓
今天看它不動了,拿下來量,變1.5V
有專家可以解釋 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真的 不用一星期
才走一天就不動了,裝充好電的14500鋰電有4.0v左右電壓
今天看它不動了,拿下來量,變 ...

AMS1117(靜態)工作電流需要5ma以上,電池的電都被她吃光了,不過一天就用光14500的電,可能還有別的原因。
另外這種替代用的鋰電一定要裝保護板,不然鋰電沒兩下就GG了。

楼主:
原來是這樣,, 小小的AMS1117還要用到5mA
網路上說 石英鐘 才消耗 幾十uA
如果用二極體多個串聯降壓會不會比較省電
我的 14500 鋰電池是買網路上20幾塊的便宜貨
搞不好是人家已經GG的從新上塑膠膜就賣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小小的AMS1117還要用到5mA
網路上說 石英鐘 才消耗 幾十uA
如果用二極體多個串聯降壓會不會 ...

以二極體的特性曲線來說,沒有穩壓的效果,多個串聯降壓的結果會更糟。

网友:
串10M電阻行不?
其實老老實實用1.2V/1.5V才是

楼主:
相信一次性電池(一般碳鋅電池)應該很快會絕跡
大廠牌的電池說實在還覺得滿貴的
如果可以改成一般鋰電池,應該還是滿划算的
傻傻的喵 下個目標應該是加塊太陽能晶片電池
這樣應該可以對鋰電做充電動作來增強電力問題
反正亂亂搞,鬧鐘這東西應該到處都有,每個人都有一個
如果不動了就換新丟掉不是很浪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