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圖片的選項框的困擾

楼主(2017-12-27):
我不知道確實名稱是啥,所以姑且稱作圖片的選項框,看下圖便知: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99-1-1.html

這個框常常會遮擋住一部分的文字內容,並且無法消除,頗感困擾。

不知有何方法可以消除掉呢?

我剛剛看我自己貼的這篇,就沒這個問題。所以,我在猜,會不會是因為各人貼圖方式不同的緣故?

网友A:
剛剛試了一下...
好像是....游標剛好停在圖片上...才會產生那個框框
移開游標...框框就會消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剛試了一下...
好像是....游標剛好停在圖片上...才會產生那個框框
移開游標...框框就會消失了 ...

我 火狐 也是有這情形 。...揮之不去的蒼蠅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火狐 也是有這情形 。...揮之不去的蒼蠅  !

我是用
Google Chrome
版本 62.0.3202.94 (正式版本) (64 位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火狐 也是有這情形 。...揮之不去的蒼蠅  !

我也是用火狐
游標停在圖框時會出現那框框
可是我將游標移開 那框框會自動消失

楼主:
我剛剛突然發現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了,因此也就隨之發現解決辦法了!

當你在選擇要閱讀某一篇文章時,按下滑鼠時,如果當時滑鼠的游標位置恰好是位於那篇開啟後的文章的圖片內的話,就會發生這種現象。反之,如果當時滑鼠的游標位置不是位於那篇開啟後的文章的圖片內的話,就不會發生這種現象。

所以,我的解決之道就是:當你用滑鼠點選想要閱讀的文章時,就盡量將游標指向文章標題的開頭處,這樣就比較不會在文章開啟之後讓游標位於圖片之內了。也就可以避免發生這種現象。

网友:
我個人認為就是事件觸發機制問題
滑鼠進入圖片時觸發了圖片註解顯示
但是滑鼠離開圖片時沒有正確觸發事件來清除註解框

我遇到這各大概就是把滑鼠移到另一張圖片上
再次觸發事件來蓋掉上一個事件的註解框

楼主:
我剛剛試過你說的「到另一張圖片上再次觸發事件來蓋掉上一個事件的註解框 」,但是結果並未如你說的會蓋掉上一個事件的註解框耶...............,原先的註解框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