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NITECORE D4 沒有顯示

楼主(2017-12-27):
NITECORE D4 18650 充電器, 插220V /12V 都沒有顯示, 但量度電池極片位置有4.9V的, 是TM1621出問題嗎?
請教各大大維修方向

楼主:
WhatsApp Image 2017-12-27 at  WhatsApp Image 2017-12-27 at 23.35.40(2).jpeg WhatsApp Image 2017-12-27 at 23.35.40(3).jpeg

网友:
先檢查螢幕的背光是否故障.
也就是第二張圖紅黑二條是否有電壓.
有電壓就是LED燒了.
沒電壓就是背光驅動迴路故障.

网友:
這一台很「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