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pc7058故障不開機

楼主(2017-12-28):
用power測試器可開機發現輸出電壓12v 5v降到10v 4v閃爍10秒後關機?

銘牌

銘牌

更換cm6800

更換cm6800

更換wt7527

更換wt7527

更換lm393

更換lm393

更換tny278

更換tny278

网友:
你應該先把電容換一換的

楼主:
電容都有拆下來用電容表測過都無問題?

楼主:
用電表測一次測有380v,當輸出電壓下降時靠近TNY278附近可聽到異音(答.答.答)一直找不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電表測一次測有380v,當輸出電壓下降時靠近TNY278附近可聽到異音(答.答.答)一直找不出來? ...

這時應該先量測sb+5V有無正常
如果正常再查其他電路

楼主:
確認過待機有5vsb ,ps-on有5v,接測試器啟動後有時一分鐘後,輸出12v及5v電壓下降就滅了,有時測試器閃一下就滅了,目前還在努力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確認過待機有5vsb ,ps-on有5v,接測試器啟動後有時一分鐘後,輸出12v及5v電壓下降就滅了,有時測試器閃一下就 ...

你要回覆別人時要按回覆,這樣別人才會知道你是在跟他講話。

楼主:
了解,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時應該先量測sb+5V有無正常
如果正常再查其他電路

不好意思,第一次發表此問題,還在半摸索使用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電容都有拆下來用電容表測過都無問題?

電容都有拆下來用電容表測過都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回覆別人時要按回覆,這樣別人才會知道你是在跟他講話。

了解,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時應該先量測sb+5V有無正常
如果正常再查其他電路

確認過待機有5vsb ,ps-on有5v,接測試器啟動後有時一分鐘後,輸出12v及5v電壓下降就滅了,有時測試器閃一下就滅了,目前還在努力中

网友A:
查查有無零件空焊
可疑的焊點都焊一下

网友C:
我感覺是某些電容容量不足
電洩掉之後的電力補充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有無零件空焊
可疑的焊點都焊一下

好的 我在檢視補焊檻有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覺是某些電容容量不足
電洩掉之後的電力補充不足

我把電容全換了再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電容全換了再試看看

那只是感覺 我程度也是很淺
一般只要有過電
電容換一換有很大的機率就KO了
再者電容便宜取得較其他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電表測一次測有380v,當輸出電壓下降時靠近TNY278附近可聽到異音(答.答.答)一直找不出來? ...

應該有短路吧,這個部份,可以先把老師講的看一下,電子 patr II,看一下,應該有關

楼主:
箭頭所指的這片也有和另一顆pc7058對換也無問題,看來只剩一此測變壓器,及二次測輸出蕭特基二級體及線圈未拆下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感覺 我程度也是很淺
一般只要有過電
電容換一換有很大的機率就KO了

電容全換了還是不能開機,還在查修中

网友D:
康舒的電源輸出是可以調整的,將12V輸出調高,或許可以解決?
一般只要遇到可以調整的POWER,12V我都會調在12.5左右,比如康舒或是台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箭頭所指的這片也有和另一顆pc7058對換也無問題,看來只剩一此測變壓器,及二次測輸出蕭特基二級體及線圈未 ...

這片沒壞,這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片沒壞,這顆試試!

TVS二極體我有用電錶測過,但是測不出來,再買一顆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康舒的電源輸出是可以調整的,將12V輸出調高,或許可以解決?
一般只要遇到可以調整的POWER,12V我都會調在 ...

目前處於無法開機沒有辦法進行電壓調整

楼主:
已查到造成短路是二次測12v及5v蕭特基二級體(30A40CT-2顆30A50CT-2顆)接近短路所致已更換可開機,但12V及5V仍會不穩定跳動?

無法開機問題

無法開機問題

蕭特基二極體量測為0.63歐姆

蕭特基二極體量測為0.63歐姆

用測試表確認無二極體特性

用測試表確認無二極體特性

正常開機測一次測PFC為370V~400跳動(正常為375V)造成二次測輸出不穩定

正常開機測一次測PFC為370V~400跳動(正常為375V)造成二次測輸出不穩定

取另一顆PC-7058拆PFC板更換比對確認電壓375V穩定無跳動二次測輸出為穩定,後續將查修PFC板不穩問題 ...

取另一顆PC-7058拆PFC板更換比對確認電壓375V穩定無跳動二次測輸出為穩定,後續將查修PFC板不穩問題 ...

楼主:
CM6800PFC已查到造成一次測電壓375~400V跳動不穩為LM393更換完修

發現造成PFC不穩為LM393比較器造成

發現造成PFC不穩為LM393比較器造成

拆下故障LM393更換新品PFC電壓為400V無跳動

拆下故障LM393更換新品PFC電壓為400V無跳動

二次測輸出穩定無跳動

二次測輸出穩定無跳動

楼主(2018-02-02):
RE: 康舒pc7058故障不開機 已解決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所以你是用 220v的電嗎

网友F:
有一個大問題。。請問大大如何可以測出cm6800損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個大問題。。請問大大如何可以測出cm6800損壞了

先確認vcc是否有16v在進行更換比對

网友G:
哇塞!!!  全部的 IC 都一起陣亡 在搭上功率蕭基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塞!!!  全部的 IC 都一起陣亡 在搭上功率蕭基二極體..

WT7527+CM6800應該是沒有壞,只是在找問題點就先更換了,真正故障的零件是蕭特基二極體+LM393比較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確認vcc是否有16v在進行更換比對

原來是帶電測試。。沒有嘗試過。。下一次維修嘗試從這方向測試cm6800
謝謝大大解答

楼主:
是用110v的

楼主:
共修了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