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卡外接電源問題-2

楼主(2017-12-28):
請問顯卡有外接6P的電源
6P這一定要接 顯卡才會動嗎 還是不接也行
因為我只是要測有沒有畫面而已

网友:
一定要接,顯卡才能正常運作。

网友:
參考看看,
https://www.computerdiy.com.tw/graphics-card-power/

要看廠商和顯卡型號,大部分是不行,不過有些應該有機會

网友:
小弟上次有試那片EVGA GT740是一定要接電源,不然完全不顯示
先前也有爬文爬到有人試GALAX GTX1050TI的部分,則是會顯示,但顯示"請接上電源"
https://kknews.cc/zh-tw/digital/zm3omxa.html

网友:
一定要接,顯卡才能正常運作+1。
外接顯卡耗電大。

网友:
要接 不接有些無法開機 有些可以跑但是 跑eco模式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

网友:
我也沒有高瓦數的POWER,所以我在測試是拿另外一顆二號POWER接雙6P給顯卡,然後先短路二號POWER綠線送電給這張顯卡,之後再開電腦主機.
也曾經這樣用裝了一張560TI跑了一個月.

网友:
閹割版的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