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 COUGAR A560 - PWM IC編號

楼主(2017-12-28):
這兩天去資源回收場, 看到一顆報廢的HEC COUGAR A560的POWER, 想說買回來練練功夫
因為已經被我拆開了, 所以請各位先看規格表~

裡面大概長這樣

接上電源後 風扇無反應, 5VSB沒有輸出
結果仔細一看, 發現... 下圖紅圈裡面編號U101, 有一顆 8 pin的IC 炸掉, 應該是PWM IC

按照常理判斷應該是其他元件故障而被炸了... 礙於設備不足只好先放著, 到時候再一個一個檢查

電源板上面的編號是CGR-B2-300-600-M

請教一下有人知道這顆炸掉的PWM IC的編號嗎?

网友A:
我猜 TNY278PN .另外這顆電阻應該也掛了

网友:
好巧我今天也買一顆ocz也爆了顆位置相近的IC

网友:
不過你可以先找電路板上編號上下的元件
比如這顆是C456 那就找找看有沒有C455和C457說不定會有收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 TNY278PN .另外這顆電阻應該也掛了

win00 大大真厲害... 居然這樣也猜的到
我一開始看到是7支腳, 還以為是DIP-8被炸掉一腳
沒想到真的是DIP-7的規格.....
先買來試試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 TNY278PN .另外這顆電阻應該也掛了

眼力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