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 5600uF UPS的大電容

楼主(2017-12-28):
yiy123大說:
               好大台的AVR,  裡面的汽油桶(電容)可以當Hi-End設備的電源穩壓

雄爸爸說:
             DC高壓電容,可以給真空管音響當濾波用

除了音響還有嗎??

网友A:
音響應該用不到那麼大耐壓才對!

网友:
這尺寸的爆炸可以媲美起馬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響應該用不到那麼大耐壓才對!

真空管的電壓有到300V的,所以400V的耐壓還好啦.
若只想到12V的真空管,當然400V的耐壓是太高了.

网友:
拿來練習丟手榴彈............

网友:
5600uf音響用是一般規格,容量不高,我記得最早期在組裝音響雙電源至少多在10000uf/80v以上,4700-5600uf都用在小功率放大器,400v耐壓真的太高了。

网友B:
真空管後即確實有需要到400V的耐壓
只是鮮少有人會用那~~~~麼大容量的電容

网友:
可以做電磁砲

网友:
大盤做個電磁砲來玩玩~

网友:
請搜尋 "ABB 主動式濾波器"  "電容"。就可以知道這麼大顆的電容用在哪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後即確實有需要到400V的耐壓
只是鮮少有人會用那~~~~麼大容量的電容

老伙一族有玩過真空管收音機的大概就知道了.

网友:
真空管音響當濾波用, 他要算 RC 截止頻率, 也要顧及開機瞬間電流, 太大的容量會因為開機電流過大會燒保險絲或者整流管
真要玩, 直接用汽車電池最簡單

网友:
容量太大 不能用真空管 整流 用二極體整流加上電阻 應該不錯

网友:
可應用於

逆變器
變頻器
開關式電源模組(SMPS),
不間斷電源(UPS)系統,
變速驅動器,
焊接設備,
脈衝放電應用中的儲能
交流伺服電機的高頻再生電壓
倍壓整流電路.....等,不勝枚舉

网友:
變頻空調,
UPS電源,
通信電源,
通用逆變器,
高壓逆變器,
電梯逆變器,
焊接機,
逆變電源,
機車功率,
潛艇電源,
儲能系統充電和放電,旁路,耦合電路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