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方向不對的啟示

楼主(2017-12-29):
手機平板自動旋轉畫面,有時候是錯誤的選擇
但是觀看畫面,發現邏輯不對
可以做甚麼
算藝術嗎

网友:
那個方向判定似乎不是軟體方式,不曉得是不是所有的都這樣

我拆那台正文手機看到的是,在面板側邊有微動開關
然後以重力來做基準,被壓下的那邊算是下方,以此來旋轉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