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YOTA原廠汽車音響主機 松下CQ-JS70G94D 接喇叭與天線孔問題

楼主(2017-12-29):
連運費總共花了460元準備用於屋內使用,小弟連兩輪都沒有更別說想用於四輪。

後面線組已經買好了,也參考過如何啟動音響,接下來會想搞定aux

小弟想求助問題是,這台CQ-JS70G94D有四個喇叭輸出,主要適應付車內前坐與後座聆聽效果。

用於家中使用有需要裝到四個喇叭嗎??

另外右側有天線接孔,該用什麼樣的插頭才符合這台天線插孔?

感謝論壇前輩指導!

网友:
一般用二聲道足已.可上拍賣網買現成的配件.如天線.aux in.電源供應器.等

网友A:
線組已買回了,查線組出線定義,有兩組是接高音喇叭的,能接四個喇叭效果當然比兩個好,另外天線只要焊接條電線拉出調整角度就可以聽廣播了 !

网友:
基本上是用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線組已買回了,查線組出線定義,有兩組是接高音喇叭的,能接四個喇叭效果當然比兩個好,另外天線只要焊接條電線 ...

有兩組是接高音喇叭......,請問版大,前後喇叭線組接4個喇叭,有另外單獨接高音的線組嗎?

网友:
應該是超高音喇叭.一般汽車會用全頻喇叭.

网友:
一般汽車用的喇叭為4歐姆居多.家用喇叭以8歐姆居多.

网友:
給有需要改裝網友參考

FR+前右==>淡綠色
FR-前右==>藍色
FL+前左==>粉紅色
FL-前左==>紫色
RR+後右==>紅色
RR-後右==>白色
RL+後左==>黑色
RL-後左==>黃色
紫色  = 免持和音響喇叭繼電器

永久電源+12V==>藍色/細黃色
接地線GND==>棕色
天線放大器-==>黑色
ACC==>灰色
ILL+==>深綠色(小燈)
ANT+==>Service check mode視改裝主機有無此功能

以上為原廠10PIN與6PIN的接頭,
另外一個12PIN只有一條紫色,是免持和音響喇叭繼電器

紫色線,單一接頭的是靜音線
一般靜音線都是送負電
從你免持系統來一定有一條靜音響
將它跟主機的靜音線對接就可以了

网友:
感謝小確幸大大提供詳細資料>

网友:
http://blog.xuite.net/ivwinliu/b ... %8B%3A+CQ-JS70G94D+

喇叭阻抗匹配問題,
各輸出接音箱或全音域加高 音喇叭,
可調整前後左右平衡

网友B:
吉布斯大 ,需要的是這種天線
目前是擺著好看,一直都沒有啟用,等過年再來整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吉布斯大 ,需要的是這種天線
目前是擺著好看,一直都沒有啟用,等過年再來整理 ...

這種天線要去哪裡買?~~~

可以收AM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天線要去哪裡買?~~~

可以收AM嗎?

汽車音響店
汽車百貨店音響區
大型家庭五金店汽車用品區
大型量販店汽車用品區
網拍
汽車殺肉場.........等,可留意看看

小弟覺得或許可考慮隱藏示天線 (印刷式/沙魚鰭.....等)
雖然靈敏度稍差
但進洗車機時不用怕折斷或勾到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種天線要去哪裡買?~~~

可以收AM嗎?

AM喔,說實在AM廣播我這雜訊很高很難收,幾乎都不開的,但記得是拉掉後,AM是收不到`,AM波天線助益不大
天線網路有賣,可以去找找

ericchou 大說用隱藏式,因為原先是問車音響改家用,所以提供這類天線擺家裡就很方便,市區收聽絕對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喔,說實在AM廣播我這雜訊很高很難收,幾乎都不開的,但記得是拉掉後,AM是收不到`,AM波天線助益不大

"ericchou 大說用隱藏式,因為原先是問車音響改家用,所以提供這類天線擺家裡就很方便,市區收聽絕對沒問題"

sorry!
一時忘了是改成室內機
回覆成汽車外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喔,說實在AM廣播我這雜訊很高很難收,幾乎都不開的,但記得是拉掉後,AM是收不到`,AM波天線助益不大

我也要去找找~~~我也是室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吉布斯大 ,需要的是這種天線
目前是擺著好看,一直都沒有啟用,等過年再來整理 ...

小弟另外買了外箱來固定,這樣使用上會比較方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814848

网友D:
你們用得太好,我都不敢拿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們用得太好,我都不敢拿出來

很讚啊!最重要是省錢又能好好利用換下來的音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