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 SANYO 電視 SMT-42KIE3 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7-12-29):
本來是沒打算發這篇,不過因為故障的地點比較特硃,所以還是提一下。

看一下全域配置圖。

左上是背光驅動,中間上是電源,中間下是 TCON,右中間是主板,右下一小塊是接收板。

情況是會亮紅燈但開不了機。根據經驗這多是電源板 NG。那拆下測試的結果:一切正常,不是它。

接下來考慮主板與按鍵板,想會不會是按鍵短路把系統鎖住了?試著量了一下按鍵來的電壓,結果發現有掉電的現象。就是一開機瞬間有出現電壓,可是一下子就變成 0V。

又想想這可能是主板上的電源有問題。拆下來單獨量測。

結果沒事。單獨測試時,掉電的現象不見了!

那再來只可能是其它部分,剩下 TCON 與接收板。這時才想起來:一年前碰過一樣的機型與相同的故障。事隔太久一時想不起來。當時的問題是出在接收板上的 MLCC 電容短路。

果然短路了。

問題是 C901 這一顆。之前也是一樣的零件出包。

隨手抓了一個 0603/0.1uf 的電容換上(其實放著不管也是可以),結案!

……發現這裡有人講過同門的 32",這算是這一系列的通病了吧。在缺乏電路圖的情況之下, 維修經驗會成為加速的關鍵。像我這種既拿不到電路圖又沒豐富經驗的菜鳥,修起東西來就顯得很笨拙,多餘的動作太多。每每回頭一看自己的文章,果然呀……

嗯,狠兄提到通過發熱法找短路零件,想來我第一次使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就踢到鐵板了。主板上電源短路,就奇怪怎麼找也找不到發熱的零件,最後還是使用傳統的二分法定位出來。結果什麼零件壞?CPU 內部短路!因為上面貼了一大塊散熱片,難怪怎麼找都找不到!現在想起這件往事還是很吐血。

(偷偷講一下,我其實不是很喜歡……電視的)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smt-32
故障點跟這個一樣
我有一台SMT-32ki的也是亮紅燈但不開機,結果不是C901短路
是電源板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不只要會維修,記性也要很好,才記得維修過那些東西,如果是通病就不用花太多時間查找,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分享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