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歌林 KJ-K105B 除濕機啟動正常,無法除濕。

楼主(2017-12-29):
趁著老婆小孩回娘家,總算有時間自己摸索這台故障已久的除濕機。

廠牌型號:歌林 KJ-K105B
故障情況:過電正常,風扇正常運轉,沒有除濕出水

已經爬了版上的文章,確定非召回批次(也打電話到服務站確認過
由於小弟是菜鳥中的菜鳥,抱著學習心態想自己試看看能不能修好。同時花了很久時間脫去除濕機外殼
然後想辦法拔下壓縮機旁的啟動開關?PTC ? (不確定名稱),爬文好像很多類似情況都是這顆故障

搖過了,確定沒有異音。 有一個朋友給的數位電錶,但不知道應該如何量測
請各位前輩先進是否能幫忙隔空抓問題呢? 感謝

网友A:
一般是啟動電容,
再拍幾張除濕機壓縮機附近照片?
這顆零件的位置在那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啟動電容,
再拍幾張除濕機壓縮機附近照片?
這顆零件的位置在那裡?

抱歉~回錯了~

网友:
用電表量歐姆檔~
插進二個洞內~阻值10歐姆內算正常
若阻值正常~量有無110V交流電到壓縮機~

另外可參考站內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03-1-1.html

楼主:
To: sandy319 前輩,我拍了幾張,不知道夠不夠詳細,但我找不到類似電容的東西。

To: fireway 前輩, 電表歐姆檔是指我把電錶轉到20K的位置,然後插入兩個洞量測是嗎?
因為朋友給我的這個電表歐姆檔只有 20K,過來就200K跟2M, 小弟是菜鳥中的菜鳥. 請您見諒包涵.

您提的文章我之前有爬過, 那篇文的機型跟我的一模一樣(Google輸入型號搜尋第二篇就這篇,所以我看了很久
不過那篇文主要是因為 滷雞蛋前輩 有提醒為召回機型,所以那部機器有送回維修, 後續似乎是處理除霜感知器的問題。

而我也是看到這篇才打電話去詢問是否為召回批號,結果,不是...哈哈

网友A:
那應該是PTC故障了,
這好像叫啟動繼電器,
應該沒有啟動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PTC故障了,
這好像叫啟動繼電器,
應該沒有啟動電容.

最近發這篇也是壞這個零件,leo.rain 叫它是啟動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6781-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sandy319 前輩,我拍了幾張,不知道夠不夠詳細,但我找不到類似電容的東西。

您這電表有200歐姆檔跟2K歐姆檔~
轉到200歐姆檔~
就是那個200/wifi圖示~
然後插進那二個小洞量~
數字顯示10以下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
不會測,直接買顆PTC 回來換比較快啦!

楼主:
To: sandy319 前輩
啟動繼電器(PTC ?)拆下搖晃無異音,外觀辨識沒有任何異狀。

To: wish 前輩
小弟發現您的這篇修冰箱的文中的啟動器好像跟我的長的一樣,上頭還有一片叫作啟動開關是嗎?
我也一併拆下如圖, 這個搖起來有點聲音, 會是這個壞了嗎?

To: fireway 前輩
按照您的指導,我試著量測如圖, 可是我這個朋友給的數位錶轉到200歐姆檔,插進兩個小洞會嗶一長聲
但顯示數字的確小於10
不放心,又去隔壁阿伯家借了一個指針式表,轉到 X10 歐姆檔, 指針顯示好像也是在8左右(如圖)

To: lu6666 前輩
小弟住中壢,不知道那裡可以買,同樣的PTC零件料號倒是有在露天搜尋到,只是買回來也要兩三天
想儘可能確認問題點再購買, 怕買了材料結果問題不是這個.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 sandy319 前輩
啟動繼電器(PTC ?)拆下搖晃無異音,外觀辨識沒有任何異狀。

啟動繼電器(PTC)直接換了吧!
以前玩修冰箱,
打開看看清一清,
再裝回去還是一樣壞了,
買同一型比較不會有問題.
這顆是有壽命的..

楼主:
發生一個有點糗的問題,小弟在拆卸過程中因為本著學習心態(這是第一次拆除濕機),所以在過程中每拆一個部件就先拍照作記錄
以免到時裝不回去,但是在拆PTC這個部分時,由於太難拆,結果拆了才想到忘記拍照記錄

剛剛想說試著把接頭清乾淨裝回去上電試機,結果卡關,問題出在這兩條線長的一樣,如果接錯會不會造成更大損壞呢?
拜託前輩們指點。 從電路板上能判斷A線是接PTC,B線是接啟動開關嗎?
還是兩者相反. (不知道前輩能不能指點一番,請原諒我居然犯下這種不可原諒的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繼電器(PTC)直接換了吧!
以前玩修冰箱,
打開看看清一清,

好,我先上網訂,我查好像一個100塊左右。
但是, 小弟剛剛發現兩條線長的都一樣,一條是接PTC 一條是接啟動開關
現在緊張了,不確定怎麼接回去了,接錯會燒掉什麼東西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我先上網訂,我查好像一個100塊左右。
但是, 小弟剛剛發現兩條線長的都一樣,一條是接PTC 一條是接啟動 ...

怎麼沒拍照,
沒關係,
到時再請教大家,
現在拍照那麼方便,
又清楚又可做紀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發生一個有點糗的問題,小弟在拆卸過程中因為本著學習心態(這是第一次拆除濕機),所以在過程中每拆一個部件 ...

這二條線怎麼接都可以~
啟動器沒壞~
線先不要接~
先用電表量這二條線有沒有交流電110V~
另外有的除濕機一開啟時~
要等五分鐘壓縮機才會運轉~

那個白色是過載保護~
量白色金屬跟銅金屬有導通就是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沒拍照,
沒關係,
到時再請教大家,

唉,因為這啟動器的地方實在太難拆,我幾乎是用硬掰開的方式把保護蓋卸下的.
太開心就直接拉掉線了. 腦海裡想像: 只要像版上其它文章裡的前輩一樣,搖晃一下,唔...有聲音, 換掉. 完修

結果, 搖了半天沒聲音, 這才發現, 忘了拍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因為這啟動器的地方實在太難拆,我幾乎是用硬掰開的方式把保護蓋卸下的.
太開心就直接拉掉線了. 腦海裡 ...

除濕沒有水,
還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漏冷媒,
你這台在運轉時,
有無搭!搭!的聲音呢?

fireway大的建議
你也要查一查,
他是很厲害的人,
我是亂修一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二條線怎麼接都可以~
啟動器沒壞~
線先不要接~

To: fireway 前輩

如您所指導, 我把電表的紅黑兩端分別接在兩條端子上,轉到ACV 250V檔位,然後上電,
在除濕機前方下緣水箱的開關處用一字起子頂住, 風扇有轉
但電表顯示像這樣, 代表市電110V沒有進來是嗎。  接下來我該怎麼作....
還是需要維持這個過程5分鐘以上比較能確定110V市電有沒有送過來嗎

另外,白色那個過載保護我用歐姆檔位量測,有導通 (是對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濕沒有水,
還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漏冷媒,

那裡, sandy319 前輩太客氣, 各位前輩對我而言, 都是神人一般的存在
至於您提及的漏冷媒問題我是不太懂漏冷媒是什麼情況(需要戴著口罩維修會比較保險嗎?

但是答答聲倒是沒聽過 (不過不敢說一定沒有,只是我這木耳分不出什麼答答聲, 畢竟沒有親身經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裡, sandy319 前輩太客氣, 各位前輩對我而言, 都是神人一般的存在
至於您提及的漏冷媒問題我是不太懂漏 ...

壓縮機漏冷媒問題,
請GOOGLE一下,
你會知道更多,
不用戴口罩,
一般是檢查銅管是否有綠綠的氧化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fireway 前輩

如您所指導, 我把電表的紅黑兩端分別接在兩條端子上,轉到ACV 250V檔位,然後上電,

量電路板Q2旁邊二極體D3=1n4001
量直流電~
看有沒有12V~
如果沒有~
再往右上角sensor 感溫豆檢查~
拔起來~量有沒有10K歐姆

如果有12V就是那個黑色繼電器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電路板Q2旁邊二極體D3=1n4001
量直流電~
看有沒有12V~

To: fireway 前輩
量測 D3=1n4001 這處的二極體, 用直流電20V檔位量測, 電錶顯示如圖

另外, 您指的拔下感溫豆器是指圈起來這顆嗎? 意思是要解焊它的嗎
它有三支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漏冷媒問題,
請GOOGLE一下,
你會知道更多,

感謝 sandy319 前輩提點
前後都檢查了,沒有綠綠的氧化物

网友C:
右上綠色框接頭拔起就可以量測阻值.另外要先確定紅框裡的壓縮機繼電器有沒有動作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上綠色框接頭拔起就可以量測阻值.另外要先確定紅框裡的壓縮機繼電器有沒有動作供電 ...

To: pciboy2000 前輩

另外要先確定紅框裡的壓縮機繼電器有沒有動作供電 <- 這句的意思是,我需要先上電,讓風扇運轉
然後用電表切換到20K的歐姆檔,量測右上角綠色框裡的阻值看看有沒有10K這個數字是嗎?

另外,前述 fireway 前輩提及的,要插回壓縮機旁的啟動開關跟過載保護那兩條線真的沒有分別是嗎
我有點想插回去再上電觀察看看,但擔心把問題搞更糟。

网友C:
fireway大提到的是綠框的白色插頭拔起量測二條黑線的阻值量有沒有10K歐姆.
我是建議你從壓縮機旁那二條白色線追回去主板是不是接到紅框繼電器旁的插頭.是的話不用插上壓縮機直接用電錶轉到AC250V.送電運轉後等5分鐘後看電錶是否有110V的交流電輸出.這樣檢測較沒風險也可以區隔問題讓你比較好判斷問題出在哪個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reway大提到的是綠框的白色插頭拔起量測二條黑線的阻值量有沒有10K歐姆.
我是建議你從壓縮機旁那二條白 ...

To : pciboy2000 前輩,,請原諒小弟資質愚魯,原來 fireway前輩 跟您說的是同一件事
只是我理解能力不好。 真是對兩位感到十分抱歉,耽誤你們的時間回文真是令我汗顏

一手夾兩根探針,一手又要拿相機,角度拍的不太好,請見諒。
量測感溫器接點的情況我不知道正不正常。 因為我把電表歐姆檔設在20K檔位,都沒反應
要設在200K檔位,顯示是60.0

另外送電測試有沒有110V的電到壓縮機這個也十分感謝您的解釋
我測試了四分多鐘,突然聽到一個聲音,電錶就有反應。這數值代表有110V的電送過來對嗎

网友C:
電錶有116V顯示就代表控制板有功能.將黑白的過電流保護器及TPC啟動器依序裝回再將二條白線隨一各插上一條.再送電測試壓縮機能否運轉(記得將滿水的微動開關用任意的東西將推桿往裡面壓住).測試了四分多鐘,聽到 噠 一聲音代表寄電器有動作供電看壓縮機有沒有 嗡嗡 聲運轉.再用手去摸正面底部側邊的U型銅管有沒有冷度感覺(它會由最下排漸漸往上排發冷)過一會再摸正面下的鋁鰭片是否有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錶有116V顯示就代表控制板有功能.將黑白的過電流保護器及TPC啟動器依序裝回再將二條白線隨一各插上一條. ...

To : pciboy2000 前輩

感謝清楚指導,按您指點依序裝回,並送電,等了4分鐘左右,繼電器作動
然後壓縮機也有啟動(嗡嗡聲,用手摸也有輕微震動)
等了一分鐘後,最底部的U型銅管很冰,也有結霜,然後逐漸往上排發冷
不過大概15分鐘後,我很仔細觀察下方的鋁鰭片好不容易凝了幾滴水準備要滴下來時
壓縮機就停了,接下來,最底部的U型銅管處開始退冰 (想不到其它形容詞, 就是白色的霜都在短時間內都沒了

再多等了5分鐘, 壓縮機也沒再啟動, 這樣子是可以推測是那支感溫器故障嗎?
(爬了站上的其它文章, 同樣型號的另一位 koalay 前輩的機器好像也是這個故障, 正確名稱叫作 熱敏電阻 ?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03-1-1.html

上電5分後

上電10分後右側

上電10分後左側(有凝水

上電15分後壓縮機停止, U型銅管退冰

网友C:
是不是叫熱敏電阻我不是很確定.對岸稱做溫度探頭.一般常規這阻值都在10K~15K左右(如fireway大提到10K歐姆).你在之前量測時有提到用20K檔量測超出範圍測不到.用200K檔才測得60K歐姆.最好換成15K歐姆的探頭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sandy319 前輩
啟動繼電器(PTC ?)拆下搖晃無異音,外觀辨識沒有任何異狀。

不知道那裡可以買,同樣的PTC零件料號倒是有在露天搜尋到

找冷凍器材材料行
或做冷凍空調電家
這算通用材料,蠻常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叫熱敏電阻我不是很確定.對岸稱做溫度探頭.一般常規這阻值都在10K~15K左右(如fireway大提到10K歐姆). ...

To: pciboy2000 前輩

感謝您的詳細附圖回覆,我在 PC個人賣場有找到。煩您幫忙確認是否一樣的東西,我看了賣場描述
又把除濕機上的這零件拆下比對, 應該是相同的對嗎?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64966951/C1148605857.htm

To: ericchou 前輩
噢,原來不是去電子材料行, 是冷凍材料行呀。 受教了,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C:
外觀都一樣接頭.阻值都符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觀都一樣接頭.阻值都符合即可

To: pciboy2000 前輩
請問您知道這個熱敏電阻(溫控器)一般電子材料行會有販售嗎?
我早上在PC個人賣場下訂,結果剛才賣家提出取消訂單,說因爲訂單太多無法消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pciboy2000 前輩
請問您知道這個熱敏電阻(溫控器)一般電子材料行會有販售嗎?
我早上在PC個人賣場 ...

有沒有販售不一定~要問問看~
臨時買不到的話~
可以先用10K歐姆的電阻~
暫時用到零件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pciboy2000 前輩
請問您知道這個熱敏電阻(溫控器)一般電子材料行會有販售嗎?
我早上在PC個人賣場 ...

NTC熱敏電阻10K,多到你買不完
搜尋結果 : NTC熱敏電阻10K -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 ... 9C%E5%B0%8B&p=1

你若急用的話,到中壢中平路~大洋電子~買這種的,自己焊接,把舊的SENSOR白鐵管封膠挖開,熱敏電阻引線套管塞到底。用矽利康或快乾封口防水,就可代用,買個2顆大概5元可當備品及測試品
放心這是信號傳遞而已不會電人,用膠帶纏繞2~3圈放在冷排檢測處即可,日後可當其他除濕機測試製具
搜尋結果 : NTC熱敏電阻10K - 露天拍賣
NTC-MF52-103/3435 10K 3435±1 熱敏電阻 1%精度 (2個) 【Z19-04】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1791003631

告訴店員你要買~NTC- 10K  熱敏電阻即可,回去也不用焊接把連接線剝皮1CM纏繞熱敏電阻引線然後用電工膠帶包好絕緣(沒有正負極性),也不用塞入白鐵管,放入測試點開機測試,15分鐘若壓縮機不跳就找到故障源了

等到正式備品送來再裝回即可圓滿完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這電表有200歐姆檔跟2K歐姆檔~
轉到200歐姆檔~
就是那個200/wifi圖示~

那個不是WIFI, 是BEEP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個不是WIFI, 是BEEP檔.

200/wifi???
大大的解釋,
我終於懂這個字的意思!
昨天我一直想,
電錶有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wifi???
大大的解釋,
我終於懂這個字的意思!

跟wifi圖示很像啊~

google wifi圖示就有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wifi圖示很像啊~

google wifi圖示就有耶

真的很像,
很有創意的描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wifi圖示很像啊~

google wifi圖示就有耶

再說就沒意思了, 這個是基本常識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說就沒意思了, 這個是基本常識好嗎?

那個是clpeng開板大大不太懂電表~
跟他說BEEP檔可能不了解~
所以才說wifi圖示~

网友E:
靠~昨天我還想我落伍了,居然連三用錶都有支援wifi了我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昨天我還想我落伍了,居然連三用錶都有支援wifi了我還不知道.... ...

別攪惑了!熄火囉!

楼主:
感謝版上諸位先進的指導。今天是2018元旦,先跟各位道聲新年快樂
To: fireway 前輩,感謝您的指點。那個200/WiFi的確比BEEP檔容易讓我瞭解,也對其它前輩感到抱歉,因為小弟太菜,fireway前輩只能想一個對付菜鳥的說法讓我明白,讓各位見笑,真抱歉。

To: wet前輩,感謝指點,原來如此, 我拿著在網上搜尋的NTC熱敏電阻10K的圖片跑去大洋電子,店員說沒有這零件,叫我去11排找,結果11排放都是溫濕度計,原來可以用另一種修改。 再度受教。 等等再跑一次。正式備品可能要等過幾天才會寄到。

昨天晚上又去姐姐家抱回一部故障的東元除濕機,準備晚點有空再大卸八塊,按照這回學習到的寶貴經驗來練練手,屆時如果有再發文求助,再請各位前輩先進撥空指導,感謝各位,讚嘆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上諸位先進的指導。今天是2018元旦,先跟各位道聲新年快樂
To: fireway 前輩,感謝您的指點。那個200 ...

變成維修除濕機專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成維修除濕機專家…

這我倒沒想過,畢竟小弟本業是在作餐飲業,除濕機是因為自己的愛好(拿除濕機當興趣有點怪
但小弟的確很喜歡乾燥的環境,所以家裡三房兩廳,有六部除濕機(不是24H運轉)

一些年下來,有兩部是壞掉冒煙,就直接換掉,有的是我猜測應該是小地方故障,但現在要找修小家電的店不好找,電器行幾乎都會建議買新的。 所以我就會先往倉庫放著。
剛好這次下定決心想要自我學習,才開始動手(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動手的.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我倒沒想過,畢竟小弟本業是在作餐飲業,除濕機是因為自己的愛好(拿除濕機當興趣有點怪
但小弟的確很喜 ...

除濕機運轉時、最好有人在家才開、店家不修、是擔心危險。

网友F:
1.啟動繼電器(PTC) 直接 更換掉.不要考慮. ( 一般故障 拿起來搖 會有聲音 )
2.冷媒迴路有問題..有可能 毛細管阻塞
3. 壓縮機異常  or NG
4.儲水桶 裡面 微動開關 NG
5.漏媒..保護迴路啟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上諸位先進的指導。今天是2018元旦,先跟各位道聲新年快樂
To: fireway 前輩,感謝您的指點。那個200 ...

樓主您的NTC有量了嗎,10K是指25度C 10K,NTC的話給他冰下去電阻會上昇,小弟上次測,4度C變25K

原品測量開路,故障品拆開後故障原因為封裝玻璃管破裂

請您下單前先測一下電阻,避免作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濕機運轉時、最好有人在家才開、店家不修、是擔心危險。

沒問題的,感謝 sandy319 前輩提醒。 我有看過很多除濕機自燃的新聞
所以人不在時是不會開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啟動繼電器(PTC) 直接 更換掉.不要考慮. ( 一般故障 拿起來搖 會有聲音 )
2.冷媒迴路有問題..有可能 毛細 ...

感謝 koyi 前輩指點,筆記筆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您的NTC有量了嗎,10K是指25度C 10K,NTC的話給他冰下去電阻會上昇,小弟上次測,4度C變25K

原品測 ...

changold2 前輩,我在室溫下用200K歐姆檔量是 60.0
不太懂什麼是測量開路,但是因為我已經下單,賣家也寄出了
等過兩天到貨測試後再回報。謝謝您

楼主:
感謝版上諸位前輩不厭其煩指導與隔空抓藥
前天零件就到了,今天找了時間把它換上去,測試了大概20分鐘,看到第一滴水滴入集水箱裡
應該就算完修了吧。

有拍了幾張照片,但讀卡機不給力,一直不給讀,明天再來找備用讀卡機
才能上傳一些照片。 零件跟原裝的零件大小不太一樣,但我量了電阻值在10.5K左右
上機測試也正常。所以大膽假設完修。
今晚開始連測三小時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H:
最近我家的除濕機, 壓縮機有運轉, 除下來的水非常少, 拆下來看, 是有一些銅綠, 以及散熱器下緣有一些結冰的現象, 我推估是冷媒漏及冷媒不足, 請問各位痞酷網友,新竹市是否有可以幫忙灌冷媒的店家, 除濕機是使用R134a的冷媒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我家的除濕機, 壓縮機有運轉, 除下來的水非常少, 拆下來看, 是有一些銅綠, 以及散熱器下緣有一些結冰的 ...

你可以發在徵求區…

网友:
我碰到的除濕機故障都是風扇卡卡(有異音),後來散熱不良就停機了,最後都是換風扇馬達或是馬達上的兩個培林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