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不啟動

楼主(2017-12-30):
之前在電子電路版塊發表過,因寫得不好,再發表過。
型號 飛歌PX218雙門電冰箱
故障 電冰箱不啟動,風扇又不轉動,只有著燈
拆開門邊門控開關有燒黑,應是不良導致,買個開關更換,更換了都是不啟動,只有燈著,再拆走開關,檢查開關制1,2常開,是接黑和黃綫著燈正常。而1,3常閉是接黑和紅綫,按制理啟動冰箱,無反應。
但若果黃和紅綫連接, 冰箱啟動了,風扇都轉動正常,想了很久都不明白為何會這樣。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建議至少能給個冰箱線路圖(冰箱背後)
門開關一般只管燈亮不亮或外加風扇轉不轉
跟壓縮機走不走沒有關係(我是沒遇過門開關管到壓縮機去)

网友:
門開關.壞了就修.修不好就直接換新..連想都不用想

网友A:
RE:黑和黃綫著燈正常 ,黃和紅綫連接, 冰箱啟動了

已買個開關更換...請再量一次接點 !
2黃綫 ,1 黑綫...2.1常閉開關 NC
2黃綫   、3 紅綫 ...2.3常開開關 NO
主接點(電源)在 黃綫2 , 黑綫1接  燈  、 紅綫3接 冰箱 。

檢查開關制1,2常開(誤),是接黑和黃綫著燈正常...冰箱開門時燈亮是2.1常閉開關 NC

開關裝回箱體時請注意上下門起閉開關方向 ,上門 冰箱馬達 、下門 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黑和黃綫著燈正常 ,黃和紅綫連接, 冰箱啟動了

已買個開關更換...請再量一次接點 !

在機背影了張電路圖,之前說黑綫等於電路圖GERY綫,而紅綫等於電路圖PINK
之前說若YELLOW連接PINK冰箱啟動,攪錯只有風扇轉動,不會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機背影了張電路圖,之前說黑綫等於電路圖GERY綫,而紅綫等於電路圖PINK
之前說若YELLOW連接PINK冰箱 ...

看您這電路圖:
下門要關起來時,電才會從燈開關的NC側跳到NO側 。NO接另一組開關NC 才對另一組開關NC對風扇馬達送電 。

補充內容 (2017-12-31 08:17 AM):
更正 :NO接另一組開關NO ,上門關著 另一組開關跳至N0 對風扇馬達送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這電路圖:
下門要關起來時,電才會從燈開關的NC側跳到NO側 。NO接另一組開關NC 才對另一組開關NC對 ...

你好
門控開關是新買,正常下門關了電路圖灰和粉綫連接,馬逹應轉動,但不轉動,不知燒了甚麼?
試過這樣接黃和粉綫連接馬逹會轉動,但不會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門控開關是新買,正常下門關了電路圖灰和粉綫連接,馬逹應轉動,但不轉動,不知燒了甚麼?
試過這樣接黃 ...

門控開關只控制 燈和送風馬逹 啟閉 。

但不會凍... 請檢查 壓縮機啟動器 和 除霜開關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門控開關只控制 燈和送風馬逹 啟閉 。

但不會凍... 請檢查 壓縮機啟動器 和 除霜開關 。 ...

但不會凍... 請檢查 壓縮機啟動器 和 除霜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不會凍... 請檢查 壓縮機啟動器 和 除霜開關

除不會凍外,灰和粉 on 風扇都不會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不會凍外,灰和粉 on 風扇都不會動。

灰和粉直接短路接通 on 風扇會不會動?

不會動可能除霜中 請將 除霜開關上旋柄 旋轉至冷凍運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