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H-32A410W 按鍵無反應

楼主(2017-12-30):
各位前輩好

家中電視原先開機時顯示燈號為恆亮,只在轉頻道或是調聲音才會有閃爍,最近電視開機就一直不停閃爍還會出現調整聲音(-)畫面,小弟已更換全部按鍵不過狀況未排除,請教各位大師能否指導小弟該從哪查起問題呢??

型號

電源版

主板
\

故障情況

网友:
直覺的還是電源問題, 另外開關檢查了沒!

网友:
我會先移除按鍵的線路
開機在試

网友:
這個問題可能損壞的地方有四個,遙控器/按鍵/電視遙控接收小板和主板
1.簡單的先做把遙控器電池拔除開機測試
2.拔除電視遙控接收小板開機測試
3.按鍵部份是做在電源板上,請循線路拔除至主板接頭線路開機測試
4.如果上面三個步驟都沒作用,問題就在主板,如無修護能力就買板來更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