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聲寶 SAMPO AD-1891N 除溼機風扇不轉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30):
聲寶 SAMPO AD-1891N 除溼機風扇不轉維修實例

這台是從網拍買來的,2011年製造機身上又有貼財產標籤,推測為公務機關6年報廢年限退下來的
,外觀保持良好清洗一下還有八九成新,感覺還真不錯

1.故障狀況~有過電可以啟動,壓縮機有運轉,但是無熱風吹出,觀察風葉輪不會轉動

2.型號~SAMPO AD-1891N

3.電路圖

4.細部分解清洗清潔

5.內部電路一覽

6.主機板

7.用手轉動風葉輪發現馬達培林卡死,造成馬達線圈過熱燒斷溫度保險絲,拆下馬達量測AC110V輸入端開路了

8.拆開絕緣膠帶果然有115度C/2A溫度保險絲

9.量測溫度保險絲燒斷不通了

10.換新溫度保險絲測試馬達線圈阻抗約13Ω

11.更新卡死的培林(626Z) * 2

12.馬達組合固定回去

13.米黃色風葉輪因過熱軸孔龜裂變形,造成轉動偏移晃動,也一起更新

14.新風葉輪轉動測試順暢安靜

15.全機組裝運轉測試,消耗功率約270W

16.來張除溼運轉特寫

网友A:
我工作室這一台也麻煩你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工作室這一台也麻煩你好了

現在不能扣分了!阿無嘎你扣10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不能扣分了!阿無嘎你扣10分

好吧!看來只能回家自己修,不過希望不要壞到要換滾珠軸承,不然我也沒有工具,也希望不要壞到扇葉,不然也不知道要到那裡買?壓縮機應該是不會那麼短命才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來只能回家自己修,不過希望不要壞到要換滾珠軸承,不然我也沒有工具,也希望不要壞到扇葉,不然 ...

嘻嘻~你要的零件我都有.便宜賣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嘻嘻~你要的零件我都有.便宜賣你

現在熊熊想到,sa2086 應該有........,我看我來抱他大腿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來只能回家自己修,不過希望不要壞到要換滾珠軸承,不然我也沒有工具,也希望不要壞到扇葉,不然 ...

壞到扇葉,不然也不知道要到那裡買?

除濕機的 扇葉/馬達/軸承.....等,小零件
網拍有看過販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來只能回家自己修,不過希望不要壞到要換滾珠軸承,不然我也沒有工具,也希望不要壞到扇葉,不然 ...

老大~

滾珠軸承用久一定會壞(10年20年)~先是異音-->震動大-->磨損到卡死

小培林更換其實也不必動用到二爪、三爪拔勾,用二支一字起子插在軸心2側平均向下施力(槓桿原理),即可拆下。

扇葉網拍有賣(我找最便宜139,含運200有找),注意要點~軸心孔徑、形狀;外徑;葉片正、逆轉方向。

正常使用壓縮機幾乎不會壞,可以使用一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壞到扇葉,不然也不知道要到那裡買?

除濕機的 扇葉/馬達/軸承.....等,小零件

網拍很多啊

風葉輪建議買新的(除非特規品),價差不大(很多還比舊的便宜),畢竟塑膠製品久了較易脆化。

馬達也有很多代用品價格400~500

軸承五金行都有賣~台製35~40,日製6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