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42V8T 主機板715G4298-M01-000-005F音效ic燒毀 想請問料號

楼主(2017-12-30):
這台已換過電源版,看了一陣子一邊喇叭開始出現啵啵聲,然後就無法開機了,送電後聲音ic兩點通紅,把ic移除後才可開機,但ic燒毀已無法辨識,想請問前輩們有人知道這顆音效ic的料號嗎?謝謝

SAMPO LM-42V8T

SAMPO LM-42V8T

主機板715G4298-M01-000-005F

主機板715G4298-M01-000-005F

ic燒毀

ic燒毀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31-1-1.html
可以問這位大大~
說不定主板還留著~

生鏽的鐵蓋最好是拆掉~
才不會鐵鏽掉落導致短路~

网友:
看是不是BD5444EFV 我有一塊板子但是只看得清楚BD54後面的數字看不清楚不知道是1還是4.上網查有可能是5444或5445

网友:
BD5444EFV
不過我的主板型號是 715G4298-M01-000-005I Ver:A
你的是 715G4298-M01-000-005F Ver:A
這些微的不同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你可以試試看

楼主:
謝謝fireway大、chi0338大、purpal大提供訊息,痞酷網有你們真好

网友A:
如果樓主略懂電子電路的話,建議可採用外掛音效功率板2W+2W~5W+5W都可以,比較方便。

取得容易~買套件或從不用的擴大喇叭拆機板都可代用

只要找出原燒毀IC 規格表,接上正負電源、輸入源(R+L)、輸出至喇叭(R+L)即可

補充內容 (2017-12-31 03:15 PM):
【DIY_LAB#1668】TDA7377直流12V身歷聲2.0雙聲道書架音箱大功率功放板 遠超TDA7297(現貨)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7529645438

補充內容 (2017-12-31 03:22 PM):
這個就夠用了,又便宜,上面那個連結功率太大,體積也比較大,可能不大適用
►547◄PAM8610數位功放板 2x15W雙聲道 D類 大功率功放板 微型 -
h...

補充內容 (2017-12-31 03:23 P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76166196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樓主略懂電子電路的話,建議可採用外掛音效功率板2W+2W~5W+5W都可以,比較方便。

取得容易~買套件或從 ...

wet大~我先換ic看看,不行再試試您方法,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幫忙,換了ic後聲音正常了,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