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免電池水龍頭感溫7彩LED燈

楼主(2017-12-31):
1.此種水龍頭利用水流帶動內部防水馬達產生電力,並配合溫度感測器探測水溫,使得LED燈光隨著水溫而產生變化.
參考售價: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2.內部結構分解,請參考影片說明.

网友:
用 "冷熱發電晶片" 來設計
或許也能作到類似效果
省掉機械結構可降低損壞機率 (尤其是管垢累積快速的水質供應區)

网友A:
這類商品挺實用的,不知在台灣可有商品!
還是只是個概念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類商品挺實用的,不知在台灣可有商品!
還是只是個概念產品!

這類產品問世有段時間了
很多地方都買的到 (家庭五金/DIY量販店/網拍)
就售價差別,購買源的選擇,是很多樣化的

网友A:
台灣每年應該有很多人被不當的水溫燙傷,這產品很實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灣每年應該有很多人被不當的水溫燙傷,這產品很實用的!

顏色概約區別出有溫差
概念很好

微溫/燙/很燙/燙死人 的顯示判別
可能還不是那麼精確的容易判斷

有的燙傷案例
問題發生於 - 冷熱水開關順序
先開熱水=>再開冷水,這較有受傷機會 (若原管中殘留高溫熱水時)
因此傷害特例
或許將來有人會設計出,可顯示管中現存水溫指示的商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顏色概約區別出有溫差
概念很好

這只要使用數位恆溫熱水器就沒有燙傷的安全顧慮了,尤其是家裡有老人或小孩的家庭更是必要的。
除了洗澡時水溫很舒服外還能省瓦斯(因為不會燒到太高溫),使用更是簡單不需常常手動去調節水龍頭。
新時代了要使用新技術新產品不要省那一些小錢,不要等到舊熱水器壞才要更換直接自己動手買台來換吧!

缺點是水量較小只會用到熱水管不像傳統有冷水與熱水管可以同時提供較足夠的水壓。
如果家裡管徑粗水壓夠的就沒問題,水壓不足的就只有再加裝加壓馬達才能提供舒服的洗澡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只要使用數位恆溫熱水器就沒有燙傷的安全顧慮了,尤其是家裡有老人或小孩的家庭更是必要的。
除了洗澡 ...

"使用數位恆溫熱水器就沒有燙傷的安全顧慮了"...
這句話 點出重點,之前用傳統的熱水器...

1. 如果溫度調剛好,一開始冷水"慢慢...."變熱水,要等比較久一點
  如果天氣又突然變冷,又沒去調,就要等更久...

2. 如果溫度調熱一點,會比較快熱....
  但洗一洗又變太熱,又要自已調整,出水量及冷熱水混合....

3. 2017/10月 熱水器又故障...
  剛好也是該換熱水器時候了,直接換 數位恆溫熱水器,
  現在不用像以前一樣一下不熱(太冷)一下又太熱....
  看到 酷友 熱水器故障貼文,若是該換時機時,都直接建議其換 數位恆溫熱水器.

网友:
我本來看到這產品也很有衝動想買來玩啊.

但是後來冷靜了一下,覺得,這根本誘導小朋友開水龍頭來玩
因為以前有款電腦機殼,蠻早就設計電源按鈕旁邊有顆變色LED燈光
好美,好漂亮,結果家裡有小朋友的最後把那機殼給藏起來
那燈光完全誘導小朋友  "按下去" "按下去"

网友:
我有買過轉接頭,用了之後的缺點是

1.水量會變小(但可以自己把進水孔挖大就可解決)

2.另一個缺點比較麻煩就是裝轉接頭要把原本的起泡頭拆掉,出水會變強水容量亂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