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聲寶 SAMPO PM-51VY01D 50吋電漿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31):
聲寶 SAMPO PM-51VY01D 50吋電漿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新型的PDP電漿電視做的比較輕薄,50吋的電視也不過27KG,比舊型的液晶電視還輕

1.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有亮(消耗功率0.3W),但是無法啟動開機

2.型號~SAMPO PM-51VY01D

3.內部照

4.電源板檢測各組電壓輸出正常

5.Y板檢測該有的電壓都有,應該正常

6.Y板 + Y緩衝板

7.Z板檢測各組電壓輸出正常

8.主機板型號

9.用手按壓主機板BGA晶片散熱片可正常開機,放開或壓不同地方會有畫面雜訊馬賽克、聲音爆音
、當機不受控等異常狀況,按壓主晶片正常開機時,不到五分鐘就感覺燙手,所以應該是過熱造
成錫裂無法開機。

解決方法~在主晶片下方加墊一塊散熱塊(略高於機板與固定鐵柱之距離),然後將四角之固定螺絲
鎖緊,利用PCB板拱起逼緊裂開的BGA錫球,接著再解決晶片高熱的問題

10.加裝日製側吹式薄型靜音風扇強制散熱

11.風扇5V電源取自備用USB PORT,開機實測強制散熱效果非常好

12.邏輯板型號

13.面板型號

14.開機實測消耗功率約(190W)~標準模式~

15.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如果錫珠真有裂錫,那就表示已經發生接觸不良,沒有重植錫珠可能也是撐不了多久,建議還是重植錫珠後再將散熱風扇裝上比較長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錫珠真有裂錫,那就表示已經發生接觸不良,沒有重植錫珠可能也是撐不了多久,建議還是重植錫珠後再將散 ...

有想過.....但是沒設備沒技術~還沒學會(比較懶)

主機板位置在下方沒有其他熱源影響,所以大膽採用風扇強制散熱方式。

目前已過3個月保固期沒有接到電話通知,應該通過考驗了,若有回診只好找Tony大代工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