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04 SUZUKI SOLIO 1.3 含氧感知器 更換

楼主(2017-12-31):
大頭照

以前都只是亮了一公里,就熄了,現在從苗栗開回來,也不會熄,

開始找原因了,

故障碼測試(這個我研究了很久,怕怕的,把它插下去了)

這個很重要,聽說年代不同,型號不同,拆的時候,我是選擇剪掉線,然後用套筒拆,

這應該不是原廠吧,但也只能買到這個了,

裝上就要用這個特別的工具了,(這有7種)

鎖好,

發動後,等~~~~~~~,熄了,出門去試車了。

附註:  DIY是有風險的,操作時,請參閱詳細說明書,或是有高人指導。

网友A:
以前我在公司用的是有缺口套筒,那套筒很長~~側邊有一條缺口,訊號線由那露出~

手旋緊之後扭力板手鎖緊就好了...............買這一條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在公司用的是有缺口套筒,那套筒很長~~側邊有一條缺口,訊號線由那露出~

手旋緊之後扭力板手鎖緊就 ...

那一條 1700,因為網路上找不到別種了,

网友B:
這個感知線故障會影響什麼?車內含氧量嗎?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感知線故障會影響什麼?車內含氧量嗎?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嗎?

會影空氣品質(PM2.5),車子會耗油。如果車子是停在室內車庫,也一氧化碳中毒的,

网友C:
好厲害.大大車都會修.請問故障碼是在網站當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厲害.大大車都會修.請問故障碼是在網站當漏的嗎?

對,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貼在這,是大陸網站,檔案應該有點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個感知線故障會影響什麼?車內含氧量嗎?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嗎?

偵測引擎燃燒完之排氣燃燒狀況
O2 sensor 回饋引擎電腦 空燃比控制參考電壓訊號
(影響引擎電腦控制噴油濃度大小,間接影響廢氣排放汙染度)

空燃比是指燃料與空氣的質量比,
當我們說空燃比為13或13:1,
即表示進入燃燒室的燃油質量是空氣質量的13倍,
空燃比數字越大,代表混合氣越稀,數字越小則越濃。。

依照汽油的燃燒化學式,
燃油與空氣的當量比為14.7左右,
也就是當空燃比在14.7:1時,所有空氣中的氧會與汽油完全反應。

【經驗分享】含氧感知器 選用 與 氧唬 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感知線故障會影響什麼?車內含氧量嗎?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嗎?

是裝設於引擎廢氣出口, 測量是否燃燒完全,
引擎電腦據此情報(還有其他如進氣端空氣流量計) 決定燃油供應_燃油噴嘴

故障時會燃油供應過量
燃油供應過量徵狀如:  重踩油門瞬間排氣管冒黑煙 ; 一般怠速燃油味重 ;  放油門瞬間排氣管會放炮

网友A:
以前我這玩意一大堆呢~~~光每年盤點都積存上千條

早知道.....

這顆引擎沒玩到,因為正式引進國產化時我已經畢業了,不過...當年跟日本人聊天時
曾問過有無台灣還能生產的車型引進?~那個日本高階主管很認真的思考幾天後拿了份
資料說這個可以!~~~那份資料就是它的分身"碗公~正常版",因為S廠在日本是K-CAR
專門戶,那些K-CAR拿來台灣賣可能我們的民族特性會不買帳(要大要氣派)。剛好這個
有左駕正常尺寸版,後來我們台灣這邊的經理也被找來泡茶......玩笑的叫他評估一下進
這台啦~~~賣30上下的首購族....沒想到後來真的引進國內.....

第一台評估的碗公我有參與開箱...偷偷弄進來評估驗證看看有沒有搞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偵測引擎燃燒完之排氣燃燒狀況
O2 sensor 回饋引擎電腦 空燃比控制參考電壓訊號
(影響引擎電腦控制噴油 ...

這Afr有人會做嗎 對化油車很有幫助 以前網路有看過廉價DIY的 可是現在網路看到的價錢很不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這玩意一大堆呢~~~光每年盤點都積存上千條

早知道.....

你的日文,應該很好

网友F:
裝含氧感知器要抹防卡劑,正想買一下 ,有人能推薦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裝含氧感知器要抹防卡劑,正想買一下 ,有人能推薦一下嗎?

你住台中嗎?防卡劑都是一大罐的,我買的含氧感知器有抹一點點,我就樣鎖上去了,

网友G:
我還以為只有火星塞因耗材要拆換才抹防卡劑
含氧感知器不算耗材吧?? 也要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還以為只有火星塞因耗材要拆換才抹防卡劑
含氧感知器不算耗材吧?? 也要抹嗎?

排氣管的溫度比較高,火星塞我是沒在抹,力道空制一下,就好,

网友:
一點都不好,我唯一比較強的是可以聽得懂日本高階技術人員講的兩光中文...

因為那位歐吉桑問我實習工作的感想,我告訴他一直重複同樣的事情,做我做得有
些枯燥乏味、疲乏了,都沒有新車款引進。我說在日本市場有那麼多車款應該也能
找幾款能在台灣賣的開的車款引進.........歐吉桑說要挑工廠產線能配合的款式,否
則就得擴充設備了,這樣阻力會比小點...............幾天後歐吉桑又來泡茶了,(他很
愛我師父苗栗老家的茶葉)他拿幾份資料(或者說日本型錄)告訴我這幾個能在台灣生
產,有沒有市場得由市場行銷單位來評估可行性......當時我看中的一款就是對海外
市場投放的K-CAR車型放大版,也就是人家說的"碗公~R"........這時我的組長回到
辦公桌上喝茶隨口說了~~~~叫那個技術部的樂咖....市場行銷部的胖子來泡茶,他
有興趣了才有機會.............後來挑個周六下午比較涼的時段把那兩個大頭找來喝茶
,開宗明義的就問~~~~歐吉桑說這幾款車我們台灣可以直接做ㄝ,你們想進新車
嗎?...後來他們也很有興趣,但是當時公司由老屁股把持,老頭都想混吃等死,於是
他們就把資料帶回去單位研究了...................真的有風聲就是車展時那輛碗公R出現
在工廠了.....大家第一句.....看實車跟看照片感覺差很大,實車空間大型也好看...偷看
的阿姨說~~~"這隻如果價錢水~~別太貴,賣給30左右買第一台車的少年仔,我牽一
台給我女兒".....於是共識有了~~~~別太貴~~~人生第一台車~~~30左右的買

後來不就一年賣3萬台......搭配借錢不用還現金卡....二十幾的小屁還都買來把妹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還以為只有火星塞因耗材要拆換才抹防卡劑
含氧感知器不算耗材吧?? 也要抹嗎?

我在生產線上都沒有用到這類東西ㄝ~~~~~~~手旋緊就用扭力板手施錠....阿捏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住台中嗎?防卡劑都是一大罐的,我買的含氧感知器有抹一點點,我就樣鎖上去了, ...

我是想買 有推薦的廠牌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Afr有人會做嗎 對化油車很有幫助 以前網路有看過廉價DIY的 可是現在網路看到的價錢很不看好  ...

大大
是想獨立加裝一組,監看訊號大小嗎 ?

還是車上已有O2 sensor 想看訊號大小 ?

是機車還是汽車想看ˋ訊號 ?

若針對汽車
近代汽車都已內建空汙排放控制機制 (有OBD-II接頭)
可直接拉出訊號看數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是想買 有推薦的廠牌嗎?

大品牌一堆
網路關鍵字搜 "火星塞防卡劑 "  或 "anti-seize" 看看ˋ
非職業用一般買一瓶(罐) ,回來用不完
看能否用合購,或找零賣,或........,一點點就夠了

手上拆整機器時也沒用這類產品
大多上點機油而已
純資訊搜尋觀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大
是想獨立加裝一組,監看訊號大小嗎 ?

機車 像老大的jog 500條空然比很有幫助 驗車前的調整方面
以及針對氣候或引擎狀況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品牌一堆
網路關鍵字搜 "火星塞防卡劑 "  或 "anti-seize" 看看ˋ
非職業用一般買一瓶(罐) ,回來用不 ...

最後那張圖 太陽牌看起來不錯 , ericchou 大  感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機車 像老大的jog 500條空然比很有幫助 驗車前的調整方面
以及針對氣候或引擎狀況調整  ...

機車加裝過程有點複雜
要買O2 sensor + 排氣管焊上sensor固定牙座 + 微處理器顯示電路

要DIY的話,網文有很多開源分享例可參考
下列是隨機找的一篇,以 arduino 基礎作監控電路
(翻譯是谷歌轉的,可能自行看原文較自然方便些)
當整個監控電路完成後,還要作一點軟體校正微調,不知您會以哪個計量器作比對較正
校正這部份也是一個難處 (比對標準源未知)

原文出處 : Easy to Build Oxygen Analyzer Using an Arduino Compatible Micro Controller

第1步:購物清單

下面是元器件與連接到哪裡可以買到他們

    Adafruit的臨飾品3V微控制器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s/2010
    Adafruit的前列背包充電器與電池臨飾品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2124
    Adafruit的ads1015接口板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1083
    諾基亞三千三百十分之五千一百十單色LCD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338
    7個 10K歐姆的電阻
    1個 300歐姆的電阻
    1個 按鈕
    1個 單聲道迷你耳機插頭安裝線
    音頻插孔- 3.5毫米(面板安裝)https://www.sparkfun.com/products/11154/
    Teledyne公司R17 O2傳感器的http://www.oxycheq.com/analyzers-sensors/sensors / ...
    傳感器電纜* 2 *腳的http://www.oxycheq.com/analyzers-sensors/accessor ...
    傳感器三通 HTTP://www.oxycheq.com/analyzers-sensors/accessor ...

第2步:連接各部分合併在一起
arduino模組 ADS1015
VDD 引腳與3.3V
GRD 引腳接地
SCL 引腳A5臨飾品
SDA 引腳為A4臨飾品
A0 引腳連接到音頻插孔 - O2傳感器+極
A1 引腳拉電阻10K
A2 引腳拉電阻10K
A3 引腳拉電阻10K

諾基亞手機LCD顯示器

VCC 引腳與3.3V
GRD 引腳接地
SCE 引腳到D8臨飾品
RST 引腳到D6臨飾品
d / C管腳至D5臨飾品
DN(MOSI)引腳D11臨飾品
SCLK 引腳到D13臨飾品
LED 引腳至200歐姆的電阻器,以3.3 V

按鍵開關
1 引腳接地
2 引腳到D3和一個10K的上拉電阻,以3.3V

鋰聚合軟包電池
G pin to Grd Pro Trinket
3.3V Pro Trinket
Arduino 模塊 Pro Trinket

所有 Pro Trinket 的連接,照上面的描述連接。
加了一個10K歐姆的上拉電阻到RX引腳。
Pro Trinket有時後在啟動時會當機,此上拉電阻似乎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不知道,在Adfruit論壇的一個更聰明的工匠告訴我這片智慧。

注意

該前列鋰聚合軟包電池是該項目的動力源。
每一個3V連接需要連接到鋰電池3V
和所有的接地連接需要連接到鋰電池負極
包括音頻插孔座接地連接到氧傳感器的接地。

第3步:程式碼

所有使用的庫是從Adafruit的,很容易從他們的網站下載www.adafruit.com
公式計算的O2%是簡單的。
(從傳感器/ MV在空氣中的電流MV從傳感器)* 20.9。
你需要做的唯一事情是存儲價值的“從空氣傳感器MV”在一個變量,你嘗試分析任何氣體之前。
我這樣做,我的素描建立定期或當您按下按鈕。
只要下載這個zip文件並上傳草圖到你的親飾品。

第4步:完成Toughes
為了完成我把所有的組件的外殼,並加入5V穩壓器像一個7805T
我連接到5V的引腳和鋰電池接地引腳對電池充電的項目。
我還添加了一些代碼來計算最大工作深度“MOD”為1.4,1.5一個PO2所分析的氣體的,
和1.6公式帝國“腳”
MOD =((PO2 /蓋斯的分數)-1)* 33
公式公制“米”
MOD =((PO2 /氣體的分數)-1)* 10;
為了延長電池壽命我做到了,作者添加了一個按鈕,
這樣我就可以創建一個控制選單來選擇你的MOD單位“米或英尺”。
這樣就可以打開LCD顯示器的背光開啟和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