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好粗的延長線(伺服器)

楼主(2017-12-31):
160幾頁的說明書

三種插座規格

其他有請ericchou老師接手

网友:
有看過康舒的高瓦數POWER是像第四張圖一樣的電源座,市面上好像沒有這類的電源線可買。

网友:
蔡大哥
你準備架設痞酷備用機房嗎?

网友A:
常被點名
小弟怎知這高深莫測的高貴極品

股溝只瞄到一點點訊息
說是 IBM企業級小型機櫃伺服器用的電源分配器模組
(PDU:power distribution unit,就是複雜的多孔電源插座)

對岸
有前輩拆開一看,
說那個黑盒內含有斷路器
類似無熔絲開關的保護功能
必要的時候
針對某些過載線路,提供隔離與插頭斷電
且接點夠紮實耐大電流

細部較專業資訊,可就要請其它前輩接力補充了:on_109|

鎖上機櫃整組尺寸是1U
模樣類似下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被點名

小弟怎知這高深莫測的高貴極品

果然必點之名人~~

网友A:
剛回文
姐就立馬查看回覆
這速度,怎作到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回文
姐就立馬查看回覆
這速度,怎作到的啊 ?

剛好在回覆蔡總裁文..

网友B:
這用在110v的話,會不會溫度過高,如家用全插可能就跳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被點名

小弟怎知這高深莫測的高貴極品

哈哈!我就知道ericchou老師最 樂欣 會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就知道ericchou老師最 樂欣 會幫忙

雖然這高級多孔插座
是裝在機櫃側邊立柱上

實際裝配位置
類似下列動畫示意
Rittal ES -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P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VJM9gtF2s

或許也可改裝一下
拿來裝在維修工作桌上
當維修的電源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用在110v的話,會不會溫度過高,如家用全插可能就跳電了

把它
當高級延長線插座看待
注意事項大同小異
看後端負載大小
實際倒不至於會有這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這高級多孔插座
是裝在機櫃側邊立柱上

這不便宜
我是改過一個來用了沒錯

网友:
好東西!真的不便宜!拿來裝在工作桌侍候儀表是不錯的選項!

网友C:
老大快來啊~~~~~機櫃有零件可以湊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快來啊~~~~~機櫃有零件可以湊數了......

A前輩這不酷幣區也不是好康報報
你請老大來看熱鬧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A前輩這不酷幣區也不是好康報報
你請老大來看熱鬧喔~~

老大可能會派學姊來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