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跟89S51燒錄器電路圖請教

楼主(2017-12-31):
89S51燒錄器DIY成功...89c51燒錄器無法連線是出在那里?

89S51

89S51

89C51

89C51

网友:
曾遇過
有些市售連接傳輸線
接頭內部的某些 pin 腳,並未焊接上
接頭確認一下各 pin腳 是否都有正確導通

网友:
89C51燒錄電壓為12V.

楼主:
89c51燒錄器電路

楼主:
會不會這89C51電路不是燒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這89C51電路不是燒入

參考此篇,31腳需外接12V燒入電壓.(圖片借自:http://slvs.tc.edu.tw/~baochyi/teacher/89C51.htm)

网友:
89C51沒有ISP功能吧?只能用40PIN燒錄器來燒錄。

雖然89S51已經上市很久了,燒錄也比較快也方便,但我還是習慣使用89C51或52,可能是製程的關係,89C51抗干擾性比89S51好很多。

网友:
c51的燒錄電路比較複雜

http://www.kswichit.com/89prog/

网友A:
1樓兩張圖的25pin接頭

一張接pin腳 2,3
另一張只接到 pin 2 ,pin3沒對應到

若您是兩張圖的25pin接頭對接
那是不是pin腳對應空接問題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樓兩張圖的25pin接頭

一張接pin腳 2,3

那兩張圖的25PIN是接不一樣的PORT......

89C51那張wwe63大是想接COM PORT,而89S51那張是接PRINTER 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兩張圖的25PIN是接不一樣的PORT......

89C51那張wwe63大是想接COM PORT,而89S51那張是接PRINTER PORT ...

是的
兩者連接port有異

但小弟資質駑鈍
也非嫻熟單晶片常識
猜不透樓主是不是將25pin的com port接頭 也接上 printer port
導致連線失敗
所以亂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兩張圖的25PIN是接不一樣的PORT......

89C51那張wwe63大是想接COM PORT,而89S51那張是接PRINTER PORT ...

89C51那張PORT是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9C51那張PORT是錯的?

能告知燒錄電路圖的來源嗎?
89C51應該無法SPI(Serial Programming Instruction)燒錄。

89C51 PDF
參考一下第7~8頁

89S51才可以SPI燒錄。

89S51 PDF
參考一下第18頁

网友:
引用 楼主:
89C51那張PORT是錯的?

89C51沒有ISP功能,沒辦法用COM PORT將程式灌進去,只能用40 PIN燒錄器來燒錄,那張圖不能說是錯的,但對於空白89C51是沒作用的,要89C51有燒錄正確含通訊軟體才能作為對外通訊使用。

网友:
源網址也貼一下,應該有完整解說。lpt也可以燒89c51,連線和上位機都要修訂,不是你貼的那個,用過燒89c2051

网友C:
你的89C51使用的是 RS232 串列通信協定 除了 2 3 腳之外沒有接地是行不通的!!最起碼信號要接地啊!! 89S51 使用的是並列 他是利用 並列 PORT 去驅動有接地喔!!
還有 89C51 內部是空的 根本沒有RS232的控制相關軟體,要他接收馬上自己燒入程式,詳細我沒研究,但是,感覺怪怪的!! 是不是有 BOARD LOADER 內建? 還有 RS232 有9PIN的接頭 2 3 5 三腳比較簡單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89C51使用的是 RS232 串列通信協定 除了 2 3 腳之外沒有接地是行不通的!!最起碼信號要接地啊!! 89S51  ...

89C51燒錄軟體那個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89C51燒錄軟體那個好用?

抱歉! 許久沒有使用89S52了!! 我沒有使用 89C51 !! 之前所提的只是當時的一些經驗以及RS232的一點皮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89C51燒錄軟體那個好用?

我都是用萬用燒錄器燒,如河洛 ALL-11、TL866CS或TL866A。

网友:
引用 楼主:
89C51燒錄軟體那個好用?

不知到燒這停產的 IC 做什麼n_098|
要省錢有許多便宜的燒錄器如 SP200S,
要學到東西最好是自己焊板子寫程式.

SP200S diy.pdf

1.79 MB, 下載次數: 28

网友:
很多年前做過一台。那時萬用燒錄器很貴的時後,又沒有大陸賣的低價燒錄器賣。
現在買台1xxx NTD 的萬用燒錄器就好,買 3xxx NTD的更好~

楼主:
請教..自制89c51負責燒入ic先燒入才能燒....背燒入ic連線com燒入?那去那買燒好ic?霍怎燒入?3q

网友:
用89S51或89S52先燒錄好要燒錄89C51的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自制89c51負責燒入ic先燒入才能燒....背燒入ic連線com燒入?那去那買燒好ic?霍怎燒入?3q ...

用做好的那台89s51燒錄器,然後買一個89s51或89s52,再把程式燒進去。

楼主:
89c51負責燒入ic可用89S51代替可讀的道?COM  角位功能一樣嗎?

楼主:
1負責燒錄之89C51程式碼 EZ52.HEX (按另存新檔後先燒錄至IC內)
2..89s51角位功能不一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