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清洗電磁閥定時器

楼主(2018-01-01):
趁著搬家著手整理用了十年的 RO 逆滲透, 當年購買的是陽春機種, 一個電磁閥都沒有.
把原水入口處加了電磁閥, 解決了四面閥故障喝髒水與沒電還可製水的奇怪問題.
RO膜也加上短路清洗電磁閥, 解決 RO 膜因為第3道活性碳碳粉掉落造成壽命問題.
這電磁閥一般都是在壓縮馬達啟動時候打開約10~20秒後關閉, 如果是微電腦控制的在
造水完成時候再洗(通電)一次.
搬家中百廢待興uP開發環境電腦尚未建立, 就以簡單的電子電路設計, 一開始網上找了個555+一個晶體的電路,
算好零件數值後就擺著, 尋常電路倒是沒有吸引我動手的慾望.
某天突然有別的靈感, 改用 MOS FET 一顆來做.

電路圖與麵包板:

電路板鎖在電磁閥頂端, 預計使用 SMD 零件:

原本 IRF640 用SMD 2A MOS版本會發熱, 改回 dip,定時電阻也用 dip 方便日後改變時間:

灌上熱融膠以防水:

在一個角落的 dip 電阻:

裝上 RO 系統:

報告完畢.

网友A:
電磁閥頭上兩個螺絲拆開, 就可很方便的清理內部了, 我都是用牙刷來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磁閥頭上兩個螺絲拆開, 就可很方便的清理內部了, 我都是用牙刷來清! ...

剛開始用電磁閥還不清楚會怎樣髒法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開始用電磁閥還不清楚會怎樣髒法

進水電磁閥一般大多接在第一支濾心和馬達之間,第一道濾心有先過濾,其實不太容易污損。
會污損大多是因為第一道無法過濾的東西, 像重金屬在作怪,不難清的!

里面構造很簡單,通電時閥門向下吸, 水路打開, 反之關閉!

這類電磁閥都是可分解的(你應該有注意到進水、沖洗電磁閥是同樣規格),各部份都通用(除了不同電壓的線圈),但要注意交直流及電壓大小的限制!

進水閥若髒了, 常見的情況, 造水完了, 水關不住,廢水可能一直流,你可試試,造完水把進水閥的out 端螺取下, 看是否有水繼續流出!

這種情況和逆止閥不良不太一樣,逆止閥故障或不良情況, 馬達會時運轉時停止,廢水是一下停一下流,而進水閥是一直流著!

考大家一個問題,以前大多使用四面閥,為何不用了, 缺點?工作原理!

网友(2018-06-03):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連結無法開啟,文章掛了?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