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O淨水器馬達失壓問題?

楼主(2018-01-01):
大家好~
想請問各位,我有台RO淨水器,因為RO出水用滴的,廢水排出很多,所以我將24V的馬達拆下直接接2分水管,用手指壓住水就可以止住,這樣是失壓了嗎?(我沒有水壓表可以量psi;電表測馬達空載32V,負載28V)
請問這種情況換馬達幫浦頭有救嗎?(馬達運轉聲音不大,培林也還蠻順的)
謝謝大家~

网友:
可能原因:

1. 除了馬達外,有可能是 RO 膜用久了,破了!。 RO 膜用久了,也是會堵住,嚴重會使 RO 膜有空洞, 有空洞時, 原水就不會經過膜直接由廢水端排出,
2. 你說的情況是從壓力桶出來的水, 還是直接量RO的淨水出口端
3. 壓力桶有個量胎壓的地方, 寎桶要有 6PSI, 滿水時, 視高壓開關調整的值而定, 一般在 20-40PSI

有問題再討論!

楼主:
cremaker大你好
我是拆下馬達直接測試,沒有接壓力桶。
這台RO前陣子造水很慢,停用約半年,RO膜我會再換新。
只是馬達如果可以只換幫浦頭可以回復壓力的話,就不用換整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你好
我是拆下馬達直接測試,沒有接壓力桶。
這台RO前陣子造水很慢,停用約半年,RO膜我會再換新 ...

要測馬達是否正常, 要有些經驗

我都是把馬達進水口直接接水源, 看出水口加壓後的出水狀況如何來判斷。不過這需要經驗, 一般沒經驗者較難!

或是馬達出水口的管線取下,不接到第二支濾管, 也可看出。

馬達經 1 2 3 道後女到RO h的進水口, 這端也能看出來!

這種維修, 大多是一能零件一個零件的替換檢測。 一般來說若馬達及 RO 膜沒問題, 大多在2小時左右就可造滿一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測馬達是否正常, 要有些經驗

我都是把馬達進水口直接接水源, 看出水口加壓後的出水狀況如何來判斷。 ...

報告cremaker大
我就是把馬達進水口接水源,馬達出水口接2分管,用手指壓住出水的2分管就可以止住水,以您的經驗來說,這樣馬達加壓能力是否過低了?

而且我想像(因為我不懂幫浦原理)馬達加壓是靠幫浦頭內的橡皮瓣膜作動,加壓不足時更換幫浦頭,馬達能重生嗎?

网友B:
看來馬達碳刷老化...建議更換新馬達前提是 RO膜管是 OK, 全部換一台新機比較好...

网友C:
我這有一顆閒置的馬達,不知好壞
如果有需要,可以送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馬達碳刷老化...建議更換新馬達前提是 RO膜管是 OK, 全部換一台新機比較好... ...

謝謝你的建議,我想自己動動手獲取些經驗,如果搞不定會換新的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有一顆閒置的馬達,不知好壞
如果有需要,可以送給你

真是太感恩了,不知坦克大在哪裡?
我在台北市,如果坦克大也在附近我可以去自取。謝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恩了,不知坦克大在哪裡?
我在台北市,如果坦克大也在附近我可以去自取。謝謝你 ...

如果大大還是有問題,我這周四或五會到汐止公司, 你方便戴過來我幫你看看!
因為公司我不是每日過去, 你可和我先約時間,在汐止區公司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大還是有問題,我這周四或五會到汐止公司, 你方便戴過來我幫你看看!
因為公司我不是每日過去,  ...

謝謝cremaker大的熱情相助!!
可我的機器在新竹老家,所以不克前往貴公司,還望大大不吝於網路指導,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remaker大的熱情相助!!
可我的機器在新竹老家,所以不克前往貴公司,還望大大不吝於網路指導,再次 ...

無傷, 你先用別人送的馬達試試,任何結果再討論!
因為我聽力不便, 無法手機連絡。 但看你的情況, 很容易解決的!

楼主:
感謝cremaker &葉坦克二位大大的協助與指點,我換了馬達&RO膜,淨水器又開工了,報告完畢,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又可用個好幾年!

网友:
這真是學習知識的好地方,也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