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極體不能隨意代用

楼主(2018-01-01):
最近去了回收場發現麻布袋裡面一堆電路板有儀表的拆機板,跟我以前的溫度計很像,捨不得就這樣浪費掉,於是就花了百來塊把它帶回家,拼拼湊湊發現大部分都沒有甚麼問題,唯獨有一個不會顯示,其他的因為沒有外殼於是印兩片側板再用壓克力板切兩片當作上下板,就把它組了起來!! 可惜是交流電壓表又沒有RS485介面,不過,當擺飾也不錯看!!
   話說到 那個不顯示的板子,本以為電容更換就可以搞定,沒想到電容ESR值都正常,送電仔細聽好像有些微的間歇聲音判斷應該是"保護動作"查了零件發現 D4 二極體短路 量了其他相同的二極體,導通電壓0.17V 判斷應該是 蕭基二極體,手頭上的 SMD 二極體量了都是 0.45V 於是硬上,沒想到不會動作,開始查電路 電源IC 是 TOP243YN 查了相關的電路,再上電查電路,有一個現象是供應 TOP243的 C 腳會有5V 而提供的前端有間歇的電壓,但是 D4 就是沒有電壓,於是把電路用 DIPTRACE 把部分電路畫了出來,再仔細查了 TL431(SMD編號N1F) REF 並沒有2.5V ,最後,再回頭把代用品去掉,用板子的其他顆 SS16 換上,結果電壓出來了!!

結論: 整流二極體不能亂更換!!

正常的電壓表

使用 3D列印的側板 和 壓克力上下板

電源部分

控制與顯示部分

蕭基二極體 SS16 不能隨便亂代用,目前待料中 若同好有此零件,願使用酷幣交換

電源IC TOP243

電路畫出來

网友:
真好!你們那裡的回收場隨便都能找到好東西,我們這裡的回收場看到的好像都是寶特瓶跟廢鐵、廢紙........

网友A:
A大, 開關電源的整流要高速的, 必須用蕭基二極體沒錯, 有時反向漏電過大在低壓直流通常看不出來, 高頻就會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大, 開關電源的整流要高速的, 必須用蕭基二極體沒錯, 有時反向漏電過大在低壓直流通常看不出來, 高頻就會 ...

1.蕭基二極體, 有時反向漏電過大在低壓直流通常看不出來, 高壓就會不行(逆向漏電流升高).
2.一般低頻整流二極體,在高頻下其順向輸出電壓,因頻響不足,使得輸出電壓明顯下降.

网友B:
阿乾大, 手邊有這些, 看看是否合用,

晚一點郵寄一些給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 手邊有這些, 看看是否合用,

LAZYBOY 大:
  感恩喔!! 請問您要多少酷幣?
請用一般信封郵寄就可以了,給我5個就足夠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 開關電源的整流要高速的, 必須用蕭基二極體沒錯, 有時反向漏電過大在低壓直流通常看不出來, 高頻就會 ...

XIAOLABA大:
  謝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ZYBOY 大:
  感恩喔!! 請問您要多少酷幣?
請用一般信封郵寄就可以了,給我5個就足夠了,感恩!!

酷幣就不用了, 拜讀阿乾大的經驗與實作可以得到更多的樂趣與收獲~
還有勞請大大多發些維修或技術手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幣就不用了, 拜讀阿乾大的經驗與實作可以得到更多的樂趣與收獲~
還有勞請大大多發些維修或 ...

LAZY104大:
   感恩!!再感恩!! 東西收到了!!

网友:
好實用的經驗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幣就不用了, 拜讀阿乾大的經驗與實作可以得到更多的樂趣與收獲~
還有勞請大大多發些維修或 ...

感謝LAZY104大的限時批,經過更換之後已經能夠正常顯示了!!

网友C(2018-02-03):
厲害,專業就是專業,真是佩服,不是本科的要學電子真難。連基本電路都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專業就是專業,真是佩服,不是本科的要學電子真難。連基本電路都不會 ...

想當年我也是因為興趣而走上電子這條路,高中文科畢業...歷經40年慢慢摸索積展一些小小經驗,我還是不專業,但是 有興趣就有動力,加油!! 基本功很重要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