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G41M-VS3 有過電無畫面維修

楼主(2018-01-02):
主機板型號:  ASROCK G41M-VS3 感謝ex9535大贈送主機板.晚上剛收到.就趁熱發個文

故障狀況:有過電無畫面

處理過程:

主角

過電無畫面-跑碼00

B16  時鐘正常

A15  PCIRST#正常. 當主機板有此信號.是屬於大好大壞的格局.要嘛是鐵板.要嘛是很軟的.看運氣了

主機板長時間使用.CPU風扇附近是灰塵最多的地方

拿出CPU檢查看看.CPU由於有一個點氧化.竟然與灰塵黏在一起了

針腳有個PIN氧化.先進行清潔動作

清潔後.使用帶燈假負載測試.全亮.清潔有效

再次上電.終於跑碼E0. 沒裝記憶體

裝上記憶體後.開機.跑了一個很霸氣的碼.接著畫面出現.完修

网友A:
這就算超軟案例拉~~~

网友B:
挺一下,看 chiyimonitor 大的維修文真的是種享受,有心學習的人多留意了!

大家可多注意:

1維修的思維,故障排除的方法
2使用的工具操作方式

多留意以上, 必定能得到很多、很多!

网友:
圖文具佳維修案例學習榜樣

网友:
多謝C大實例指導,總算知道C,R 2個條件如何測量了

网友C:
班長出手,
哪有修不好的,

网友D:
版大果然厲害~我當時拿到還在那裡大海撈針的三用電表亂捅
最後查不到給他判死......沒想到是CPU那邊的問題,想請教大大CPU針腳氧化都如何處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算超軟案例拉~~~

是的 運氣好.屬於軟的.不過-要細心才能找到軟的喔

网友E:
沒有基礎, 看來要慢慢理解
請問 B16 A15 是暗號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沒有基礎, 看來要慢慢理解
請問 B16 A15 是暗號嗎

PCI pinout
A side 15 (PCI reset), B side 16 (clock)
http://pinouts.ru/Slots/PCI_pinout.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班長出手,
哪有修不好的,

呵呵.要真碰上鐵板就就腫了

网友G:
很少看到針腳會氧化。
該不會是之前有拆開清潔灰塵,而灰塵卡在上頭,再因熱的關係而氧化?

网友H:
恭喜完修,我也要修東西修軟不修硬,感謝C大熱情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基礎, 看來要慢慢理解
請問 B16 A15 是暗號嗎

主機板若有PCI插槽.可以量這兩個點.因為方便測量.由於我之前的發文很多都提到這兩點.所以慢慢的就讓我簡化到.不在描述了.哈哈.便宜行事.兄勿怪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機板若有PCI插槽.可以量這兩個點.因為方便測量.由於我之前的發文很多都提到這兩點.所以慢慢的就讓我簡 ...

不會啊,說不定版大是故意放課題考看看大家有沒有用心看內文

网友J:
C大這篇真是經典啊,解決了新手最大的困擾,CLOCK訊號跟RESET訊號從哪裡量,如何量,多少才合理

否則就算有電路圖,頂多也只解決各點電源電壓測量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I pinout
A side 15 (PCI reset), B side 16 (clock)
http://pinouts.ru/Slots/PCI_pinout.shtml

JOJO真是太給力了.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會啊,說不定版大是故意放課題考看看大家有沒有用心看內文

聽說華山派的老前輩.能將平凡無奇的一招劍法.使到了眾人譁然的地步.實乃我輩努力之境界啊

网友K:
針腳有個PIN氧化.先進行清潔動,如何的清潔法,用牙刷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JOJO真是太給力了.讚一個

哈哈哈,我只是借花獻佛而以。
一開始找了 PCIE slot 發現都是GND,再重看了一下圖才發現它原來是 PCI slot~
打打嘴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我只是借花獻佛而以。
一開始找了 PCIE slot 發現都是GND,再重看了一下圖才發現它原來是 PCI sl ...

害我嚇了一大跳,還以為軟的吃不夠,連硬的也想啃下去試試大鋼牙咧 ...

楼主:
引用 网友J:
C大這篇真是經典啊,解決了新手最大的困擾,CLOCK訊號跟RESET訊號從哪裡量,如何量,多少才合理

否則就算 ...

PCI插槽上面的 PCIRST#信號.是主機板上能量到的一個珍貴.而且很後面的信號.再來的平台復位與CPU復位.若沒有圖則很難找到.它就在A15 .觸手可及的珍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我只是借花獻佛而以。
一開始找了 PCIE slot 發現都是GND,再重看了一下圖才發現它原來是 PCI sl ...

舅舅老師的程度住雲端
偶而還會下凡打嘴砲
上山下海真是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一下,看 chiyimonitor 大的維修文真的是種享受,有心學習的人多留意了!

大家可多注意:

cremaker大 謝謝你的讚美與鼓勵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 謝謝你的讚美與鼓勵

少了搞笑畫面!!

网友K:
引用 楼主:
PCI插槽上面的 PCIRST#信號.是主機板上能量到的一個珍貴.而且很後面的信號.再來的平台復位與CPU復位.若沒 ...

像主機板-不觸發,量IO(但是腳太小),可否量PCI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大果然厲害~我當時拿到還在那裡大海撈針的三用電表亂捅
最後查不到給他判死......沒想到是CPU ...

我都使用牙刷+去漬油 輕輕刷.有方向性  若刷反.會悲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少看到針腳會氧化。
該不會是之前有拆開清潔灰塵,而灰塵卡在上頭,再因熱的關係而氧化? ...

我來個搞笑版.工廠出貨檢查的小妹.在檢查CPU座時不小心打了個噴涕.結果一小點飛沫就停在某根針腳上.最後造成蝴蝶效應.呵呵.(其實她們應該都有帶口罩對不對)

网友L:
班長寫個標準教範, 教一下我們這些肉腳P>C>R的各個測量腳位及測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針腳有個PIN氧化.先進行清潔動,如何的清潔法,用牙刷嗎

牙刷+去漬油 輕輕刷.有方向性  若刷反.會悲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像主機板-不觸發,量IO(但是腳太小),可否量PCI確認,

一般不觸發.不從PCI下手.要從IO下手.因為大部份的設計.PW_SW(按鍵開關)會連到IO

网友A:
我這裡有塊裝甲板~~~不知道班長要不要用反坦克火箭試試看硬度..

网友M:
圖文具佳.維修案例學習榜樣~

楼主:
引用 网友L:
班長寫個標準教範, 教一下我們這些肉腳P>C>R的各個測量腳位及測量值.

你說到重點了.若能知道這些測量點位置與測量值.應該就沒有修不好的主機板了.我也想知道誰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圖文具佳.維修案例學習榜樣~

圖文兼備的文.總是能引起大家的共鳴.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裡有塊裝甲板~~~不知道班長要不要用反坦克火箭試試看硬度..

試試看.pm給我型號

网友N:
大哥一出手,所有疑難雜症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哥一出手,所有疑難雜症都解決

說實在.我特喜歡軟的............誰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我也要修東西修軟不修硬,感謝C大熱情分享!

好.新的一年.祝大家都碰到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O:
GTR大大,真強者,文章有料且文筆又幽默,每每都很期待大大新的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O:
GTR大大,真強者,文章有料且文筆又幽默,每每都很期待大大新的維修文

客氣了   謝謝你

网友:
準備開始投入.. 入門. 學習中.. 感謝

网友(2018-02-16):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 剛開始以為是硬的, 結果是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