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推動雷射頭的馬達齒輪有裂痕

楼主(2018-01-02):
機芯是 bu30,圖中齒輪有爆裂,導致有跳線,因雷射頭沒事,買個機芯很昂貴不值得,可以配到個齒輪?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若齒輪沒接觸全圓周
或許轉換些許接觸齒角可避開斷齒處
不知可否 ?

网友:
我的建議是先用熱熔膠補在斷齒位置,然後手工修出齒型,最後點上快乾固定,雷射頭的傳動吃力不大,應該行,或者到中古商找各種不同的光碟機,看看有沒相同的吧。

网友:
我的印象 大部分維修都是機構完好,雷射頭讀不到!! 你的卻相反,真是特別!!

网友:
3d列印代工
或用紙黏土押製母模然後隨便阿沙布魯膠或塑鋼土來補裂縫或缺口

网友:
掏寶可以找到多樣標準塑膠齒輪,例如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17311211.32.1c3e40d57wBakV&id=534725554254

也有齒輪包一套就有好幾十種規格買回來慢慢試,是很便宜但運費會比齒輪包貴上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