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國際牌電磁爐 JC-208MV 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02):
國際牌電磁爐 JC-208MV 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有過電可以開機但是不會加熱(指示燈閃爍),以功率錶觀察消耗功率只有15W,很明顯IGBT沒有輸出功率

2.型號~國際牌 JC-208MV

3.拆機內部照

4.主機板

5.先測試電磁爐溫度感測器(熱敏電阻),116KΩ還算OK

6.線圈盤先不接,熱敏電阻接上,開機後功率選擇可以切換,指示燈不會閃爍,可以判斷控制電
路是正常的,問題出在後段高壓諧振電路。

7.先檢查諧振電容~0.25μF/180VAC外觀沒有膨脹破裂,拆下測量容值正常(255nF=0.2552μF)

8.儲能電容~6μF/150VAC,拆下測量幾乎沒有容值(9.37nF=0.00937μF),非常明顯故障了

9.儲能電容以5μF/275VAC代用,諧振電容以0.33μF/600VAC代用,通常都一起更新避免後續許多麻煩。

10.更換下來的零件

11.煮水測試~強~消耗功率1131W

12.煮水測試~中~消耗功率794W

13.煮水測試~弱~消耗功率511W

14.煮水測試~微~消耗功率314W

网友:
拍照時,功率計放那麼靠近爐面
不知會不會把功率計內部零件也加熱到爆掉

网友:
根據美國阿薩布魯技術認證學會&普龍貢基金會資深技術顧問~wish大建議

煮個火鍋測試測試,假如飽餐一頓還沒有故障那就可以交件了!

网友:
天泠了, 煮火鍋很方便!

网友A:
不好意思...有感而發...插花一下...
糟了個糕...小的最近很弱沒靈感了...
軟弱的修1台上豪的電磁爐...已拆修近月了還搞不定....真弱啊...
查到重要的IGBT.5UF250V.FUSE.LM339N都已換新
卻依然有檢鍋訊號(鍋底有咚咚咚的聲音)但不加熱.....
主板上的TR.R.C幾乎檢查完了...依然...
但爐面溫度感測器(熱敏電阻)152KΩ......是不是不正常了?
請各位大大指示1.2....感謝感謝!
偷偷問,請小聲回答...請各位大大鞭小力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有感而發...插花一下...
糟了個糕...小的最近很弱沒靈感了...
軟弱的修1台上豪的電磁爐...已拆 ...

有型號?

熱敏電阻大部分機種都用100kΩ(常溫25度C),可嘗試更換看看,先用一般100kΩ~1/4W測一下便知

有個要點沒寫到:
原諧振電容~0.25μF/180VAC外觀沒有膨脹破裂,拆下測量容值正常,裝回去用最強火力尬不上去5~600W-->2~300W循環

所以換新0.33μF/600VAC就正常了,給你參考。

网友:
寶貴的經驗,不藏私 加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型號?

熱敏電阻大部分機種都用100kΩ(常溫25度C),可嘗試更換看看,先用一般100kΩ~1/4W測一下便知

上豪電磁爐的型號是:IH-2988
另一個0.33UF1000V電容拆下測試正常,會把它換掉試試看
感謝wet大提供寶貴意見,我再努力試試看!
非常感恩!+90度鞠躬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豪電磁爐的型號是:IH-2988
另一個0.33UF1000V電容拆下測試正常,會把它換掉試試看
感謝wet大提供寶貴意 ...

分享網路上看到的電磁爐維修製具

取一小型變壓器於初級輸入接上一個LED,放在加熱區(線圈盤)爐面上,開機加熱可以看出IGBT是否有震盪輸出

1.LED恆亮~表示震盪輸出正常

2.LED不亮~表示沒有震盪輸出-->檢查IGBT、IGBT Drive IC、儲能電容、諧振電容.....

3.LED閃爍~表示震盪輸出時有時無(時大時小)-->檢查IGBT、IGBT Drive IC、儲能電容、諧振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