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新官上任,考考試

楼主(2018-01-02):
想考大家一個問題, 加深大家印象:

1. RO 膜沖洗的原理
2. 我的設自動沖洗功能洗, 可以自己想法子清洗 RO 膜嗎, 困難度高不高!

回文者視內容加分!

楼主:
題目有點難, 我給個提示:

重點在串在 RO  殼廢水出口那個廢水比!

网友:
我沒在洗,把廢水在接回去水能頭,

楼主:
這種方法不是很恰當,因為髒東西會一直累積在 RO 膜里面, 喊短RO 膜壽命, 另外造水品質也會變差!

我的建議是用個桶子來接廢水, 拖地澆花都行!

更正一下,我看太快, 看花了,這種方式也是可以的,有異曲同功之效!
加分給你補上n_116|

网友:
1.RO膜沖洗是讓膜前的水流增加,不穿透RO膜,將無法穿透膜的成份直接排出,達到膜前雜質減少的目的。
2.我的機器有自動清洗的電磁閥(紅圈),開機時電磁閥會開通,所以水會直接由此排出,不經過廢水比,而達到排出雜質的目的。
以上有錯請鞭小力

楼主:
大部份答對了,我補充說明, RO膜對進水來說水阻很大,不加廢水比(可把它當成電阻),則大部份的水都排掉了, 根本不會經過 RO 膜!

1. 加廢水比是強制讓一部份的水由RO 膜流過, 這就好像電學上的分流作用
2. 濡洗其實是把廢水比短路,讓大量、高壓的水流過RO 膜表面,就好像用高壓的水來濡洗機車或牆一樣!
3. 重點來了, 若設備沒清洗功能,很簡單, 造水時把廢水比取下(大量的高壓的水慄由 RO 殼廢水端流
出, 達到類似清瀩的功能

像你旳那張圖, 想想, 沖洗閥和廢水比是並聯的,當沖洗閥通電導通時,是不是大量高壓的水都排掉了達到清洗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方法不是很恰當,因為髒東西會一直累積在 RO 膜里面, 喊短RO 膜壽命, 另外造水品質也會變差!

我 ...

真是巧!雨知波自行維修幾天前來我家拿東西,那天剛好我也在家,閒聊中他也提起RO 的接法,我是聽不懂啦!原本想讓他上來發問,結果你自己就出題目了。

网友A:
那我們高雄水質很硬,是否清洗次數會相當頻繁!?

理論來來說,RO 機第二道改成樹脂濾心,第三道是 活性碳這樣較合適!

清洗次數多,有一定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們高雄水質很硬,是否清洗次數會相當頻繁!?

理論來來說,RO 機第二道改成樹脂濾心,第三道是 活性碳 ...

我家最近才更換一次第二,第三道濾心
第一道棉濾心 第二道軟化樹脂 第三道椰殼活性碳

會全部換一次是因為,那個廢水量明顯變很多
我看那個廢水比是300的,但是廢水量遠遠超過這數值,應該有6~7倍,沒仔細量
裝各三次熱水瓶那個30公升裝廢水的桶子就滿了.

換完以後那個廢水量少很多,我個人是猜想水質越髒越硬,越不容易通過RO膜
製水時間拉長所以廢水量變多.

网友A:
樹脂濾心是軟水用的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樹脂濾心是軟水用的對吧?...

是的,像一些石灰質地型的區域煮開水容易有白白的漂流物,或晬開飲機容易有灰褐污垢,, 都是石米質地質的特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像一些石灰質地型的區域煮開水容易有白白的漂流物,或晬開飲機容易有灰褐污垢,, 都是石米質地質 ...

可是這種不是會交換出鈉離子?....對身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這種不是會交換出鈉離子?....對身體不好

要看濾心, 有些不會, 你說的大多是工業用的!

因為這類濾心大多是用離子交換方式,要用食塩來交換還原!

一般家用的沒這麼麻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看濾心, 有些不會, 你說的大多是工業用的!

因為這類濾心大多是用離子交換方式,要用食塩來交換還原 ...

這樣啊~~~怕說硬度太高耗材消耗很快
這類石灰質 RO  可有效去除, 像台北陽明山也是石灰灰質地質, 我很多客戶在那都是使用 RO 機,未用 樹脂濾心就可有很好的效果

抱歉, 又回錯了, 我忘了用回覆透式, 剛回來當版主,還不太習慣!

對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啊~~~怕說硬度太高耗材消耗很快
這類石灰質 RO  可有效去除, 像台北陽明山也是石灰灰質地質, 我很 ...

A471 大:

抱歉, 又回錯了, 我忘了用回覆透式, 剛回來當版主,還不太習慣!

對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