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很棒的手持砂輪機使用改造.....

楼主(2018-01-02):
這個改造的想法很好....

但是我覺得有二個地方可以改進.....
一是,可以把固定砂輪機的方式設計得更加牢靠一點...
二是,架子能設計得更穩固一些......就是不要晃得那麼大....

對於其多變的組合運用方式很值得讚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umuJY-QRI

网友:
draculaxx前輩說的是
砂輪機這麼不穩是很危險的
角度必須準確之外沒有護蓋保護
這麼偏移的狀況下
砂輪片磨損不均很容易破裂
飛出的碎片不是開玩笑的

网友:
我不太認同視頻中的作者...這種做法...
誠如蔡總裁所說的...
高速運轉下..又沒有護蓋保護....是很危險的
只用單顆螺絲固定砂輪機....何時會鬆掉...不得而知..
一但鬆掉...會造成什麼後果...真的不敢想像

网友:
影片中的 要我用  怕怕的
單顆螺絲固定砂輪機有用固定螺母加以固定是還好
主要是大風管穿小風管那間隙太大 無法穩固砂輪機 那切片會消耗不平均很危險
又沒裝保護罩 那何時要出問題 無法預料

网友:
要送我我也不太敢收~
單顆螺絲固定整台砂輪機真的太有風險,雖然沒有真的遇到過但噴出去的手持砂輪機光是想到就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