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喬喬林愛說笑之Arduino初上手(一)

楼主(2018-01-03):
大家好~~

最近呢,剛好有些痞友想摸 arduino 但又不知怎麼摸起。那喬喬林就寫些很重要但又不常出現在一般 arduino 教學裏面的文章好了。就當喬喬林在說笑話。哈哈。以上就以問答方式來呈現給大家了。

問:學 Arduino 真的是無痛嗎?一般人真的就能玩的嚇嚇叫嗎?
答:
* 是也不是,如果你是外果(國)人又是英語系國家,答案就是 Yes,因為程式嘛就是英文,英語系人用英文來寫邏輯當然無痛。
* 另外邏輯好的人也是容易學會程式,電子類組的也容易學會硬幫幫的電子程式寫法。
* 不要相信它無痛,但最少它讓你更容易更簡單就開始學程式。且又容易使用別人寫好的"庫"((library)。

問:Arduino UNO 有好多種外面的版本,有便宜有貴,有什麼差別呢?到底如何選呢?
答:
* 標準的 Uno R3 是有一顆 atmega16u2(mcu, 16 kbytes flash)來當一個 USB RS232 bridge,再加上一個DIP包裝的 ATMEGA328(含IC座)。
* 所以如果有人不小心用 ISP 燒錯 Fuse 值的時後,還能直接拆下,另外別塊的 Uno 都能有簡單教學回復 Fuse值。
* 便宜版的 Uno R3 一般都是 大陸製的 RS323 晶片加上 ATMEGA328p SMD 版,所以能便宜,沒事不要用 ISP 更改 fuse 值就不會搞成磚。
* mini/pro/micro 的最大差別就是好不好燒與體績。
*** Uno R3 DIP 版

問:我好想學 Arduino ,應該怎麼學?
答:
* 買書喔,這是最簡單的方法,找個圖文並茂的書,拿那些現有的程式玩玩,小改會比較有信心。
* 玩Arduino 的話,基本程式語法學一學,多學一些怎麼使用別人寫好的"庫"比較重要。網路無國界。
* 使用別人寫好的庫不是因為你不會寫程式,會寫程式的人都超會用別人寫好的。
* 真正想學程式還是去買本學校的程式設計的教科書吧,從基礎變數啊,判斷式,流程一步一步進階。課本習題好好做。
* 想寫好程式,沒捷徑,多看,多寫,多思考。累。

問:買了 Uno R3 與打開 Arduino IDE 後,該怎麼下手?

答
* 首先,就是先學會用 Arduino IDE 編譯一些範例程式,並讓它能正常上傳到版子上喔。
* File->Examples-> 01.Basics->Blink 是個好選擇
* 不要小看 Blink這個程式,雖然只是簡簡單單的閃爍 LED,然後1秒暗1秒亮的詢環。但它可是很常被拿來測證硬體用的。
* 用 Blink 確認軟體開發環境是否正確與編譯。
* 用 Blink 確認 MCU (fuse)的工作頻率是否正確。(是否為1暗1秒亮)
* 用 Blink 確認是否能上傳到 Uno R3

*** 此錯誤訊息為我電腦NB的 usb port 被我插到有點問題,需要重新插入讓系統抓正確。

問:有時後我們需要 isp 來燒自製 Uno R3 bootloader,如何確定Usbasp環境正確?
答:
* Usbasp 是一個可以用來燒寫 atmel 程式的東東,且它又是 open source ,建議可以使用  proisp 1.72 來一步一步確定是否正確。
* 將硬體接正確說,選擇正確的燒寫型號,點選"RD"來檢查 chip ID 是否讀寫正確,如正確就表示通道是打通的,如不能燒一定是其它問題。
* 通道要能正確打通,要確定驅動正確,連接線不能過長(或可以調整 progisp 1.72降速試試)。
* 當 progisp 1.72 可以正確用 usbasp 讀到 chip id 後,我們可以假設 arduino IDE 應該也能用它內建的 avrdude 去讀取成功。

問:Arduino 如何得知編譯與上傳問題出現在那?
答:
* 我個人習慣會讓編譯訊息與上傳訊息都完整的顯示,這樣才容易看到那裏出了問題,也容易用這些訊息請教別人。
*** File->Preference

*** 顯示編譯與上傳的訊息

*** 正確上傳完敝

网友:
arduino 有在用, 常用來做一些簡單實驗,我的學習方法是

1. 一定要了解你的 Arduino 硬体架構, 像類比輸入,數位輸出入的控制方法, 這些都是基礎
2. Arduino 的常用指令及寫程式的基本方式, 這在 ARduino 官方網站有很詳細介紹, 在網路上也有很多熱心者提供的中文教學
3. 這些搞熟了,再來了解其它的應用,像是 INT 中斷, 一些特殊的傳輸方式,像是 isp i2C
4. 和廣大感應器及電子零件的結合,這是 Arduino 的強大擴充功能,小小一塊板子不可能什麼功能都加進去, 像是好玩的 LCD 顯示、溫度 濕度, 距離感應, 各式馬達控制。
5. 多看這類的文章, 像網路上有很多專案及一些簡單測試儀器的製作專案, 都可參考一下
6. 這些基礎打穩了,把你的想法、概念變為實品, 是收穫的時刻了

有人會認為, 啊要學這麼多, 傷腦筋,其實你自己去做就成功了一半, 不去做, 永遠不了解自己問題在哪, 學任何東西,底子是很重要的!

我玩不深,一般基礎控制沒問題,馬達控制及用搖桿控制電路, 像馬達轉速(PWM 控制), 大家可一起經驗分享,來做同學!

网友:
好久沒用都快忘記怎麼用了,還好有這篇與這系列教學的出現,複習ㄧ下後應該就會很快進入狀況。

拍拍手!

网友:
編譯時有錯誤訊息google都可以查 英文要會一些就是了

楼主:
這篇的重點其實就是~~~~
先要花時間把開發環境一步一步卡關的地方打通成功。不然一切都是猜想。
這個是任何開發韌體的工程師一定要做的事。用現在以知/好的軟體,去測試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
* 可燒錄。
* 程式會跑(弄個簡單的blink程式,沒 led 的話用示波器,沒示波器的話....就拿電表吧)
* 測試環境硬體信號量測確定(如 vcc, gnd ,reset 以及 gpio 的設定之類)
* 如寫個程式設定輸出並輸出"1"而強制停下~
pinMode(OUTPUT_CONTROL,OUTPUT);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HIGH);
while(1); // dead loop (infinite loop)

有問題時都要一步一步的去釐清軟硬之間。

ps: 自從來痞酷後買了示波器,天空現在是藍色的。

网友:
JOE 改天北上找你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的重點其實就是~~~~
先要花時間把開發環境一步一步卡關的地方打通成功。不然一切都是猜想。
這個是任何 ...

想學的人如果在家自學,往往在
基本功能  * 可燒錄。* 程式會跑  * 測試環境硬體信號量測確定  這幾個階段遇到問題弄不好就打退堂鼓了

學MCU 最重要的就是 師傅帶入行,修行看個人

是不是可以請jojoling 師傅就在此開個課 帶有學習意願的人 來入門!!

网友A:
以前是看jojoling 拉別人跳坑,不知道今年jojoling 有沒有意願跳下來當版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看jojoling 拉別人跳坑,不知道今年jojoling 有沒有意願跳下來當版主呢?

哈哈哈哈,我當路人甲比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我當路人甲比較好~

這種事勉強不得,不過有空的話歡迎多提供你的大作

网友:
有人說學電腦語言不要學 ARDUINO ,他的理由是 學起來太容易,資料庫太齊全, 這又為何? 理由是 不經一翻寒澈骨怎能得來撲鼻香!! 我當初買了書來學習可能是以前有 8951  STM8S 和基本C 的知識所以用起來覺得容易,以前要把資料寫到 SD卡不但難如登天甚至老鼠抓龜"無從著手"但是ARDUINO的資料庫都有還有範例,只是,用起來太順了成就感就少了!! 要深入了解程式內容卻又覺得"太深澳"!! 我的結論是 這給"速成班"的需求的人很適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事勉強不得,不過有空的話歡迎多提供你的大作

同意不要勉強, 否則就失了原意!

我也推 康兄一票,另外阿個 阿干大,老大怎忘了!我推他一票!

其實痞酷人才真的很多, 一定可找到適合的人選!

网友:
如果用的Arduino是左岸的相容版
記得要再安裝一個驅動軟體
因為相容版用的USB介面是 CH3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rsO3R45xU

网友:
如果想引發小朋友學習程式設計的話
可以試試 S2A 或是 S4A (都是用Arduino板)
這兩個是"積木程式"
可以在桌面以積木組合的方式
完成指定的動作
或是上傳到Arduino上做其他功能
教育部也有針對國中小學作推廣教學
Arduino & S4A 在FACE BOOK 都有社群可加入

网友:
不是原汁原味, 不好玩,不建議!
純高業!, 連個站都不肯設!沒誠意!

网友:
請問JOJO 老師 及其他會arduino 設計程式的前輩

有一個變數,在執行程式時可以依照使用者設定而改變,在設定好變數值後,機器關機時能否保存所設定的數值,以便重新開機時可用? 不須每次開機都要重新設定

比如說 我要設定一個頻率上下限的變數,然後讀取輸入端頻率,當頻率低於下限 或頻率高於上限就輸出警報信號,但是 如果每次開機都要重新設定就太麻煩了,請問如何才能保存所設定的數值

网友:
這顆 MCU, 內有 eeprom, 直接寫進去就可以了。

補充內容 (2018-1-7 07:26 PM):
在 IDE 中例懨,另外也可讀寫外部的eeprom, 網路上有很多參考資料!, 請自行找一下!

這個問題剛好自己玩過, 故代為 JOJO  大回答,請勿介意!

補充內容 (2018-1-7 07:27 PM):
更正一下錯字:

在 IDE 中範例,另外也可讀寫外部的eeprom, 網路上有很多參考資料!, 請自行找一下!

网友B:
請問老師:我用arduino1.8.5版ide,無法(手動或更新)載入attinycore開發版管理員選attiny,可來個教學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老師:我用arduino1.8.5版ide,無法(手動或更新)載入attinycore開發版管理員選attiny,可來個教學嗎?謝 ...

個人一點小建議:

1. 學習、實作時, 最好使用標準版, 即 UNO 版, 待有了一定基礎或有專門目的, 再使用專門版本!
2. 最新 IDE版,不一定是最穩的版本, 1.8.5 版還是一  BETA 版
2. 這類問題, 最好另起文發問, 方不致 造成原創者困擾

純建議, 勿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老師:我用arduino1.8.5版ide,無法(手動或更新)載入attinycore開發版管理員選attiny,可來個教學嗎?謝 ...

最近很懶~
需要先加上一個路徑在 arduino 設定裏面,紅色的框框 http://drazzy.com/package_drazzy.com_index.json

你用 chrome 的網頁直接翻譯一下
https://github.com/SpenceKonde/A ... ter/Installation.m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很懶~
需要先加上一個路徑在 arduino 設定裏面,紅色的框框 http://drazzy.com/package_drazzy.com_i ...

多花時間跟女兒玩玩比較重要,小孩子長得很快,等她讀小學有了同伴,哈哈,那個爸比就變陸人甲了 ...

网友:
好棒喔
有一段時間沒用都快忘記怎麼用了,正想要再來玩玩剛好有這教學,就來複習一下。

网友:
Arduino 我在玩的時候有發現新版的編輯程式有時無法開啟舊版程序~

不過那是arduino-1.0.6及arduino-1.6.7跟arduino-1.8.5 板 不太通用!

网友:
1.File\preferences

2.Tools\Board:"Arduino/Gnuino Uno"\Board Manager...
出現一視窗 下拉右邊捲軸至AttinyCore by SpenceKonde
再安按install

3.關閉Arduino IDE,然後再重新開啟,此時再按Toos\Board
就可以看到ATtiny已加入

网友:
請問老師上傳bink至uno r3,出現下列錯誤
原因為何?謝謝!
不會貼圖片,貼成pdf,
直接照相:

网友B:
請教tom4318大,我用usbasp燒attiny44a,工具這樣選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tom4318大,我用usbasp燒attiny44a,工具這樣選對嗎?

你這選法應該是對~

你把uno 版本不能燒的問題打開"顯示編譯與上傳的訊息"~
uno  那,你的檢查順序為:
1.確認我的電腦->內容->裝置管理員->底面的 com port 需出現。且裝上 driver
2.確認 uno 版上有燒 bootloader (你的版子應該有)
3.確認 arduino IDE 裏的 Tool 的 Board 與 Port 需正確被選擇好~

如不行,把 1 與 3 拍個圖片來看一下,並把顯示編譯與上傳的訊息貼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選法應該是對~

你把uno 版本不能燒的問題打開"顯示編譯與上傳的訊息"~

有顯示連接com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tom4318大,我用usbasp燒attiny44a,工具這樣選對嗎?

你的組態設定是OK的~
不過要千萬記得,當你的組態設定,有些欄位更改後需要重新燒錄fuse值。
此 fuse 值是透過你圖上的"燒錄Bootloader"這個選項去更新的。
與 fuse 值有關的為:
B.O.D 此為過低電壓cpu會停止。
Clock 選擇內逼工作頻率與 fuse有關

底下這與 fuse 無關,如有發生奇怪問題,請先關閉:
LTO ( link time optimization )編譯器會在最後連結時做全域的最佳化。是降低執行程式大小的利器。

网友:
老師幫我看是不是usbisp的問題,要如何排除?

楼主:
你的問題可能是沒裝上 usbasp 的驅動程式~
貼個圖:我的電腦->內容->裝置管理員

裏面有驅動連結 DRIVER:
http://www.fischl.de/usbasp/

网友B:
報告老師:我也是在這個網站,下載第一個(519kb)驅動。
1.重開機,案f8,設定停用數位簽章,
2.插入usbasp,在裝置管理員,更新驅動。]
3.還是出現:數位簽章的對話框。
4.選擇;仍然安裝。顯示安裝成功。
作業系統是:win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老師:我也是在這個網站,下載第一個(519kb)驅動。
1.重開機,案f8,設定停用數位簽章,
2.插入usbasp, ...

檔案->偏好設定->顯示詳細輸出->2個都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老師:我也是在這個網站,下載第一個(519kb)驅動。
1.重開機,案f8,設定停用數位簽章,
2.插入usbasp, ...

我的是  windows 10 64 bit pro
剛我重新試過一次。
我之前說的從 usbasp 網路抓的 Zadig 驅動可裝,但我的 proisp 與 arduino 確定都不能用它。
需要移除。

我現在使用的是這邊抓的:
https://protostack.com.au/2011/0 ... -windows-vista-x64/
驅動為libusb-win32 v1.2.4:
https://protostack.com.au/downlo ... x64-ia64-v1.2.4.zip

我可以確定我之一直用這邊的,因為系統管理員一直都是顯示 ATMEL USB deices -> USBasp

网友B:
重新安裝usbasp驅動,好像有動作了,可還是錯誤,訊息;

网友:
建議看一下站上燒錄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51382-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裝usbasp驅動,好像有動作了,可還是錯誤,訊息;

你的問題還是一樣,arduino /attinycore 是使用 avrdude 這隻程式去燒。
你的 avrdude 沒找到 USBasp :
could not find USB device with vid=0x16c0 pid=0x5c~
你再把裝置管理員裏的 USBasp 貼出與點裏面的內容
懷疑沒上到新的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裝usbasp驅動,好像有動作了,可還是錯誤,訊息;

另外,不要用"中文化"名字來開發。包含路徑"謝老師"。(此處目前沒看到問題)
這種很容易發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裝usbasp驅動,好像有動作了,可還是錯誤,訊息;

另外,你現在只需貼最後一張圖底下那堆訊息及可。編譯正常。目前是燒的問題。

网友:
應有裝新的了。

楼主:
看來驅動應該OK的說~

网友B:
報告老師,你之前說attiny44a焊好的連接板,已燒好程式,只是pt6961的cs----din錯位,我剛索性把線路改成符合程式的腳位,功能完全正常,這樣可以用嗎?
只是還是要找出usbasp無法燒的問題,才甘心,會是燒錄器有問題嗎?,有檢查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老師,你之前說attiny44a焊好的連接板,已燒好程式,只是pt6961的cs----din錯位,我剛索性把線路改成符 ...

1.可以~

2. USBasp的問題,需要重頭來檢示每一步。
現有:driver 有正確被安裝,版本也對。
可利用現有其它資源來重新檢示每一步。
(1) 使用 Progisp 1.72 + USBasp + 10pin 轉6pin +  UNO 驗證一下 atmega328p chip id 可否讀正確?
(2) 如果上述正確,表示 USBasp, driver 都正確被安裝,且應該 avrdude 應可正確工作。
(3) 如這些正確,需重新檢示有沒有可能 attiny44 那邊沒弄好。

网友C:
請問 ATtiny25/45/85  和  ATTINY13A-PU  有甚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ATtiny25/45/85  和  ATTINY13A-PU  有甚麼差別?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0010135D.pdf

只有1k bytes flash,且沒有 tim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可以~

2. USBasp的問題,需要重頭來檢示每一步。

在PROGISP按RD成功顯示
選開發板,燒錄器,沒顯示USBASP的連接只能選選COM1
***補充用CH341會顯示COM8,燒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ROGISP按RD成功顯示

選開發板,燒錄器,沒顯示USBASP的連接只能選選COM1

你的 usbasp 沒問題,它的驅動也沒問題,uno 版應該也沒問題。
你的訊息是選用 COM PORT 去燒,但你是不是只用USBasp接在版子上?

1.arduinoi UNO 正常來說是,先透過 usbasp 選燒 bootloader。
後來再透過 com port 來上載資料。
所以在 UNO 來說,點一般的 "上傳"是透過 com port ( 需先燒好 bootloader)
如特別需要用 usbasp 上傳程式,需要點:
草稿碼->以 燒錄器上傳
Sketch-> Upload using Programmer

2.你的ATTINY 應該是接錯線的關係。
可以用 USBasp 接 attiny44a,再用 proisp  RD試OK再試 arduino ide for attiny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ROGISP按RD成功顯示

選開發板,燒錄器,沒顯示USBASP的連接只能選選COM1

另外,你可以善用 Ctrl-C (複製) Ctrl-V (貼上) 從訊息額貼出訊息就可。

草稿碼使用了 1174 bytes (3%) 的程式儲存空間。上限為 32256 bytes。
全域變數使用了 9 bytes (0%) 的動態記憶體,剩餘 2039 bytes 給區域變數。上限為 2048 bytes 。
or
Sketch uses 1174 bytes (3%) of program storage space. Maximum is 32256 bytes.
Global variables use 9 bytes (0%) of dynamic memory, leaving 2039 bytes for local variables. Maximum is 2048 bytes.

上述為編譯正確才會顯示的訊息。如討論上傳問題可不用貼出這訊息以上的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可以善用 Ctrl-C (複製) Ctrl-V (貼上) 從訊息額貼出訊息就可。

要貼在哪裡?  如小畫家

网友B:
如果線接錯,就無法在PROGISP1.7.2,按RD看ID是否正確啊!
接線圖,接在VCC,MIS-,MOS,SCK,--GND,RES。
以燒錄器上傳,錯誤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線接錯,就無法在PROGISP1.7.2,按RD看ID是否正確啊!
接線圖,接在VCC,MIS-,MOS,SCK,--GND,RES。

我上述說的可能"接錯"是在說 attiny~
如有經過 proisp 讀 id 檢查後,如 arduino 不會動,我會插拔一次後再重新用 arduino ide 確認一遍。

目前因你手上有3種不同組合的版子,說的很多時後混到,需要特別提及。
* Uno R3,COM PORT 與 USBasp
* Mini Pro, COM PORT 與 USBasp
* ATTINY44a , USBa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線接錯,就無法在PROGISP1.7.2,按RD看ID是否正確啊!
接線圖,接在VCC,MIS-,MOS,SCK,--GND,RES。

圖上中文路徑請移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述說的可能"接錯"是在說 attiny~
如有經過 proisp 讀 id 檢查後,如 arduino 不會動,我會插拔一次後 ...

* Uno R3,COM PORT 與 USBasp=沒反應
* Mini Pro, COM PORT 與 USBasp =只有這個可讀到ID,無法燒。
* ATTINY44a , USBasp=重新確認接線無誤,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上中文路徑請移除~

已移除,重燒錄一樣錯誤。

网友:
請問老師,ATTINY44a有TX,RX接腳,為何CH341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 Uno R3,COM PORT 與 USBasp=沒反應
* Mini Pro, COM PORT 與 USBasp =只有這個可讀到ID,無法燒。
* A ...

任何 USBasp 無反應的,都需確認接線無誤。
那怎麼做數據確認接線無誤呢?當然這種不能只是口頭確認。
以這裏而言,一般都是相同接線,要確認 USBasp + Progisp 可正確被讀取。

bootloader 的功能就是透過它自我燒錄。
attiny44a 無 bootloader 設計(code size issue)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0.mOcialC0XaQ

楼主:
另外,USBasp 是怎麼接的?是否有經過 USB hu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Uno R3,COM PORT 與 USBasp=沒反應
* Mini Pro, COM PORT 與 USBasp =只有這個可讀到ID,無法燒。
* A ...

* 正常在使用 arduino Uno 時,儘量使用 COM PORT 燒。
* Uno/mini pro 如需要可以用 COM PORT 燒,需要先燒錄 bootloader(外面買的,一般都會先燒好)。
* Boot loader 在使用過程(燒錄中因斷電/usb port 接頭接觸不良/等等)有可能讓  boot loader 程式毀損。
* boot loader 毀損後會無法使用 COM PORT 燒,需先重新更新 boot loader一次。
* 更新 boot loader 可以由 arduino 裏的"燒錄bootloader"來燒 。
* arduino 有時可能會因參數設定問題而燒錄 bootloader 失敗。
* arduino 是使用 open source 的燒錄程式  avrdude.exe 來燒錄。
* 如不會用 avrdude 直接燒錄,可透過 progisp 1.72 來燒錄 boot loader (千萬注意,練習時 Program Fuse 不要打勾,需更動這個的話需真正了解)
* arduino bootloader 位置存放在 hardware\arduino\avr\bootloaders\optiboot 底下
* 編譯完成的 arduino hex 檔,也可以透過 proisp + usbasp 來直接燒錄。

PS: 以上所說,只包含標準的 arduino ,不含 attinyco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USBasp 是怎麼接的?是否有經過 USB hub ?

usbasp>10p>6p
6p排針+電線焊在線路板>再插6p  usbasp
兩份資料核對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asp>10p>6p

6p排針+電線焊在線路板>再插6p  usbasp

attiny44a + usbasp + progisp 1.72 。chip id 可以正常被讀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iny44a + usbasp + progisp 1.72 。chip id 可以正常被讀取嗎?

不能讀取。

楼主:
* 接線問題
* 就是 progisp 降速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接線問題
* 就是 progisp 降速看看~

降到LOW了還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到LOW了還是不行。

接觸不良嗎?
重新對一遍,因你的圖片看不出ic真實對映關系。

有麵包版嗎?有的話用這個插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觸不良嗎?
重新對一遍,因你的圖片看不出ic真實對映關系。

像這種情況應該登門請教老師才容易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這種情況應該登門請教老師才容易解決問題!!

叫老師來 debug 喔........
老師通常是最懶的動手的才叫老師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叫老師來 debug 喔........
老師通常是最懶的動手的才叫老師耶~

老師動口  學生動手 然後老師再看看對不對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師動口  學生動手 然後老師再看看對不對 就可以了

其實所有的問題都一樣。
現在只需從頭確時的檢視每一個步驟(double confirm)。照順序下去就會找到了。

网友D:
所以我不太在網路上講這種東西的原因,現場看看也許幾分鐘就能搞定的東西,在遠端教人,
搞了好幾天還搞不出來。因為有學過的人,一些會被視做理所當然的事,對新手而言卻往往
不是這麼一回事……

不妨開個現場課,基本的連接設定等等能夠搞定,跨過這個門檻之後,後面不但會順很多,
而且遠端文字教學也不再是問題了。

最好是每個人都要備有一台(流暢且無毒的)筆電。

网友:
剛剛試玩了一下 NANO,直接用我的 host 跑 IDE 1.0.5(老 Linux 新版不給用),不能用。
開 VM 跑 XP,IDE 1.8.5 不能用。
找了一台 W7 的筆電,成了!
回過頭來更新一下 driver 到 2014 年版的,可以用了。
再試一下 VM 裡的 XP,更新了 CH34x driver,還是不能用。
改成 com port map 的方式進 VM,終於成了!

我的板子是相容板,上面用的是 CH340。這個真的是有很多問題,以前用 PL2302 也是
跑得七零八落的,上 FTDI 後原本不能搞定的怪問題立刻消失。有時候真的會被這種問題
給搞死。

建議新手還是先別碰 bootloader 的燒錄,一步一腳印比較實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妨開個現場課,基本的連接設定等等能夠搞定,跨過這個門檻之後,後面不但會順很多,
而且遠端文字教學也不再是問題了。 ...

期待中!!

网友:
這個有印C,的VCC電容沒焊上,補焊不知有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