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23EA63V-P 畫面雜線/雜訊

楼主(2018-01-03):
各位前輩好,
又有問題想要來請教各位了,我有一台LG 的電腦螢幕在大約幾個月沒使用後,突然有一天開啟時發現畫面整個都是雜訊,但是沒有訊號源的時候又正常(我用HDMI線),後來去買了一塊板子來換之後正常了,但還是滿好奇是什麼壞掉的,從外觀上看也沒有什麼東西燒掉的痕跡,請問各位若要測試該往哪個方向找呢?

网友:
檢查LDO輸出是否符合標示值~
換掉它上面原來的SMD 電解電容

网友:
大電容都換看看

网友:
HDMI插座內接觸點清潔試試

楼主:
抱歉較晚回覆,最近比較忙沒什麼時間測試.
a471 大您好, 請問LDO是指哪一個元件呢?抱歉我是新手還請您指點,感謝!
chit100 大您好,感謝您的建議,不知道是不是有方式可以先測試電容好壞呢?感謝!
lijm 大您好, 我用DVI或VGA插孔輸入,畫面同樣都是類似雜訊橫紋+變色的畫面,所以我想HDMI應該沒有問題,但還是感謝您的建議!

网友:
可能是穩壓電路或電容出狀況吧~
電容拆下後可用電容表量測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