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考大家一個問題,以前大多使用四面閥, 缺優點...

楼主(2018-01-04):
以前的  Ro 很多都是使用四面閥!

1. 相對於電閥,成本較低
2. 動作原理也很簡單,四面閥是利用壓力桶的回壓來截斷進水

於是問題來了,若壓力桶用久了, 回壓不夠,會無法停止進水, 所以後來都改用進水電磁閥來控制

, 我現在相機還沒有,待有了, 我再 PO 一些 RO 原件的解剖圖片!

有圖有真象啦!

先借一下網路上的圖!

网友A:
我真的不會啊!直接宣佈投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不會啊!直接宣佈投降~~~

其實很簡單,一邊一孔接高壓, 另一孔接壓力桶,里面有個膜!
另一邊的兩孔則接進水。
原理就是用高壓來壓住進水。想想我們壓住澆水時用的水管會發生什麼事!

優點是成本低:

缺點是:

1. 因回壓閧題,造水後期可能會進水較少,影響造水, 就好像壓住喉嚨般
2. 若壓力桶用久了,彈性不夠, 會止不住進水,馬達雖然停了, 但廢水會一直流!
3. 配線較電磁閥麻煩, 電磁閥只需接兩條管, 但四面閥要接四條

其實按四面閥原理, 由於是用壓力桶回壓, 應該用三接管就可以了, 這也是市面上有三面閥的產品,但不多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很簡單,一邊一孔接高壓, 另一孔接功力桶,里面有個膜!
另一邊的兩孔則接進水。
原理就是用高壓來 ...

我家樓下的浴室是裝瞬熱式熱水器,去年發生加電時有時無的問題,後來打開熱水器研究,發現加熱的開關是靠進水來控制的,就是水壓太小無法頂開接通電源的開關,拆開通往熱水器進水管檢查,發現管內結滿白色碳酸鈣,清除困難就換一條新管解決。
我這個例子跟考題的例子應該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樓下的浴室是裝瞬熱式熱水器,去年發生加電時有時無的問題,後來打開熱水器研究,發現加熱的開關是靠 ...

嚴格來說不太一樣, 和RO 的進水低壓開關有點類似,進水低壓開關是一微動開關,平常是 OFF, 有水進來時,由於水壓會成為 ON, 配合高壓就可用來控制:

1. 進水電磁閥 ON,  開始進水
2. 連帶給馬達的變壓器電源,啟動馬達開始造水!

所以若進水低壓開關堵住了,或壞了, 會導致 無法造水,這點和老 大的熱水器無法點火有類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樓下的浴室是裝瞬熱式熱水器,去年發生加電時有時無的問題,後來打開熱水器研究,發現加熱的開關是靠 ...

拆開通往熱水器進水管檢查,發現管內結滿白色碳酸鈣,清除困難就換一條新管解決。

一般瓦斯行 在清理熱水器的水垢(白色碳酸鈣) 都用濃鹽酸用通管路 我是建議不要用濃鹽酸太危險 用一般洗衛浴的稀釋鹽酸就好 多通幾次應該可以 洗後要多流一些水掉 沖掉鹽酸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