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E46 5500 不定時關機 維修

楼主(2018-01-08):
這篇其實早就想PO了,只是一直懶的用....

故障狀況:
開機觀看有時可看幾小時,有時幾分鐘就會

原因分析:
背光異常,電源保護

測試方式:
在故障發生後,將背光電源拆除!
大約30分鐘後都沒有發生關機現象~

廢話不多說,直接拆了吧!

先來驗應正身

拆機照來兩張

再來因為面板太難取下,四周都有黏泡棉膠(超怕弄破),所以氣到忘記拍照.....

直接取下背光(上面是新品,下面是有問題的),可以看到下方燈條有黑黑的痕跡~

燈條近拍

有用背光測試儀,都會亮! 在反覆測試下發現黑黑的地方有火光~
所以是燈條漏電絕緣不良!(這應該是通病)~

裝機照我就不拍了!

來個裝回開機照~

補充內容 (2018-1-8 02:46 PM):
有網友問說燈條哪買?
我也在此回覆好了~
我是去掏寶買 搜尋 " TCL液晶电视L46V6200DEG灯条 "  ~

网友A:
沒圖,沒文?要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圖,沒文?要回復

草稿.....點一下~
不小心就發出去拉!

网友B:
大大,我想問一件事,因為我電腦螢幕只要改了LED後,就色澤偏藍,那電視改完也會這樣嗎?

哦,剛仔細看了一下,原來大大這台原本就是LED。問錯人了,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我想問一件事,因為我電腦螢幕只要改了LED後,就色澤偏藍,那電視改完也會這樣嗎?

哦,剛仔細看了一 ...

我沒改燈條阿!

你顏色偏藍會不會是燈條本身問題?

上機前沒有試試看?

网友:
這台是TCL分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我想問一件事,因為我電腦螢幕只要改了LED後,就色澤偏藍,那電視改完也會這樣嗎?

哦,剛仔細看了一 ...

燈條本身就偏藍....

現在很多已改進了.....

网友C:
我的見解是
不是TCL分身,是面板一樣或者是燈條用的都是同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見解是
不是TCL分身,是面板一樣或者是燈條用的都是同款

喔~~~假如面板總成一樣當然背光模組就一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假如面板總成一樣當然背光模組就一樣囉

小弟忘記拍面板型號......

有可能是對岸的面板~

至於原燈條型號是 TX46T04011-C65H2-L115D0062
會找到TCL燈條純屬意外 只是剛好找 TX46 46吋 之類的關鍵字,看圖片好像一樣~
就給他掏回來....

本來想來研究改燈條~

不過就是懶病發作........直上比較快~

還有在搜尋背光不良的案例中,發現不少維修者是把背光保護電路給弄掉!
唉.....這種錢千萬不要賺~